【已解决】无GPS,但是AR DRONE定出了确切的坐标,这是怎么...

楼主(2012-08-12):
无GPS,但是AR DRONE定出了确切的坐标,这是怎么回事?

ITOUCH都是没有GPS的,WIFI热点定位也只在联网时才能定位,而且WIFI热点也不大可能在国道或者大桥上。
但是我的AR DRONE2数据显示出了确切的坐标,我看了下地址,还很准。
AR DRONE2肯定没有GPS,遥控飞机时,是点对点内网,根本无法连接外网,所以这些坐标是怎么得到的?
难道是我拍了照片,然后识别照片得到的?这有点天方夜谭吧!
对于AR DRONE2 的这种做法,我是喜忧参半。只要我开过飞行器,它就会把我的坐标、飞行时间、甚至当时拍的照片和录的视频什么的打包存储,而且一联网,这些信息就会传到网上(这些信息只有用户登录后才能查看,因此必须联网),这显然很容易暴露隐私;另一方面,这些详细的信息,也为我的飞行提供了参考。

“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很不解。前段时间,我搬到离原来房子300多米外的另一套房子去住,座机号码换了,adsl帐号换了(当然电话线也换了),只有无线路由器和手机没变,结果,连上wifi,通过wifi定位,哈哈,露馅了吧,位置还是在我原来的老位置(老位置是非常精确的)。
大家都知道,在使用google maps的时候,是要联网的,不管是cmnet,cmwap,ctnet,wifi,总之要连到网上,才能使用。当你的手机联网使用gps的时候,google就会打开wifi,搜索无线信号,此时,不管无线路由器是否加密,都可以获得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然后,通过联网,将当前位置及无线路由器mac地址及经纬度传到google的服务器中。下次,当另外某人在这个无线路由器信号范围内使用google maps,把获得的mac地址跟数据库的mac地址一对比,就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不信,你可以换一个新的,从来没有用过的无线路由器(就是说他的mac地址google的数据库里肯定没有的)接到原来的电话上,看还能不能定位!”

楼主:
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很不解。前段时间,我搬到离原来房子300多米外的另一套房子去住,座机号码换了,adsl帐号换了(当然电话线也换了),只有无线路由器和手机没变,结果,连上wifi,通过wifi定位,哈哈,露馅了吧,位置还是在我原来的老位置(老位置是非常精确的)。
大家都知道,在使用google maps的时候,是要联网的,不管是cmnet,cmwap,ctnet,wifi,总之要连到网上,才能使用。当你的手机联网使用gps的时候,google就会打开wifi,搜索无线信号,此时,不管无线路由器是否加密,都可以获得无线路由器的mac地址,然后,通过联网,将当前位置及无线路由器mac地址及经纬度传到google的服务器中。下次,当另外某人在这个无线路由器信号范围内使用google maps,把获得的mac地址跟数据库的mac地址一对比,就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不信,你可以换一个新的,从来没有用过的无线路由器(就是说他的mac地址google的数据库里肯定没有的)接到原来的电话上,看还能不能定位!

网友:
以前只知道 GPS  中国移动的无线基站定位 ,,   现在又多了一个 wifi 路由器地址定位 。。。。
貌似 谷歌账户登录之后问过一下 是否同意谷歌记录保存 主机的位置信息 。。。。  安卓手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