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的DCDC电源问题

楼主(2012-08-12):
输出端  4欧水泥电阻和1欧水泥电阻串联分压反馈。然而测得vsense端电压为0V,水泥电阻上没有压降,处处为0.

然而输出端采用 4k欧色环电阻和1k欧色环电阻串联分压反馈的时候结果正确。vsens端电压为1.221V。

请问这是为什么?   电阻太小的原因还是水泥电阻的原因?

网友:
功率都被 水泥电阻吃掉了    反馈端的输入阻抗很大的  没必要用这么小的  一般na级别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