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的测试一下电脑性能

楼主(2012-08-12):
吃饱了撑着,今天测试了一下PAI的计算能力,感觉不错。

有兴趣的试试。计算100万

网友:
很久以前做过这个测试,现在都没人弄了

网友:
我也算了一下

网友A:
这个软件不支持多cpu。。。没法测试现在电脑的实际性能

网友B:
我的 10.27 秒,XEON E3 1230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10.27 秒,XEON E3 1230 V2

那么强啊?上全配置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不支持多cpu。。。没法测试现在电脑的实际性能

不会吧?人家在CPU超频排行上是以这个为参考的啊!!

http://play6.pconline.com.cn/oc/ ... subject=0&tab=0

网友:
100万次, 15.16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人家在CPU超频排行上是以这个为参考的啊!!

http://play6.pconline.com.cn/oc/more.jsp?type=0 ...

你可以在这个软件运行时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一下,只有一个核心在运行。在我的笔记本i7上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这个软件运行时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一下,只有一个核心在运行。在我的笔记本i7上是这样 ...

不是任务管理器哪里有4个就表示4核处理器哦!,那个是线程数吧!因为有一次我见过一款品牌台式机,是双核处理器,结果打开任务管理器是4个CPU记录,这个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好象是虚拟出来的以前听说过

网友:
这东西太不准了,计算的时候我CPU占用率没超过5%

网友:
默认频率:

网友:
楼上法拉利啊。BYD来也,\(^o^)/~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任务管理器哪里有4个就表示4核处理器哦!,那个是线程数吧!因为有一次我见过一款品牌台式机,是双核 ...

我的是i7 4核的,在任务管理器里显的8个核心,运行super pi时候一个核心(任务管理器里显得)都没达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i7 4核的,在任务管理器里显的8个核心,运行super pi时候一个核心(任务管理器里显得)都没达到100 ...

说明这个小软件也就是测试处理这个PAI的计算能力罢了。,因为CPU的指令集就那些,只是占用了其中一些个指令的运算罢了,

有些软件占用其中一些指令集CPU100%爆满,但是运行速度一点也不卡。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任务管理器哪里有4个就表示4核处理器哦!,那个是线程数吧!因为有一次我见过一款品牌台式机,是双核 ...

另一台电脑测得,cpu是i5-480,笔记本

网友:
谁的电脑有我的牛啊
绝对秒杀你们
我说怎么电脑很慢很慢的,4年前买的foun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人家在CPU超频排行上是以这个为参考的啊!!

http://play6.pconline.com.cn/oc/more.jsp?type=0 ...

超频到5.5GHZ时候6秒钟跑完

网友:
这个软件的跑分高低可以直观反映电脑硬件的匹配兼容程度问题,亦可反映用户操作感受的凭证。完全一样的配置不同厂家设计出来的主板可能会有5到10秒钟的差距。这个对于用户体验来说很致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任务管理器哪里有4个就表示4核处理器哦!,那个是线程数吧!因为有一次我见过一款品牌台式机,是双核 ...

一般每个CPU的每个物理核都可以模拟成两个逻辑核。操作系统上看到的是逻辑核个数。

网友:
嗯,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