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去掉移动电源的空载自动关机功能

楼主(2012-08-12):
买了个不知名的移动电源,拿来做5V电源用,但是在电流小于大概60mA的时候就会自动关机,找了很久也没搞定。
板子上有个LM358,有个没标的14脚芯片,可能是单片机,有个电源芯片,MOS管等。
我想知道怎么搞才能不让它关机?

网友A:
358比较器接法了吧 不然还能有什么来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比较器接法了吧 不然还能有什么来检流

有个0.02欧的电阻,估计是采样电流,然后我在这个电阻到运放的同相端之间人为加了个了5mV的电压,但是空载的时候还是关机了,不知道这样对不

网友A:
既然是比较器接法 改358输出可能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比较器接法 改358输出可能更简单

我把358去掉了,然后在原358输出处加个高电平,结果还是关机了……

楼主:
358去掉了,然后其他都不变,仍然是带载正常,空载关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空载检测方式哦

网友:
14脚那IC是不是393?

网友B:
358应该是跟随器,14脚应该是松翰的单片机,你查一下358的输出是不是接到的单片机的引脚上,如果是 将该引脚拉高就行。60ma就关机充分说明了该机的电流取样电路不怎么样。我们公司做的能到20ma以下,基本能满足大多数手机的充电需求。楼主可以参考下面帖子里的电流检测电路http://www.amobbs.com/thread-5434756-1-1.html    IOUT AD是接到单片机的AD引脚。用于空载检测

楼主:
应该不是,上面什么都没标,上边还接了4个电量指示的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上面什么都没标,上边还接了4个电量指示的LED

电量led是单片机采集电池的电压实现的。14脚的芯片一定是单片机了。

网友C:
实在没办法就挂个死负载在上面,保证最低都有60m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应该是跟随器,14脚应该是松翰的单片机,你查一下358的输出是不是接到的单片机的引脚上,如果是 将该引 ...

358 出来到一个标t06的三极管基极,集电极通过10欧的电阻到14脚单片机的12脚,射极通过120k的电阻到上标M3LC的5个管脚元件1号脚,应该是个开关电源芯片。
现在我把358去掉了,采样电阻也短路了,358输出管脚处置高,或是不接,仍然是带载正常,空载关机……
肿么回事啊啊

网友D:
如果用到了单片机,一般通过采样输出电流然后放大进入AD,这个参数既用于空载关机又用于过流保护,不好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办法就挂个死负载在上面,保证最低都有60ma输出。

这个也太耗电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到了单片机,一般通过采样输出电流然后放大进入AD,这个参数既用于空载关机又用于过流保护,不好随便 ...

要不要过流都无所谓,空载不关机就行,电流采样那块电路都被我干掉了,居然还是这样。
会不会是M3LC这个元件的原因,我在网上都没找到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