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逼的电磁炉(进口,价格8万RMB)

楼主(2012-08-12):
发这个贴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中国和发达国家就在家用电器方面还有多大的差距

全新包装打开

进线滤波器

背面照片

外观和胶带比较一下大小

铭牌,西班牙产,7200W

触摸式显示器,很厉害,随便放什么形状,大小,数量的锅子上去,会自动适应,哪个区域温度高了还会显示一个高温标准

我先放了一个盘子,和两个锅子试试

滤波器打开看看,里面就是两个工模电感和安规电容

打开我惊呆了,48个小线盘,太壮观了

再来一张侧面照片,每个线盘当中都有测温元件

看看里面的线圈,原来还是双层的

这个是触摸控制板的背面

一个是国外网站的价格,另一个是国内的报价,逆天啊

线盘下有一排的小电容,继电器

线盘的背面

掀开几排线盘看看下面PCB板

这根铜丝应该是取样电阻用吧

控制板的PCB

爱特梅尔的处理器

还有两片内存?

控制板的供电部分

液晶触摸屏的背面

一排IGBT,真壮观啊

一边的散热风扇,呵呵估计很多人要说看到MADEINCHINA了

一边的IGBT特写

一边的供电部分

网友A:
国内是做不出还是怕做出没人买呢

网友:
这是家用?这么高端

网友:
平民的奢侈品。

网友:
顶上一辆小汽车了,我等电工真心买不起

网友:
这么贵。。。。。。。国产一百多的很好使

网友B:
你也太自卑了吧,国内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做出来根本没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自卑了吧,国内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做出来根本没人买。

想说的被你说了

网友:
不是说电磁炉下面不能有金属吗?线路板在那位置没事

网友:
做工真不错,国内买不起

网友:
这东西在国外也不是中产阶级能买得起得

网友:
一个电磁炉,家用也不用这样吧

网友:
induction cooktops are a huge market for chinese manufacturers. those things are very expensive: 4-5k usd each is fairly common, vs. <1k usd for a regular cooktop.

if someone can bring the price down to 2-3k usd, there is a huge market for that.

网友:
这个上次在展会上听过演讲,海富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自卑了吧,国内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做出来根本没人买。

i55x,你好,请问你是做航空相关的?

网友:
成本高了。。。

网友:
产品首先是市场定位,其次才是质量、技术。
当然,人家做这个东西必然是有它的市场的,我穷人暂时无法理解有钱人买这个回去干什么。话说愿意买这个东西的人需要自己做饭么……

网友:
可惜在中国没市场,在中国做这个迟早要倒闭。

网友:
不得了啊。

网友:
究竟是4.4还是7.2kW?
看上去电源线有点细啊,如果是7.2kW的话。

网友:
估计就是个概念型的产品,做市场的话价格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网友:
太牛逼了,完全不是一个思路设计的

网友C:
这个国内山寨个,估计买1000多有人买,山寨也简单,程序应该就在哪个SPI_FLASH中,感谢ATMEL 。这个也算是商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国内山寨个,估计买1000多有人买,山寨也简单,程序应该就在哪个SPI_FLASH中,感谢ATMEL 。这个也算是 ...

AT91SAM9G10 程序外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91SAM9G10 程序外置???

看了下,
AT91SAM9G10 应该没有内部FLASH ~

网友:
德国货,我喜欢

确实地道

网友:
奢侈品,曾经遇到过一个正在开发的搅拌机,带LCD显示带4个电容按键,白光LED必须带专利,多种搅拌模式,还要有编程记忆功能。

网友E:
到了中国,MCU肯定就从ARM9变成死太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了中国,MCU肯定就从ARM9变成死太惨了~

三套车..............

网友:
好,就是太贵。

网友F:
不一定是家用 的,有可能是商用 的,国内的商用厨具也有不错的,只是大家不了解那个行业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了中国,MCU肯定就从ARM9变成死太惨了~

死太惨...这名字太适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自卑了吧,国内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做出来根本没人买。

是啊,那么贵,我想应该没人买,虚荣心而已

网友:
究竟是4.4还是7.2kW?

most electric cooktops have four burners. two larger ones at 2.2kw/each and smaller ones at 1.5kw/each.

higher end cooktops may have 2x3kw + 2x1.5kw.

induction burners are more efficient so 7.4kw is ok. you cannot cook with 4.4kw.

网友G:
PCB上面的标志——“苏杭”,还是在国内生产的吧

网友H:
能自动炒菜不?难道用它做出来的饭菜能使人长寿?
不明白弄这么复杂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自动炒菜不?难道用它做出来的饭菜能使人长寿?
不明白弄这么复杂的原因。。。。。。 ...

这就是所谓的Idea了。人家整那么多功能在一起,为的还不是所谓的Idea了,正如那个判断你放了多少炊具在上面的那个功实际你说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为了显示它这个产品很智能。连你放多少个炊具上去他也知道,正如手机里支持Word,excel,ppt文档编辑等功能,实际上你真的会用手机来编写word文档而不是用电脑?

网友:
48个线圈共7200W呀……那一个线圈不就是才150W???现在国内的5000W的……是一个线圈盘的……好像是两级能效……

网友:
这该用神马样的锅炒菜啊?

我的美的电磁炉温度高点,锅都变形了。

网友:
果真牛逼,但是买不起。家用的话,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咱中国人,只能敢用低端,一高端,那税赋。。。伤不起。

网友:
只要分析客户的真正需求,花钱应该可做出来,但就是时间多少和投入多少的问题了

网友:
下了很多本钱了.

网友:
本钱高 利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是做不出还是怕做出没人买呢

出口到国外的话就能作出了,在国内没市场。

网友:
哪位告诉我是怎么识别出锅的形状的?看样子轮廓的精度还不错呢。

网友:
搞那么复杂,东西越多故障率可能也越高啊~~感觉没必要,应该是一个概念品~

网友:
看着很不错啊。顶一个。

网友:
这要做饭的话,各种锅一起放上去,太牛了……

网友:
这电磁炉坏了就得找厂家了,国产货自己就能修

网友:
是大酒店用的吧?

网友:
啥时候咱们做东西,品质第一,赚钱第二就好了!

网友:
好壮观的阵列···

网友(2012-12-05):
国内家电制造公司或技术人员应该觉得脸红才对!

网友:
商用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应该是有锅的地方的线圈才有功率输出的...就是N个小型电磁炉做到了一起.........

网友:
7200W是家用的极限,要接专线了,普通的插坐不能用,得空开。

网友:
哪位告诉我是怎么识别出锅的形状的?

Use many small burners and detect the (ac) current in them when they are powered on.

网友:
这个图片里线圈的哪个黑色的胶是什么胶啊?

网友:
东西不错,但价格也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受教了,感谢楼主~

网友:
尼玛,7200W炒菜,电费就交不起

网友:
上次还见到牛逼的饮水机,四个出水口,5寸液晶屏,电容触摸,andriod系统wifi,温度随意设,正负一度以内,定时烧水

网友:
按中国国情,做出来也没多少人买.

网友:
中国产品喜欢品价格,就像手机,有了苹果后,就有了魅族、小米···
同样的配置,比人家便宜一半。没有哪个企业把产品做精,做强,不过也不对,海尔感觉挺好

网友:
不是做不出来!!!,是大部分国人喜欢优先选择便宜,就算要做也得贴个国外进口的噱头,否则 呵呵呵呵 是谁做谁死!

网友:
以前我们买过一个西门子的,也是这样,不过好像made in china哦。

网友:
看着真漂亮,不过这个价格 真的算是奢侈品了,估计不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是做不出还是怕做出没人买呢

国内有做了,DSP的。。专供酒店。。但用料很省

网友:
开眼了!真心买不起……

网友:
国产的东西不少,除了元件

网友:
那根铜丝是电流传感器的一部分,那个黑色的东西是电流传感器.

网友:
那价格把整数去掉还差不多

网友I:
PCB的丝印怎么有"苏杭"二字,什么情况???

网友:
高端的电磁炉

网友:
其实国内是可以生产出来的,问题是谁买?国内是需要低端的,这是市场决定的,如手机大多是买山寨的,无他,便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PCB的丝印怎么有"苏杭"二字,什么情况???

不奇怪, 中国只是工厂而已.

网友:
超牛逼的,头一回见到这么多个线圈盘的电磁炉

网友:
哦想起来了,听说老外设计过一款新电磁炉,锅具随意放在炉面哪个位置都能加热(除显示按键区域外)都能加热,莫非是这款!!

网友:
有钱淫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是家用 的,有可能是商用 的,国内的商用厨具也有不错的,只是大家不了解那个行业罢了 ...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是家用 的,有可能是商用 的,国内的商用厨具也有不错的,只是大家不了解那个行业罢了 ...
+1

网友(2013-01-21):
功率做的这么大,不知道在哪些地方会用到,个人没感觉到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是做不出还是怕做出没人买呢

主要是太贵了。。买不起。不使用。

网友:
一般老百姓家里的电线都受不了这么大电流.

网友:
普通老百姓不会买,但大把有钱人和一些有钱的单位买得起

网友(2013-04-12):
很简单,高端产品不计成本追求完美!国内还没有这个氛围...

网友:
现在一般电磁炉都有自动检锅功能的(检测方法:把锅拿走就不加热并报警)。这电磁炉技术上固然有他的特色之处,但没有什么特别高尖精的,除了价格。但在国内销售,真的是谁做谁死。那些国际品牌的家电,很多是国内设计,国内生产的,贴个牌再加十倍价格卖给你而已。别瞧不起国内家电技术人,只要有钱,还是能做出非常好的东西的。

网友:
谁说做不出来。
关键是做出来套个国产牌子,卖这个价有人会买吗? 说国产这不行那不行的,关键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东西才真正叫低调的奢华。
不过买的起的人家,也不会常在家里做饭吧

网友:
开眼了,听酷的

网友:
风扇是日本的子公司哦,美蓓亚集团

网友:
8W 啊,楼主有钱人啊!!!!!!公务员级别消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B上面的标志——“苏杭”,还是在国内生产的吧

您清楚“苏杭”指的是国内的哪家厂吗?

网友J:
这玩意儿就是个烧包儿 也就外国人  挣美元的 买, 国内薪水太低。 人家一个月挣几千欧元 几千美元, 买个这也不算贵吧 就跟咱花几千块买个冰箱差不多。
不过这玩意绝对不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不习惯使用平底锅,一般的炒锅,只占用这一堆线圈中的一个,其他地方悬空,浪费资源,另外 这么大面板,得占多大地方,又不能放东西,放个瓷缸就给你烧糊了。
像我等国产苦逼电工,房子能买几米大的? 一个这玩意儿能占半拉厨房,谁买谁N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玩意儿就是个烧包儿 也就外国人  挣美元的 买, 国内薪水太低。 人家一个月挣几千欧元 几千美元, 买个这 ...

电磁炉能不能做成匹配圆底锅的形状呢?当然,锅需要严格匹配

网友:
有没人了解电磁炉原理的  这个电磁炉好搞不  是不是可以用便宜的 或二手的 diy个8万块的?

网友:
我最关心的是做出来的菜是不是会好吃点

网友:
贫富的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了中国,MCU肯定就从ARM9变成死太惨了~

8位的屎太猛不是更便宜

网友:
这东西讲究的是idea……

类似那个无叶风扇,涡扇发动机的外涵道而已,工业上也用了多年,就没人想到可以用到家用小风扇上

网友(2013-05-12):
东西可以 扛不起啊

网友:
苦逼的电工根本买不起啊,买得起也不会去买呢,如果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款国产的同样牛逼。千分一的价格!

78元的电磁炉,是否值得收藏10台?(精彩在阿莫的34楼)

搞48个搞成他一样的形状也很壮观

网友:
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很实用啊,特别适合商用,如果加个圆底锅线圈(回上面一问,有这种线圈与陶瓷板),功率上到一万多。价格在商用不算太离谱

网友:
这个价格就是在国外估计也没几个人买.

网友(2013-06-12):
线圈规格统一,创意不错。锅具任意放置。

网友:
这么高端,用不起,工艺超好的说

网友:
国内的电磁炉都越来越走低端了,也越来越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是做不出还是怕做出没人买呢

应该是怕没有人买,全中国月薪5000以上是2000W人,谁会花近一年半工资不吃不喝买个微波炉做饭呢?呵呵

网友(2014-08-23):
我看到你那个8万块电磁炉的帖子,请问你是做电磁炉这块的吗?

网友:
这个楼主是怎么得来的?楼主是做电磁炉的吗?

网友:
国内大把人买得起,只是这些人都不会选择国内牌子,多没面子。

网友:
国内要山寨,要低价,要竞争。不谈品质和档次,更不会谈环保神马的。

网友:
高端奢侈,用料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