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W双管正激开关电源全开源,申请我第二条裤子

楼主(2012-08-12):
折腾了一个多月,我的240W正激变换器总算大功告成了,各方面尽管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但是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参数指标也都还不错。
计划设计指标:
输入:90VAC---265VAC
输出:34V/7A
效率:>=80%
功率因数:>0.95

电路使用FAN4800A+IR2106驱动双管正激,带有APFC功能,并使用一个小功率反激变换器为控制IC和驱动IC已经次级过流、过压保护电路提供辅助电源。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PFC电感不能满足全电压要求,要达到满功率输出的话,输入电压不能低于200VAC,现在正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另外,次级的过流过压保护需要增加一个三极管,运放不能直接驱动光耦。上传我的原理图、实物照片,以及变压器和电感参数

PFC部分:FAN4800A+ST20NK50+STTH8R60
双管正激部分:FAN4800A+IR2106+FCPF11N60
反激变换器部分:RM3261(西安xx公司)

正激变压器参数:
EI40磁芯+骨架
初级:0.6mm*63T
次级:3*0.6mm*18T

反激变压器参数:
EE16磁芯+骨架
电感量:2mH
初级:0.21mm*130T
次级:0.35mm*10T
反馈绕组:0.21mm*(28+9T)

PFC电感:
EI40磁芯+骨架
0.8mm*60T
开气隙至电感量为850uH
(这个参数只能满足窄电压输入,宽电压重载下会进入保护)

补充:输出电感:
外径27mm蓝绿磁环(52号磁材)
1.2mm*34T(电感量约120uH)

各种变压器和电感的绕指既是体力活又是技术活,每每绕完,头晕目眩,腰酸背疼。。。。

网友:
收藏,以后再看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
先MAKE,有时间再看

网友:
东西不错,制作也很精美。先收藏了,再说声谢谢。

网友:
先收藏了,这电源带电机可能好用

楼主:
莫大这个应该也可以穿一条吧?

网友:
指标挺好。謝謝楼主。

网友:
羡慕能做开关电源的大神。。。曾经做斩波调压不知爆了mos管。。。

网友A:
能改成可调的吗?

网友:
感觉做电源的都是大牛

网友B:
做过单管的,还可以,双管的不会绕变压器

网友C:
很漂亮,可惜我怕电,不敢搞高压电路.一直弄的都是安全电压范围的.

网友D:
变压器都是自己绕,有没有现成的买呢

网友E:
不错。但还有很多需优化的地方。而且这样的布板也是满足不了安规要求的。

网友:
该给条裤子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错。但还有很多需优化的地方。而且这样的布板也是满足不了安规要求的。 ...

能不能发一些步板的资料 很想知道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出使用一个低ESR开关电源用电容,能有效降低纹波。

原本打算并上多个1uF陶瓷电容,价格太贵,到时候根据实际情况试试低ESR的小容量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发一些步板的资料 很想知道 谢谢!

确实没有看过什么布板的资料,我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大小信号分开走,能做到这点我想电源里面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但还有很多需优化的地方。而且这样的布板也是满足不了安规要求的。 ...

嗯,做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都是自己绕,有没有现成的买呢

肯定是没有现成的,自己做或者找人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可惜我怕电,不敢搞高压电路.一直弄的都是安全电压范围的.

注意安全就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单管的,还可以,双管的不会绕变压器

双管的变压器显然更简单,单管变压器的复位绕组空置就可以直接作为双管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成可调的吗?

小范围是可以的,大范围可调开关电源不好做

网友H:
EMI不知道怎么样~另外,之前爱默生的适配器都要做到功率因数0.99,效率88%,待机功耗0.3W以下,还要要求成本最低,现在想想不容易了,楼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EMI不知道怎么样~另外,之前爱默生的适配器都要做到功率因数0.99,效率88%,待机功耗0.3W以下,还要要求成 ...

这个指标不可能是全电压/全功率范围内能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EMI不知道怎么样~另外,之前爱默生的适配器都要做到功率因数0.99,效率88%,待机功耗0.3W以下,还要要求成 ...

EMI没条件测试,功率因数肯定是不可能全电压和所有负载情况下都能到0.99的。。。双管正激的效率不算高,估计88%的效率大概是谐振半桥的

网友:
很喜欢开关电源,但是自己这方面很菜,呵呵!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多谢分享了。

网友I:
请问楼主把他改成0-34V可调不知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把他改成0-34V可调不知有什么后果?

大范围可调对反馈环路、变压器设计以及输出电感都是很大的挑战,从0到34V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先输出最大电压,再通过一级DC-DC调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范围可调对反馈环路、变压器设计以及输出电感都是很大的挑战,从0到34V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先输出最大 ...

不知按2576的思路用3842做一个40V输入,0-30V输出 10A的DC-DC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按2576的思路用3842做一个40V输入,0-30V输出 10A的DC-DC是否可行?

3842做成BUCK的没试过,宽范围话,你可以计算一下,看看电感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J(2012-11-21):
老兄,你那个C15 是怎么充上电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兄,你那个C15 是怎么充上电的呀。

开关管关断后,D4和D11使变压器复位,高低边驱动器Vs脚电位拉低到地,VCC通过D5向C15充电。

网友:
又见电源高手

网友K:
PFC电感用铁硅铝磁环,效果会令你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PFC电感用铁硅铝磁环,效果会令你满意的...

磁环电感设计不灵活,并且铁硅铝的太贵了

网友:
很好,定一个。

网友L:
双管正激和半桥比有什么优势,台式机电源以前大多是半桥,现在双管正激的反而用的多,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1283157cdcb4

网友:
深刻体会楼主绕高频变压器的苦。

网友M:
楼主能否推荐一本开关电源方面的好书,感觉开关电源好难入门啊,还有那个,镀锡 的线,怎么画,AD6.9里面

网友N:
开关电源  改成 可调的话  动作大不大啊?
楼主绕变压器  纯手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否推荐一本开关电源方面的好书,感觉开关电源好难入门啊,还有那个,镀锡 的线,怎么画,AD6.9里面 ...

书用于学基本理论,推荐《精通开关电源设计》Sanjaya Maniktala,做设计要多看各大IC厂商的应用手册。
在toplayer上加上topsolder层,同理在bottomlayer上加上bottomsolder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开关电源  改成 可调的话  动作大不大啊?
楼主绕变压器  纯手工的啊?

大范围可调不好做

绕线机不习惯用,我是手工绕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范围可调不好做

绕线机不习惯用,我是手工绕的

大概算出来 原副比  假如说是4比1的 话 ,那应该绕多少圈合适呢?
比较向往玩开关电源  ,但是懂得不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概算出来 原副比  假如说是4比1的 话 ,那应该绕多少圈合适呢?
比较向往玩开关电源  ,但是懂得不多  ...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大致的要求就是,初级使得磁芯的磁通密度摆幅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任何情况下磁通密度不大于饱和磁通密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大致的要求就是,初级使得磁芯的磁通密度摆幅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任何情况下磁通密度 ...

开关电源精髓基本都在变压器这里了  原理很好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范围是可以的,大范围可调开关电源不好做

开关电源的频率跟效率有啥直接关系没?

网友(2013-02-26):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哥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让我给他修。故障在高压侧的MOS管坏了,还有MOS管下端的0.33欧姆的采样电阻烧断了,更换后,输出电压73V。我哥的车子是60V电池,充电电压应该没有那么高。请问我用的采样电阻5%的误差对输出电压影响大吗?

网友(2014-02-07):
牛叉,开关电源听说经验积累很漫长!

网友:
既然是双管正激,怎么还看到里面有个反激。不明白多个反激是不是给正激器件供电的?

网友:
好帖子,顶一个,有用得到的时候再来参考一下

网友:
毕设要做开关电源!150W的,向楼主学习,要是能得指点都好啊

网友:
正在设计自己的双管正激开关电源,学习楼主的了。

网友:
开关电源咋设计啊

网友:
正激要马克

网友:
这个好呀!

网友(2014-04-24):
先MARK 有时间慢慢学习

网友:
做的不错 先支持一下

网友:
赞一个,看起来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电感设计不灵活,并且铁硅铝的太贵了

贵是有好处的,我做的600W双管正激在某一点可以达到90以上的效率,PFC和输出电感都是铁硅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双管正激和半桥比有什么优势,台式机电源以前大多是半桥,现在双管正激的反而用的多,不知什么原因! ...

半桥上下管直通是灾难性的,双管正激不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双管正激对比半桥不容易炸管。

网友:
这个电源设计得 复杂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俺收了

网友(2014-08-05):
看起来做工非常不错!!!

网友:
先标记一下,后头有空的时候再看。

网友(2014-09-13):
240w双管正激,布线专业,mark

网友:
楼主太伟大无私了,赞一个

网友:
老贴!楼上的翻出来,我也跟着顶一下吧!

网友:
提供所有的资料么

网友:
果断模拟一个玩玩~

网友:
不错,学习了。电源设计需要实践经验。

网友(2014-10-30):
电源高手啊

网友:
现在还不太懂。。。

网友:
之前弄过阵开关电源,炸管子产生阴影了

网友:
板看起来很漂亮,楼主能上一些关键点的波形来看吗?

网友(2014-12-13):
看背板布局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先赞一个  敢问楼主做这个要多强的理论知识做基础呢???

小白第一次回贴哈~~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楼主,资料很好噢,安规和EMC有没有通过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mark  双管开关电源

网友(2015-02-15):
深入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