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没事设计了个NMOS高边驱动电路,大虾门给看看

楼主(2012-08-12):
大虾门给找找毛病,NMOS的高边驱动,直接驱动普通24v直流电机,

楼主:
大虾去那了,能给看看我设计的这个电路有没有安全隐患,此电路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A:
低边

请教楼主 是否考虑过采用Nmos低边控制
负载接OD形式 这样mos管驱动电路不是更加容易设计么?
毕竟低边的Vgs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边

请教楼主 是否考虑过采用Nmos低边控制

   是的我现在就是用的NMOS的低边控制,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电机的负极不能直接接到外壳上,很烦的,
高边驱动刚接触前期也没用过,您用过吗?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就是用的NMOS的低边控制,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电机的负极不能直接接到外壳上,很烦的,
高边驱 ...

我也没做过Nmos高边驱动

不过我在电源论坛里看过很多关于Nmos浮地驱动的文章
因为电源中buck结构中若以Nmos为开关的话 S端电位不定 就要浮地驱动
大致来说 他们倾向于1~2个就用专门的驱动IC或者驱动变压器
多个的话 有好多种结构 各有特点 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好多的管子啊

我看到本坛 有个做电动车驱动的 那个做的不错

网友:
似乎跟论坛一前辈设计的主动式升压驱动电路原理一样,不过他用的是555产生一个矩形波。高边MOS可以用变压器驱动或者直接用高低边驱动器(如IR2106)的高边或者直接用高边驱动器(如IR2117),不过这些方法的缺点是占空比没法做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