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60的串口发送都是乱码,都设置好了(已解决)

楼主(2012-08-12):
#include "uart.h"
#include "lptmr.h"
#include "gpio.h"
#define h 2
#define l 1

uint8 getphoto[h][l]={{1},{2}};
void getp()
{
  int i=0;
  for(;i<h;i++)
  {
    for(int j=0;j<l;j++)
      uart_putchar(UART1,getphoto[j]);
    uart_putchar(UART1,'\n');
  }
}

void main()
{
  gpio_init(PORTE,0,GPO,HIGH);
  uart_init(UART1,9600);
// getp();
  uart_sendStr (UART1,"uart_str");
// printf("串口实验");

  while(1)
  {
    gpio_set(PORTE,0,LOW);
    time_delay_ms(50);
    gpio_set(PORTE,0,HIGH);
    time_delay_ms(50);
  }

网友:
先用我们的例程测试一下是否硬件问题。另外,用支持中文显示的串口助手,例如单片机多功能调试助手PortHelper.exe

网友A:
另外,我们默认的程序,在main函数前,已经设置了串口输出为URAT1,波特率为 19200,在k60_fire.h里修改……而在main函数前,我们会输出一下单片机信息,如果你的串口助手设置波特率为9600,会显示乱码……如果你是要用UART1,建议按照我们的教程说的去做,修改k60_fire.h,另外在main函数里不需要再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们默认的程序,在main函数前,已经设置了串口输出为URAT1,波特率为 19200,在k60_fire.h里修改… ...

#include "uart.h"
#include "lptmr.h"
#include "gpio.h"
#define h 2
#define l 1

uint8 getphoto[h][l]={{1},{2}};
void getp()
{
  int i=0;
  for(;i<h;i++)
  {
    for(int j=0;j<l;j++)
      uart_putchar(UART1,getphoto[j]);
    uart_putchar(UART1,'\n');
  }
}

void main()
{
  gpio_init(PORTE,0,GPO,HIGH);
  uart_init(UART1,19200);
  uart_sendStr (UART1,"uart_str");

  while(1)
  {
    gpio_set(PORTE,0,LOW);
    time_delay_ms(50);
    gpio_set(PORTE,0,HIGH);
    time_delay_ms(50);
  }
}
都改了,还是有很多乱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们默认的程序,在main函数前,已经设置了串口输出为URAT1,波特率为 19200,在k60_fire.h里修改… ...

火哥 用你们的程序在飞思卡尔大赛上不会被禁赛吧……允许用你开发的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哥 用你们的程序在飞思卡尔大赛上不会被禁赛吧……允许用你开发的库么? ...

今年很多队伍都是用了野火的K60最小系统,用我们的库有啥问题啊,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
我看很多都要求自主的程序什么的 有点担心~

网友(2013-11-07):
的确如2楼所述,调试应该要把问题分开,否则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硬件还是软件。
建议你先单独测试下串口发送是否可行。
如果你有示波器也可以直接量下波特率是否准确

网友C(2014-02-18):
那请问默认设置是在哪个子文件里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默认设置是在哪个子文件里知道?

不知道你所谓的默认设置是什么设置?
你指的是uart吗?
这个你可以去CPU文件夹下的sysinit.C中sysinit函数查看,具体波特率,可以查看相关头文件,上面野火也讲了。

网友C:
好的,就是在sysinit.C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就是在sysinit.C里。

嗯,你可以好好看看start.c,那里讲解了整个的启动程序。
如果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发问题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