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V8731V细分驱动,电机运行过程中不均匀,有停顿

楼主(2012-08-12):
     用的LV8731V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工作在16细分模式,用来驱动35BYGH步进电机(相电流1A,相电阻3.5Ω)。
   输入脉冲频率为4.5Hz,测试时发现步进电机运转不连续,会周期性“停顿”(也许是转得慢无法察觉?)
   下面是驱动芯片部分的原理图:

    测得检测电阻R3和R4上的电流波形为: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不是阶梯的正弦波,而且波形顶部有如此长的平台?
   有人说可能是PCB走线的原因,还请大家帮忙看看下面PCB的走线是不是有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发现细分越多效果越差,我都是工作在半步或者8细分,驱动器最大125细分还无法知道作用在哪里。

楼主:
顶起~为啥没人回复。。。

网友:
表示关注,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网友:
一般用混合衰减,控制电机的转速在每秒1转或者2转左右,然后调整示波器的扫描时间来看阶梯波形。 一般会先看2~8细分的阶梯波,这样波形会更清晰

另外,像这类专用的驱动芯片的问题,最好是先咨询一下相应的技术支持。因为有些特性要仔细测试过才清楚。不同芯片的特性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网友(2013-11-11):
准备做块来玩玩 ,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