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或者avr studio5/6里SPI中断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2-08-12):
WINAVR或者avr studio5/6里SPI中断函数怎么写?包含在什么头文件里?

网友A:
再winavr中,
ISR(中断名)
{
  //
}
中断名再winavr帮助文档里面有,可以直接查到,不同型号有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winavr中,
ISR(中断名)
{

实际上我用的是Atmel Studio6它整合了GCC,但我之前没有用过GCC,在Atmel Studio6里写程序,当写中断函数时----ISR(中断名),当你只键入一个或二个字母时它就会自动跳出中断名供你选择,如果选择或者自己键入中断名以后,中断名的颜色会改变(淡红色),表示中断名是正确的,现在我的问题是,它不变色,也就是说中断名不正确。它的头文件只有<avr/interrupt.h>吧?中断名是什么?SPI接收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用的是Atmel Studio6它整合了GCC,但我之前没有用过GCC,在Atmel Studio6里写程序,当写中断函数 ...

不是在interrupt.h里面,比如你你要用的单片机是atmega329p,那么中断的相关define在这个头文件里--iom329p.h里,定义可能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在interrupt.h里面,比如你你要用的单片机是atmega329p,那么中断的相关define在这个头文件里--iom32 ...

非常感谢,找到了。特别感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找到了。特别感谢你!

不客气,我最近也刚开始学习用这个,欢迎多多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我最近也刚开始学习用这个,欢迎多多讨论

一定!

网友(2013-03-31):
我的定时器中断进不去,一开定时器初始话后,程序总是复位,也根本不进中断函数。

网友:
楼上是不是没有包含#include<avr/intertupt.h>,我今天调试也是这样,老是复位和不知跳到哪去,包含了就进中断了
Studio5这点做的不好啊,不提示错误,只是警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