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移植FreeModbus 详细过程

楼主(2012-08-12):
FreeModbus移植 经验分享
   为什么要移植Freemodbus
         为什么要移植Freemodbus,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modbus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层协议,它很简洁也相对完善。对于还没有接触过modbus的朋友来说,我非常不建议直接移植freemodbus,应该耐心的从modbus文档入手,并充分把握身边的所有资源,例如PLC的中modbus部分。第二,其实嵌入式系统的通信协议可以自己制定,但是通过实践发现自己定制的协议漏洞百出,尤其是扩展极为困难。我始终认为借鉴他人的经验是很好的途径。借鉴他人成熟的代码,可以减少调试的时间,实现的功能也多了不少。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freemodbus小提示
         freemodbus只能使用从机功能。freemodbus更适合嵌入式系统,虽然例子中也有WIN32的例子,如果想要做PC机程序并实现主机功能,推荐使用另一个modbus库——NMODBUS,使用C#开发。同样WINFORM也可以通过自己编写串口代码实现modbus功能,但是这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一个月,如果使用现成的代码库,那么开发时间可能只有10分钟。
        自己整理的modbus协议
        代码参考了这个帖子,感谢你的分享。点击这里
  freeemodbus中如何通过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
         freemodbus通过串口中断的方式接收和发送数据。采用这种做法我想可以节省程序等待的时间,并且也短充分使用CPU的资源。串口中断接收毋庸置疑,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把数据保存在数组中,以便稍后处理。但是串口发送中断使用哪种形式?串口发送中断至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数据寄存器空中断,只要数据寄存器为空并且中断屏蔽位置位,那么中断就会发生;第二种,发送完成中断,若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发送完成并且中断屏蔽位置位,那么中断也会发送。我非常建议各位使用串口发送完成中断。freemodbus多使用RS485通信中,从机要么接收要么发送,多数情况下从机处于接收状态,要有数据发送时才进入发送状态。进入发送状态时,数据被一个一个字节发送出去,当最后一个字节被发送出去之后,从机再次进入接收状态。如果使用发送寄存器为空中断,还需要使用其他的方法才可以判断最后一个字节的数据是否发送完成。如果使用数据寄存器为空中断,那么将很有可能丢失最后一个字节。(马潮老师的AVR图书中也推荐使用发送完成中断,交流性质的文章,就没有参考文献了。)
  freemodbus中如何判断帧结束
         大家应该清楚,modbus协议中没有明显的开始符和结束符,而是通过帧与帧之间的间隔时间来判断的。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新的字符数据,那么就认为收到了新的帧。接下来就可以处理数据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判断帧的合法性。Modbus通过时间来判断帧是否接受完成,自然需要单片机中的定时器配合。
   整体代码
下面给出一个STM32平台上使用FREEMODBUS最简单的例子,操作保持寄存器,此时操作指令可以为030616
<FONT size=3>#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b.h"
#include "mbutils.h"

//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x0000
//保持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HOLDING_NREGS 8
//保持寄存器内容
uint16_t usRegHoldingBuf[REG_HOLDING_NREGS]
= {0x147b,0x3f8e,0x147b,0x400e,0x1eb8,0x4055,0x147b,0x408e};

int main(void)
{
//初始化 RTU模式 从机地址为1 USART1 9600 无校验
eMBInit(MB_RTU, 0x01, 0x01, 9600, MB_PAR_NONE);
//启动FreeModbus
eMBEnable();
while (1)
{
//FreeMODBUS不断查询
eMBPoll();
}
}

/**
* @brief 保持寄存器处理函数,保持寄存器可读,可读可写
* @param pucRegBuffer 读操作时--返回数据指针,写操作时--输入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eMode 操作方式,读或者写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偏移量
int16_t iRegIndex;

//判断寄存器是不是在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
{
//计算偏移量
iRegIndex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switch ( eMode )
{
//读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READ: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写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usNRegs > 0 )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 8;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
}
else
{
//返回错误状态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FONT>

先给大家一个整体的印象,先让大家会使用FREEMODBUS,再详细描述细节
//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x0000
//保持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HOLDING_NREGS     8
这两个宏定义,决定了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和总个数。需要强调的是,modbus寄存器的地址有两套规则,一套称为PLC地址,为5位十进制数,例如40001。另一套是协议地址,PLC地址40001意味着该参数类型为保持寄存器,协议地址为0x0000,这里面有对应关系,去掉PLC地址的最高位,然后剩下的减1即可。这会存在一个问题,PLC地址30002PLC地址40002的协议地址同为0x0001,此时访问时是不是会冲突呢。亲们,当然不会了,30001为输入寄存器,需要使用04指令访问,而40001为保持寄存器,可以使用030616指令访问。所以,用好modbus还是要熟悉协议本生,切不可着急。
//保持寄存器内容
uint16_t usRegHoldingBuf[REG_HOLDING_NREGS]
= {0x147b,0x3f8e,0x147b,0x400e,0x1eb8,0x4055,0x147b,0x408e};
接下来定义了保持寄存器的内容,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了,保持寄存器为无符号16位数据。在测试的情况下,我随便找了一些数据进行测试。看数据的本质似乎看不出说明规律,但是usRegHoldingBuf却是以16进制保存了浮点数。
int main(void)
{
//初始化 RTU模式 从机地址为1 USART1 9600 无校验
eMBInit(MB_RTU, 0x01, 0x01, 9600, MB_PAR_NONE);
//启动FreeModbus
eMBEnable();
while (1)
{
//FreeMODBUS不断查询
eMBPoll();
}
}

接下来就进入主函数部分。有三个FREEMODBUS提供的函数,eMBIniteMBEnableeMBPolleMBInitmodbus的初始化函数,eMBEnablemodbus的使能函数,而eMBPollmodbus的查询函数,eMBPoll也是非常单纯的函数,查询是否有数据帧到达,如果有数据到达,便进行相依的处理。再次观察这几个函数,只有eMBInit有很多的参数,这些参数和位于系统底层的硬件有关,这个应该引起移植过程的更多关注。下面几个章节再议。
<FONT size=3>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偏移量
int16_t iRegIndex;

//判断寄存器是不是在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
{
//计算偏移量
iRegIndex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switch ( eMode )
{
//读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READ: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写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usNRegs > 0 )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 8;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
}
else
{
//返回错误状态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FONT>

最后,如果收到一个有效的数据帧,那么就可以开始处理了。
第一步,判断寄存器的地址是否在合法的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
第二步,判断需要操作寄存器的偏移地址。
         给个例子可以迅速的说明问题,例如访问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为0x0002,保持寄存器的起始地址为0x0000,那么这个访问的偏移量为2,程序就从保持寄存器数组的第2个(从0开始)开始操作。
第三步,读写操作分开处理
      case MB_REG_READ: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以读操作为例,代码不多说了,请大家注意操作的顺序。保持寄存器以16位形式保存,但是modbus通信时以字节为单位,高位字节数据在前,低位数据字节在后。
   串口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串口部分的代码编写比较常规,主要有三个函数,串口初始化,串口数据发送和串口数据接收。除了以上三个函数之外,还有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 @brief 串口初始化
* @param ucPORT 串口号
* ulBaudRate 波特率
* ucDataBits 数据位
* eParity 校验位
* @retval None
*/
BOOL
xMBPortSerialInit(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
{
(void)ucPORT; //不修改串口
(void)ucDataBits; //不修改数据位长度
(void)eParity; //不修改校验格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USART1,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A9 USART1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10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动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lBaudRate; //只修改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串口初始化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USART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设定USART1 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最后配置485发送和接收模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D.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eturn TRUE;
}

传入的参数有端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和校验位,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修改代码。在这里我并没有修改其他参数,至于传入的波特率是有效的。除了配置串口的相关参数之外,还需要配置串口的中断优先级。最后,由于使用485模式,还需要一个发送接收控制端,该IO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FONT size=3>/**
* @brief 控制接收和发送状态
* @param xRxEnable 接收使能、
* xTxEnable 发送使能
* @retval None
*/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if(xRxEnable)
{
//使能接收和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MAX485操作 低电平为接收模式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8);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MAX485操作 高电平为发送模式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8);
}

if(xTxEnable)
{
//使能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
else
{
//禁止发送完成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
}

}
</FONT>

由于485使用半双工模式,从机一般处于接收状态,有数据发送时才会进入发送模式。在FreeModbus中有专门的控制接收和发送状态的函数,在这里不但可以打开或关闭接收和发送中断,还可以控制485收发芯片的发送接收端口。代码非常简单,但是还是建议各位使用发送完成中断。

<FONT size=3>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 CHAR ucByte )
{
//发送数据
USART_SendData(USART1, ucByte);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SerialGetByte( CHAR * pucByte )
{
//接收数据
*pucByt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turn TRUE;
}
xMBPortSerialPutByte和xMBPortSerialGetByte两个函数用于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在这里只要调用STM32的库函数即可。

static void prvvUARTTxReadyISR( void )
{
//mb.c eMBInit函数中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xMBRTUTransmitFSM
//发送状态机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static void prvvUARTRxISR( void )
{
//mb.c eMBInit函数中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xMBRTUReceiveFSM
//接收状态机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发生接收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prvvUARTRxISR();
//清除中断标志位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发生完成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SET)
{
prvvUARTTxReadyISR();
//清除中断标志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
}
</FONT>

若进入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则要调用FreeModbus中响应的函数,串口接收中断服务函数对应prvvUARTRxISR(),其代码如下
<FONT size=3>static void prvvUARTRxISR( void )
{
//mb.c eMBInit函数中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xMBRTUReceiveFSM
//接收状态机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FONT>

prvvUARTRxISR中又调用了pxMBFrameCBByteReceived(),其实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并不是一个函数,而是一个函数指针。其定义如下,请注意函数指针的声明和函数声明的区别。
BOOL(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 void );
mb.c文件的eMBInit函数完成赋值。一般情况下都会选择RTU模式,那么pxMBFrameCBByteReceived就和xMBRTUReceiveFSM等价了,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xMBRTUReceiveFSM;

同理,若发生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该中断服务函数对应prvvUARTTxReadyISR,其代码如下
<FONT size=3>static void prvvUARTTxReadyISR( void )
{
//mb.c eMBInit函数中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xMBRTUTransmitFSM
//发送状态机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FONT>

prvvUARTTxReadyISR中又调用了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也是函数指针,在eMBInit函数完成赋值,它等价于xMBRTUTransmitFSM
         特别提醒,由于我使用的是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想要进入该中断服务函数,需要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并启动串口发送中断,代码还需要少许修改。在mbRTU.ceMBRTUSend中稍作修改,代码如下。

<P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class=MsoNormal> </P>

/* First byte before the Modbus-PDU is the slave address. */
pucSndBufferCur = ( UCHAR * ) pucFrame - 1;
usSndBufferCount = 1;

/* Now copy the Modbus-PDU into the Modbus-Serial-Line-PDU. */
pucSndBufferCur[MB_SER_PDU_ADDR_OFF] = ucSlaveAddress;
usSndBufferCount += usLength;

/* Calculate CRC16 checksum for Modbus-Serial-Line-PDU. */
usCRC16 = usMBCRC16( ( UCHAR * ) pucSndBufferCur, usSndBufferCount );
ucRTUBuf[usSndBufferCount++] = ( UCHAR )( usCRC16 & 0xFF );
ucRTUBuf[usSndBufferCount++] = ( UCHAR )( usCRC16 >> 8 );

/* Activate the transmitter. */
//发送状态转换,在中断中不断发送
eSndState = STATE_TX_XMIT;

//插入代码 启动第一次发送,这样才可以进入发送完成中断
xMBPortSerialPutByte( ( CHAR )*pucSndBufferCur );
pucSndBufferCur++;
usSndBufferCount--;

//使能发送状态,禁止接收状态
vMBPortSerialEnable( FALSE, TRUE );

写到这里给位可能看的不是很明白,建议研究一下FreeModbus的源码,稍作一些修改使用起来才会更加方便。

楼主:
工程代码,IAR 5.5  V3.4库函数

请配合MODBUS POLL工具使用,会有更好的效果!

楼主:
五 定时器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定时器的作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这里就罗列一下相关的移植代码。定时器的代码要比串口的代码简单一些。
static void prvvTIMERExpiredISR( void );

BOOL
xMBPortTimersInit( 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使能定时器4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定时器时间基配置说明
  //HCLK为72MHz,APB1经过2分频为36MHz
  //TIM4的时钟倍频后为72MHz(硬件自动倍频,达到最大)
  //TIM4的分频系数为3599,时间基频率为72 / (1 + Prescaler) = 20KHz,基准为50us
  //TIM最大计数值为usTim1Timerout50u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0000) - 1;
  //定时器1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uint16_t) usTim1Timerout5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定时器4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定时器4溢出中断关闭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DISABLE);
  //定时器4禁能
  TIM_Cmd(TIM4,  DISABLE);
  return TRUE;
}

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ENABLE);
  //设定定时器4的初始值
  TIM_SetCounter(TIM4,0x0000);
  //定时器4启动
  TIM_Cmd(TIM4, ENABLE);
}

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4,0x0000);
  //关闭定时器4
  TIM_Cmd(TIM4, DISABLE);
}

static void prvvTIMERExpiredISR( void )
{
    ( void )pxMBPortCBTimerExpired();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清除定时器T4溢出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prvvTIMERExpiredISR( );
  }
}

在这里请注意STM32TIM有一个自动倍频的功能,如果APB1被分频的话,TIM的时钟就会自动倍频,当然再如何倍频也不应超过72MHz
六 各种寄存器的读或写函数
         Modbus通信中,总共有四类的寄存器,开关输入寄存器,线圈寄存器,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
/**
* @brief 输入寄存器处理函数,输入寄存器可读,但不可写。
* @param pucRegBuffer 返回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16_t iRegIndex;

//查询是否在寄存器范围内
//为了避免警告,修改为有符号整数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INPUT_START )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INPUT_START + REG_INPUT_NREGS ) )
{
//获得操作偏移量,本次操作起始地址-输入寄存器的初始地址
iRegIndex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INPUT_START );
//逐个赋值
while( usNRegs > 0 )
{
//赋值高字节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8 );
//赋值低字节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0xFF );
//偏移量增加
iRegIndex++;
//被操作寄存器数量递减
usNRegs--;
}
}
else
{
//返回错误状态,无寄存器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
* @brief 保持寄存器处理函数,保持寄存器可读,可读可写
* @param pucRegBuffer 读操作时--返回数据指针,写操作时--输入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eMode 操作方式,读或者写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偏移量
int16_t iRegIndex;

//判断寄存器是不是在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
{
//计算偏移量
iRegIndex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switch ( eMode )
{
//读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READ: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写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usNRegs > 0 )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 8;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
}
else
{
//返回错误状态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
* @brief 线圈寄存器处理函数,线圈寄存器可读,可读可写
* @param pucRegBuffer 读操作---返回数据指针,写操作--返回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eMode 操作方式,读或者写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寄存器个数
int16_t iNCoils = ( int16_t )usNCoils;
//寄存器偏移量
int16_t usBitOffset;

//检查寄存器是否在指定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 ) &&
( usAddress + usNCoils <= REG_COILS_START + REG_COILS_SIZE ) )
{
//计算寄存器偏移量
usBitOffset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 );
switch ( eMode )
{
//读操作
case MB_REG_READ:
while( iNCoils > 0 )
{
*pucRegBuffer++ = xMBUtilG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
iNCoils -= 8;
usBitOffset += 8;
}
break;

//写操作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iNCoils > 0 )
{
xMBUtilS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pucRegBuffer++ );
iNCoils -= 8;
}
break;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
* @brief 开关输入寄存器处理函数,开关输入寄存器,可读
* @param pucRegBuffer 读操作---返回数据指针,写操作--返回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eMode 操作方式,读或者写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操作寄存器个数
int16_t iNDiscrete = ( int16_t )usNDiscrete;
//偏移量
uint16_t usBitOffset;

//判断寄存器时候再制定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DISCRETE_START ) &&
( usAddress + usNDiscrete <= REG_DISCRETE_START + REG_DISCRETE_SIZE ) )
{
//获得偏移量
usBitOffset = ( uint16_t )( usAddress - REG_DISCRETE_START );

while( iNDiscrete > 0 )
{
*pucRegBuffer++ = xMBUtilGetBits( ucRegDiscrete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iNDiscrete > 8 ? 8 : iNDiscrete ) );
iNDiscrete -= 8;
usBitOffset += 8;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网友:
好东西啊.........................................
精神可佳!

网友:
这个建议穿裤啊。

网友A:
哇塞原来是新鲜出炉的帖子,做了几个产品,都是自己定的协议,感觉很乱,想来个一统江湖的办法,就想到了modbus

网友A:
认真的看完了,楼主继续写啊!
还有发现有句话不对:在prvvUARTRxISR中又调用了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的看完了,楼主继续写啊!
还有发现有句话不对:在prvvUARTRxISR中又调用了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 ...

多谢你的提醒,我已经修正过来了!
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抓紧这几天写出来!

NMODBUS的资料我也汇总一下,有了NMODBUS做上位机,有了FreeModbus做从机
这样使用MODBUS就天衣无缝了!安全可靠,稳定!

网友B:
好像官方有移植好的例子,不过这个有中文注释,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官方有移植好的例子,不过这个有中文注释,支持!

呵呵,还是理解一个编程的思路!理解为什么要使用MODBUS而不推荐自己编写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五 定时器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定时器的作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这里就罗列一下相关的移植代码。定时器 ...

楼主,不知你是否测试了下本代码的稳定性呢?我在使用串口发送完成进中断的时候,长期测试,会出现丢字节的现象,有时候第一个字节数据会丢失。在串口接收到数据,启动串口发送,我是在使能串口发送的时候进行的处理。

网友D:
好文呀,这个要顶。
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带个RTOS,将FreeModbus作为一个任务来运行,同时再运行其它任务,以充分发挥STM32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知你是否测试了下本代码的稳定性呢?我在使用串口发送完成进中断的时候,长期测试,会出现丢字节 ...

我是经过认真的测试的,没有问题我才敢放在里面!
今天我再认真的测试一下,他测试结果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文呀,这个要顶。
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带个RTOS,将FreeModbus作为一个任务来运行,同时再运行其它任务,以 ...

多谢你的建议,我抓紧时间试试。
官方给的是FreeRTOS的例子,我不是很熟悉,我试试uCOS
有结果和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知你是否测试了下本代码的稳定性呢?我在使用串口发送完成进中断的时候,长期测试,会出现丢字节 ...

测试了10000多次,没有出现问题!

测试过程:
使用03指令访问8个保持寄存器,每1s发送一次查询命令!

至少可以证明,使用发送完成中断时可行的!

网友A:
电脑端的调试工具是不是就是Modbus poll这个好用?

网友:
好啊顶起,精华,保存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果断收藏啊,现在也在定协议,头疼得一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的调试工具是不是就是Modbus poll这个好用?

非常好用!

网友:
关于10楼的问题,我移植的时候也出现过,具体解决办法参照下面程序 在430上移植的!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if( xTxEnable )
    {
        RS485_EN_TX();
        //2xx
        UC1IFG |= UCA1TXIFG; //start
        UC1IE |= UCA1TXIE;  // 开发送中断 USCI_A1 RX interrupt
    }
    else
    {
        //2xx
        UC1IE &= ~UCA1TXIE; //stop
        __delay_cycles(3200);//delay200us @ 115200

        RS485_EN_RX();
    }
    if( xRxEnable )
    {
       RS485_EN_RX();
       //2xx
        UC1IE |= UCA1RXIE;                        // 开中断 USCI_A1 RX interrupt
    }
    else
    {
       // RS485_EN_RX();
        //UCA0IE &= ~UCRXIE;//IE1 &= ~URXIE0;
        //2xx
        UC1IE &= ~UCA1RXIE;                        // 关中断 USCI_A1 RX interrupt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

楼主:
最近自己也在不断的测试中,过几天还是要把工程代码贴上去!

网友E:
好东西!一直想用STM32和工业触摸屏通讯!不知道这个代码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一直想用STM32和工业触摸屏通讯!不知道这个代码是否可行!

我就是使用freemodbus和屏通(一家台湾的触摸屏公司)的触摸屏通信的!

其他的屏,例如西门子,欧姆龙的也可以的!

网友F:
,可以啊,顶,不知道楼主用的STM32是哪个型号?还有请问楼主,是不是用了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啊,顶,不知道楼主用的STM32是哪个型号?还有请问楼主,是不是用了外部晶振? ...

STM32F103系列 8M外部晶振

网友:
楼主太无私了,以前看过楼主的fatfs文件系统,太给力了。

网友G:
请问,8楼提到的官方的例子,我刚去官网扫荡了一番,没发现,是我找错地方了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8楼提到的官方的例子,我刚去官网扫荡了一番,没发现,是我找错地方了吗?呵呵 ...

的确是没有STM32的例子,但是可以从BARE文件中的例子演化出STM32的应用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顶起

网友H:
哈哈 好贴啊   已收藏  和 举报 置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 好贴啊   已收藏  和 举报 置酷                                                                   ...

多谢啊,混了那么久还没有一个帖子穿上裤子!
感觉穿上裤子的难度和写SCI论文难度差不多啊!

我个人认为还差一个工程文件!
明天必当上传!

网友:
步骤很详细,好资料,顶

网友:
收藏了,好帖子稍后研究

网友:
写的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
绝世好帖~!
必须收藏啊

网友:
好文章得表起

网友:
这一个是非常的不错

网友:
顶一个!必须的!

网友:
感谢楼主,之前也做过FreeModbus的移植,但是弄的马马虎虎,有机会重新来过。

网友:
灰常不错的帖子!好好学习了!

网友:
先学习下modbus再来看看

网友:
非常不错喜欢

网友:
收藏,准备研究

网友:
哇  正需要这个

网友:
好贴,值得用心学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试了10000多次,没有出现问题!

测试过程:

楼主,我试了一下,怎么全是错误;
MODBUS POLL需要怎么设置?
看了一下,实际接收到的数据,全是0X01;应该是PC发到板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知你是否测试了下本代码的稳定性呢?我在使用串口发送完成进中断的时候,长期测试,会出现丢字节 ...

一般是硬件问题
和端口方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试了一下,怎么全是错误;
MODBUS POLL需要怎么设置?
看了一下,实际接收到的数据,全是0X01; ...

请问从机地址设对了吗,还有串口 和串口通信参数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从机地址设对了吗,还有串口 和串口通信参数等!

串口 和串口通信参数等,这个是没有问题,电脑串口软件可以正常接收板子的输出数据,
板子也可以收到电脑发的数据;
从机地址,从机地址为1,就是默认的那个,
板子软件也是1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一般是硬件问题
和端口方向问题

端口方向问题指的是?我的电路没有,方向选择,硬件上做了处理,和串口收发一样,这个电路,是成熟的电路,产品都生产几十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端口方向问题指的是?我的电路没有,方向选择,硬件上做了处理,和串口收发一样,这个电路,是成熟的电路 ...

有的单片机 有端口方向寄存器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2012-09-11):
最近要在STM32上做MODBUS,突然发现此贴,果断先顶后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从机地址设对了吗,还有串口 和串口通信参数等!

你好

我参考了你的代码移植到STM32上,运行正常,读出的线圈状态也是对的,但是我发现从Feemodbus网站上下载的v1.5的代码替代了你提供的相关modbus代码部分后就无法正常访问了

稍微看了一下,你好像修改了协议栈的代码,能告知修改了什么内容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从机地址设对了吗,还有串口 和串口通信参数等!

刚看了代码,你将functions文件夹下的功能函数里面的usRegAddress++;都注释掉了,这是为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看了代码,你将functions文件夹下的功能函数里面的usRegAddress++;都注释掉了,这是为何呢?

你看的还是非常仔细的1我也是不断测试得到的结果!

我些的文档里面说了,modbus的地址有两种,一种是PLC的,一种是通信时用到的,两者有一个加1减1的关系。
我想freemodbus也可能纠结此处。所以有了后面的加1.

刚开始调试的时候,若定义一个数组,但是怎么都访问不到元素0,不信你可以试试。
然后我发现了代码中地址被加1,我觉得应该要去掉这句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的还是非常仔细的1我也是不断测试得到的结果!

我些的文档里面说了,modbus的地址有两种,一种是PLC ...

这就是我纠结的地方,网上没人提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是不修改协议栈的好,保留那个+1,在回调函数里减掉更有通用性

估计上面说访问没反应的也有我这原因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从机地址设对了吗,还有串口 和串口通信参数等!

今天写了寄存器部分,poll通信正常,用的232

下午改成485 立刻不行了,看了下,电脑这边接收总少最后一个字节

感觉485使能提前一个字节被关掉了……

暂时还没找到原因,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从机地址设对了吗,还有串口 和串口通信参数等!

示波器测了一下,485使能的确在发完倒数第二个字节的时候关了,导致最后一个字节发送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今天写了寄存器部分,poll通信正常,用的232

下午改成485 立刻不行了,看了下,电脑这边接收总少最后一 ...

这个问题我也是遇到过的,就是使用发送完成中断还是使用寄存器孔中断的问题!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一种?

因为RS485有控制引脚,一定要发送完毕才可以返回接收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是遇到过的,就是使用发送完成中断还是使用寄存器孔中断的问题!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一种?

看了你的代码,使用的是USART_IT_TC

我用的是USART_IT_TXE,改成和你一样的方式后,就不发送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是遇到过的,就是使用发送完成中断还是使用寄存器孔中断的问题!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一种?

STM32用的还不是很顺,现在代码改成和你上传的一样的方式,使用发送完成中断TC

但是只能响应一次 ,通信成功一次后就无法进入发送中断了

网友:
free MODBUS 很好,很强大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
佩服楼主的开源精神。
另外请教下,Modbus 还有个 TCP/IP 的,不晓得楼主有使用过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是遇到过的,就是使用发送完成中断还是使用寄存器孔中断的问题!

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一种?

大神,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改了多少协议的程序吗

我上面的问题不修改协议的确是搞不定的

你在eMBRTUSend函数里加了下面代码,就是为了触发发送完成中断

        xMBPortSerialPutByte( ( CHAR )*pucSndBufferCur );
        pucSndBufferCur++;  /* next byte in sendbuffer. */
        usSndBufferCount--;

我把这段代码放到TX使能函数里了,但是也需要改源码

static volatile UCHAR *pucSndBufferCur;
static volatile USHORT usSndBufferCount;

上面这两个定义里的static 要去掉……

希望这点经验能帮上正在移植到stm32的同行一点小忙吧

PS:修改错别字

网友L:
freemodbus确实代码写的很简洁好用,就是可惜只支持一个从机,也不支持主机。自己用了最笨的方法,把相关功能函数几乎复制了一遍,才让自己移植的freemodbu支持了两个从机。
这里想请教下楼主,支持多从机有啥好修改的建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freemodbus确实代码写的很简洁好用,就是可惜只支持一个从机,也不支持主机。自己用了最笨的方法,把相关功 ...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C++,面向对象可以省去不少代码!

我只是设想啊,我自己也遇到freemodus只支持一个串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改了多少协议的程序吗

我上面的问题不修改协议的确是搞不定的

对了,为了适应发送完成中断,在发送的代码部分我也做了相应的修改!

主要是手动启动一次发送!之后,把发送的数据放入队列中。发送中断服务函数中,再逐个发送,直到完全发完毕!

网友:
好文,真心赞一个!

网友:
很好,正好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感谢你们的支持了!

网友:
先回复再看贴!

网友M:
我在51上移植过freemodbus,在STM上直接搞个RTOS做个任务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51上移植过freemodbus,在STM上直接搞个RTOS做个任务就差不多了吧

FreeModbus的uCOS应用,我争取这周整理出来!

多谢各位提的意见,我好好改正,希望大家可以满意!

网友:
对modbus很感兴趣,好好看看。

网友N:
很早以前看过,一直没用过,自己通过大段的switch套switch语句解析MOSBUS。呵呵,这个我感觉也就那样吧,可以学学人家写代码的形式,但解析协议就因人而异了。发个很早以前我编译的楼主这种MODBUS的keil4的工程吧!仅供参考,感觉用着也就那样,还不如直接解析。
不喜勿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早以前看过,一直没用过,自己通过大段的switch套switch语句解析MOSBUS。呵呵,这个我感觉也就那样吧,可 ...

方法很多啊!我自己也这样switch case过!
对学习modbus协议大有帮助!

呵呵,怎么会喷你呢!相互学习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O:
楼主 你这个每一条都带返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 你这个每一条都带返回吗

每条指令都有返回的!

具体可以看一下,我写的modbus笔记,里面写到的指令都有返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条指令都有返回的!

具体可以看一下,我写的modbus笔记,里面写到的指令都有返回! ...

好的 谢谢了!还有个问题麻烦你,我怎么没见你配置系统时钟啊?还是在哪配置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研究过freemodbus做主站,以及同时支持多路从modbus rtu的情况

网友:
有弄出两个串口的吗?

网友:
正想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知你是否测试了下本代码的稳定性呢?我在使用串口发送完成进中断的时候,长期测试,会出现丢字节的现象,有时候第一个字节数据会丢失。在串口接收到数据,启动串口发送,我是在使能串口发送的时候进行的处

这个是stm32的一个小bug
,你需要在串口使能前,清一下发送完成标志

网友:
顶,认为是特别好的东西,可惜啊自己不懂这个东西,要努力的啃啃了

网友:
之前也接触过FreeModbus但是没有楼主理解的这么透彻,强力支持

网友:
多谢楼主,正在艰难的学习!

网友I(2012-10-11):
引用 楼主:
FreeModbus的uCOS应用,我争取这周整理出来!

多谢各位提的意见,我好好改正,希望大家可以满意! ...

我试了一下接收到的数据,这个样子,但是校验都是错误的,不知道错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试了一下接收到的数据,这个样子,但是校验都是错误的,不知道错误在哪里 ...

能否更详细的说明一下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否更详细的说明一下问题!

电脑上运行Modbus Poll

STM32板子运行程序,接收到的数据,就是图上的,
进行CRC16校验的时候,  return ( USHORT )( ucCRCHi << 8 | ucCRCLo );返回的不是0,
usMBCRC16( ( UCHAR * ) ucRTUBuf, usRcvBufferPos ) == 0要求返回0,
看起来接收的都不对?是这个意思吧,但是直接通过串口工具发送,接收的是对的

usMBCRC16( UCHAR * pucFrame, USHORT usLen )
{
    UCHAR           ucCRCHi = 0xFF;
    UCHAR           ucCRCLo = 0xFF;
    int             iIndex;

    while( usLen-- )
    {
        iIndex = ucCRCLo ^ *( pucFrame++ );
        ucCRCLo = ( UCHAR )( ucCRCHi ^ aucCRCHi[iIndex] );
        ucCRCHi = aucCRCLo[iIndex];
    }
    return ( USHORT )( ucCRCHi << 8 | ucCRCLo );
}

定时器TIM4,初始化也有个疑问
//定时器时间基配置说明
  //HCLK为72MHz,APB1经过2分频为36MHz
  //TIM4的时钟倍频后为72MHz(硬件自动倍频,达到最大)
  //TIM4的分频系数为3599,时间基频率为72 / (1 + Prescaler) = 20KHz,基准为50us
  //TIM最大计数值为usTim1Timerout50u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20000) - 1;
  //定时器1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uint16_t) usTim1Timerout5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按照分频系数为3599【实际3600】,TIM_Period 应该是20000,(uint16_t) usTim1Timerout50us实际数字是0X80,这样的话,帧间隔时间岂不是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上运行Modbus Poll

STM32板子运行程序,接收到的数据,就是图上的,

第一个问题,请详细检查modbus poll的校验位设置

第二个问题,定时器4设定为间隔时间50us,是freemodbus的要求。
有了这个50us的基准,那么可以更具不同的波特率设定帧与帧之间的间隔。请看一下代码!
eMBErrorCode
eMBRTUInit( UCHAR ucSlaveAddress,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eMBParity eParity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ULONG           usTimerT35_50us;

    ( void )ucSlaveAddress;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Modbus RTU uses 8 Databits. */
    if( xMBPortSerialInit( ucPort, ulBaudRate, 8, eParity ) != TRUE )
    {
        eStatus = MB_EPORTERR;
    }
    else
    {
        /* If baudrate > 19200 then we should use the fixed timer values
         * t35 = 1750us. Otherwise t35 must be 3.5 times the character time.
         */
        /* 如果波特率超过19200 使用固定的时间间隔,1750us
        *其他情况,则要进行计算。
        */
        if( ulBaudRate > 19200 )
        {
            usTimerT35_50us = 35;       /* 1750us. */
        }
        else
        {
            /* The timer reload value for a character is given by:
             *
             * ChTimeValue = Ticks_per_1s / ( Baudrate / 11 )
             *             = 11 * Ticks_per_1s / Baudrate
             *             = 220000 / Baudrate
             * The reload for t3.5 is 1.5 times this value and similary
             * for t3.5.
             */
            usTimerT35_50us = ( 7UL * 220000UL ) / ( 2UL * ulBaudRate );
        }

        /* 初始化定时器 */
        if( xMBPortTimersInit( ( USHORT ) usTimerT35_50us ) != TRUE )
        {
            eStatus = MB_EPORTERR;
        }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return eStatus;
}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请详细检查modbus poll的校验位设置

第二个问题,定时器4设定为间隔时间50us,是freemodbus ...

谢谢,大侠指导,明白了这段疑问,

接收数据的现象有了进展,我用的晶振是25M,经过麻烦的设置,终于设置成了72M,
但是提示非法地址,我试了地址0X02等其他数字,也提示非法,

看起来是读了10个暂存器的值,01 03 00 00 00 0A C5 CD
回复01 83 02 C0 F1,错误码2,非法地址,就是这个产生的

网友I:
仔细分析了一下,是超出范围了,导致返回非法地址,但是应该还有其他问题,跑5分钟左右,会发生内存溢出事件,就会死机
多谢楼主指点,仔细看看modubus协议
死机原因还没有找出一点点原因,有时间在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仔细分析了一下,是超出范围了,导致返回非法地址,但是应该还有其他问题,跑5分钟左右,会发生内存溢出事 ...

我写代码的时候,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都只有8个!
但是modbus poll设定的初始值是10个,改变一下大小即可!

至于出现死机的问题,为什么你那么肯定是内存溢出呢!
请问你是如何确定的,在上传代码时,我认真测试了超过10000次通信,虽不能保证每次都对,但是成功率超过99.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代码的时候,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都只有8个!
但是modbus poll设定的初始值是10个,改变一下大小 ...

运行一会儿程序提示这个了,出现下面的画面,应该是内存溢出了吧,
我也不是很确定,初学者,刚刚接触STM32, 不长时间,我用的STM32F107
刚刚学习modbus
: Program exit reached.

网友:
总结得很好,支持。

网友:
mark 向牛人学习致敬。

网友P:
期待lz 的最终修改fix  工程版啊。。     有木有测试过最多可以设置多少个coil和register,一次性猛灌可以多少数据?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期待lz 的最终修改fix  工程版啊。。     有木有测试过最多可以设置多少个coil和register,一次性猛灌可以 ...

这个我倒是没有测试过!
能否把测试的方法说的具体一点,我可以详细测试一下!

网友Q:
引用 楼主:
能否更详细的说明一下问题!

你好,先谢谢你的FreeModbus代码。我参考你的代码做了基于LPC1768的Modbus程序,系统第一次通信正常。当我再次发送命令时,就会返回FF FF 77 E7 FE。请问你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R:
这个和自己写的MODBUS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自己写的MODBUS协议用在产品中也没遇到什么问题呢。这个好处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先谢谢你的FreeModbus代码。我参考你的代码做了基于LPC1768的Modbus程序,系统第一次通信正常。当 ...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遇到过!
请你详细的检查串口和定时器相关的程序,保证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和自己写的MODBUS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自己写的MODBUS协议用在产品中也没遇到什么问题呢。这个好处在哪 ...

呵呵,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现成的代码只好可以减少一点开发时间吧!

如果项目中需要用到TCP通信,我相信大多数开发人员都不会自己写代码,而是参考现成的代码,无论是开源的还是商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遇到过!
请你详细的检查串口和定时器相关的程序,保证没有错误! ...

哈哈,谢谢你了啊。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现成的代码只好可以减少一点开发时间吧!

哦。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

网友:
多谢 哪天可能用上

网友:
你好,最近我根据你写的程序,移植到我的STM32107VC上,用232通信成功,但改成485后,接受的数据不完整(FF 7F 00),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全部手下了哈哈

网友S(2012-11-11):
不错,以前自己也写过一个类似modbus的协议,是挺麻烦,要避免有漏洞考虑很多东西,扩展性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错,以前自己也写过一个类似modbus的协议,是挺麻烦,要避免有漏洞考虑很多东西,扩展性也是个问题 ...

您的头像很有感觉!

我也认真调试过,在实际的产品中也实践过!

FreeModbus是可靠的!

网友T:
请问楼主 我移植以后编译报错  .\Obj\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aeabi_assert (referred from mbascii.o).       断言的问题,这个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楼主 我移植以后编译报错  .\Obj\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aeabi_assert (refe ...

这个我还真的不清楚!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错误提示吗??

网友:
LZ是好人呀。一直想做这方面的东西。希望能出UCOSII的。谢谢

网友:
好帖子!让人容易理解!

网友:
modbus的协议啊!

网友:
楼主基于stm32和ucos-ii的modbus移植成功了吗?

网友:
收藏了,以后或许会用到

网友U:
是否可以用modbus传输一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否可以用modbus传输一个表格?

modbus内部传输的数据按照字节来理解的,本质来说就是数组,字节流!

您说的表格式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包括表头,标题和表格元素内容呢?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以前都用自己定的协议,想的头疼,看来以后要解脱了,哈哈!!

网友(2012-12-11):
好贴 顶一下 最近也在用MODBUS协议收藏一下

网友:
PDF中 06预置单个保持寄存器 的表格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V:
先mark下  过段时间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先mark下  过段时间在看

这么多人回帖,看来我需要继续努力出新的作品了!

网友:
我这几天一直在调试主机模式。希望看了楼主的帖子,对我有帮助!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
LZ,我移植后,走485,仍不通!对此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函数加入相应使能485引脚外,还需哪些配置?

网友:
太需要了谢谢

网友:
顶一个,写的很好~~~~~~~

网友:
希望楼主能给一个完整的应用示例,像我这边样的人只会用,不想去理解更多的懒人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网友W:
换usart2后,485通了,现在怀疑是usart1的引脚问题还是??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
学习了……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严重警告:本论坛不得使用大尺寸字体。请重新编辑删除本警告。不删除此警告的ID将被封锁。阅读到此文字请务必举报】

楼主:
引用 网友W:
换usart2后,485通了,现在怀疑是usart1的引脚问题还是??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

我自己尝试过了USART1和USART2都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 好贴啊   已收藏  和 举报 置酷

已经是裤子了!
最近还在深入的研究,准备通过这个把MODBUS-TCP做出来!
所以还在看TCP的相关内容

网友X:
引用 楼主:
已经是裤子了!
最近还在深入的研究,准备通过这个把MODBUS-TCP做出来!
所以还在看TCP的相关内容 ...

楼主我也想使用这个协议,不知道这个协议适合我不? 在stm32f103c8t6上面跑,实现的功能是 ,接收上位机发送的命令,然后把这发送给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早以前看过,一直没用过,自己通过大段的switch套switch语句解析MOSBUS。呵呵,这个我感觉也就那样吧,可 ...

试了一下,RTU模式可通信,ASCII模式用那个Modbus Poll一直time out,不知那里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我也想使用这个协议,不知道这个协议适合我不? 在stm32f103c8t6上面跑,实现的功能是 ,接收上位机 ...

完全可以!虽然modbus协议不那么完美,但是总比自己写的协议完善的多!

网友:
暂时没用到,先收藏

网友Y:
用了几天,还是百般不爽,换回自己的协议栈了,主从机均有,移植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用了几天,还是百般不爽,换回自己的协议栈了,主从机均有,移植很方便。 ...

呵呵,能否发布,大家共享一下!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
公司的商业代码,不便发布,呵呵!
还是对FreeModbus里面吃得通透不通透的缘故,我们公司的代码,我们是天天用,用了三年,早已吃得通透了,所以会觉得熟如指臂,呵呵。

网友:
刚接触Modbus,多谢楼主!!!

网友(2013-01-11):
好文啊,自己在编写自定义的协议,感觉重复发送两次不回复就没有响应了,学习了标准mobbus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谢谢分享 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
先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文章!!

网友Z:
一直在用自定义的协议,这个有利于节省开发时间。

网友AA:
这种精神才是我们论坛里面该有的精神。。。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种精神才是我们论坛里面该有的精神。。。支持!!!!!

谢谢您的回复,我一定认真保持!

网友AB:
首先感谢楼主无私的开源精神,本人跟着楼主的步骤成功将freemodbus移植到C8T6,但是一旦使能IIC后MODBUS就不能通讯,望楼主能指点一二。IIC只在上电和掉电的时候进入中断,怎么会影响通讯呢?

网友:
谢谢收藏了, 也许以后用的到。

网友AC:
能用232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能用232上吗?

当然可以,PC机做主机,只能有一个从机,这个是RS232性质决定的!

网友(2013-02-14):
标记一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谢谢楼主。

不客气,最近几天花了点时间研究MODBUS TCP
没想到还是很复杂的,研究之后又结果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modbus先记号,这个LZ相当的强

网友:
这个真当是好啊,楼主大牛

网友:
酷帖含金量就是高啊。。。哈哈哈哈

网友:
调试成功,如果STM32中有两个串口要用到freemodbus,该如何是好啊

网友:
发现保持寄存器对应地址的数值不停的变化。
在程序里设置
usRegHoldingBuf[0] = 123;
usRegHoldingBuf[1] = 456;

用MODBUS POLL调试发现 usRegHoldingBuf[0] usRegHoldingBuf[1]的值会变0,而usRegHoldingBuf[2],usRegHoldingBuf[3]的值会变123,456

网友:
奇怪了,把寄存器单独定义在另一个文件里不行,定义到MAIN函数所在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最近几天花了点时间研究MODBUS TCP
没想到还是很复杂的,研究之后又结果再和大家分享! ...

期待楼主TCP版的FreeModbus。。。。。。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使用freemodbus和屏通(一家台湾的触摸屏公司)的触摸屏通信的!

其他的屏,例如西门子,欧姆龙的也 ...

请问,如果通过freemodbus把stm32采集到的数据送到触摸屏上显示,该怎么操作呢?freemodbus只能做从机,不能主动发起响应,是不是触摸屏定时发起读寄存器指令啊?

网友:
谢谢楼主,好东西,正好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请问,如果通过freemodbus把stm32采集到的数据送到触摸屏上显示,该怎么操作呢?freemodbus只能做从机, ...

触摸屏做主机!STM32做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使用freemodbus和屏通(一家台湾的触摸屏公司)的触摸屏通信的!

其他的屏,例如西门子,欧姆龙的也 ...

这个freemodbus与屏通讯的时候是做从机?

===================================
米事了,刚翻到最后几页,看到了答案。。

网友:
好帖子,必须顶啊

网友:
有空还真有必要亲自动手实现一下modbus

网友AE: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做主机!STM32做从机!

参考LZ的程序,FreeModbus已经能初步调试了,然后把它加入到我的项目中时出现了问题,特请教lz

在主函数中,Read_ADC()主要进行5路AD采样,函数中可能运算的时间太长,导致modbus通信出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改进方法吗?
stm32(从机)    触摸屏(上位机)。

while(1)
{
   eMBPoll();
   Read_ADC();
}

网友:
支持楼主等待楼主继续

网友AF:
先来跟着楼主搞下,开始咯。。。有问题得随时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先来跟着楼主搞下,开始咯。。。有问题得随时来问。

先来跟楼主搞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来跟楼主搞下。。。。。。。

表误会,就是来跟着你的步伐做。

网友AG:
非常受用, 感谢楼主!
只是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必须将portserial.c中下面这段代码启用, 否则在加入总线的时候因为overrun导致整个通讯建立不了. 启用后测试没有再也没发现通讯问题. 不知道其他人有遇到整个问题没有.

  //测试看是否可以去除 2012-07-23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 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DR
  }
  */

楼主:
引用 网友AG:
非常受用, 感谢楼主!
只是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必须将portserial.c中下面这段代码启用, 否则在加入总线的时候 ...

我倒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程序在某个产品上使用了,约有半年。
我在程序中的确是去除了这段代码,没有问题,尚不清楚原因!

网友:
期待楼主能移植成功modbus_tcp

网友AH:
引用 楼主:
多谢啊,混了那么久还没有一个帖子穿上裤子!
感觉穿上裤子的难度和写SCI论文难度差不多啊!

我也是用freemodbus做下位机,nmodbus做上位机,之前在ucos-II下跑了freemodbus效果很不错比之前自己写的效果好多了

楼主(2013-03-16):
引用 网友AH:
我也是用freemodbus做下位机,nmodbus做上位机,之前在ucos-II下跑了freemodbus效果很不错比之前自己写的 ...

我也是这样做的,的确很好用!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五 定时器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定时器的作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这里就罗列一下相关的移植代码。定时器 ...

你好,现在我的FreeMODBUS 1.5已经移植成功了,可是对于四个回调函数与实际的电路板接口怎么联系起来还没有什么思路,能不能提供一个例程或者方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你好,现在我的FreeMODBUS 1.5已经移植成功了,可是对于四个回调函数与实际的电路板接口怎么联系起来还没 ...

四个回调函数和实际电路板连接我想并没有实际的关系,但是可以这样说或许是你的问题!

例如访问输入寄存器,输入寄存器对应传感器的检测结果,只有只读功能!
那么还需要一个传感器检测函数,循环读取AD结果,并把AD结果保存到输入寄存器数组中!
这样才可以建立传感器检测结果和输入寄存器的对应关系!

请注意MODBUS寄存器和单片机中的寄存器不是一个概念,MODBUS寄存器仅是一个RAM中的数组!
和具体的硬件电路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四个回调函数和实际电路板连接我想并没有实际的关系,但是可以这样说或许是你的问题!

例如访问输入寄存 ...

嗯,谢谢你的回答,还是有些不清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有一个传感器的数据(一位),该数据存放到变量Data中,那么我主机怎么样通过发送指令将数据读回?也就是说在如下的回调函数中,我怎样将变量Data和里面的变量联系在一起?移植的程序见下面。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int             iRegIndex;

    if( ( (UINT16)usAddress >= REG_INPUT_START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INPUT_START + REG_INPUT_NREGS ) )
    {
        iRegIndex = ( int )( usAddress - usRegInputStart );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usRegInput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网友AE:
请问LZ,做modbus主机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AJ:
你叫徐凯,你是我高中同学吗,我们一起在正源读过书,我叫贺国全。qq317298937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嗯,谢谢你的回答,还是有些不清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有一个传感器的数据(一位),该数据存放到变 ...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操作usRegInputBuf这个数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请问LZ,做modbus主机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抱歉,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好想法!难道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然后开源!!
呵呵,我的个人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你叫徐凯,你是我高中同学吗,我们一起在正源读过书,我叫贺国全。qq317298937 ...

呵呵,叫徐凯的真的是太多了!我在无锡读的高中!也在无锡的大学,还在无锡读的研究生!天啊,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城市!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操作usRegInputBuf这个数组即可!

你好,你说的我明白,现在就是不是特别清楚得到的数据怎么和usRegInputBuf数组一一对应,比如我得到四个布尔值,怎么和usRegInputBuf数组内的元素对应?比如usRegInputBuf[0]应该存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你好,你说的我明白,现在就是不是特别清楚得到的数据怎么和usRegInputBuf数组一一对应,比如我得到四个 ...

这个你可以自己定义,这个不在modbus规范里面!usRegInputBuf[0]的长度是16位的,你可以选择任意的4位存放bool变量!

网友:
牛人!相当厉害啊~~~

网友:
这样的好贴要顶啊

网友AK:
-  -基本都是自己编, freemodbus还是太麻烦了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K:
-  -基本都是自己编, freemodbus还是太麻烦了

我觉得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不排斥任何一种方法,只要满足你的项目需求并留有一定的扩展性即可!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不排斥任何一种方法,只要满足你的项目需求并留有一定的扩展性即可! ...

楼主,那个Modbus poll 具体应该怎么设置,比如response timeout , Delay Between Polls,slave ID ,address应该寄存器地址,那个从机地址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那个Modbus poll 具体应该怎么设置,比如response timeout , Delay Between Polls,slave ID ,addr ...

从机地址是程序中设定的,例如程序中设定从机地址为1,那么slaver ID自然为1
寄存器地址,在示例代码中address的起始地址为0,结束地址为7,请注意寄存器数量不是默认的10,而是8.
其他的设置可以保持默认!

网友AM:
对于楼主的帖子,十分敬佩和感激。看了几遍,有以下不解!
1、对于楼主的串口代码,关于初始化PA9和PA10感到不解,看了FreeModbus源码也是这么写的,请楼主解惑
2、对于楼主关于485初始化也只有PD8,也感到很困惑,请楼主详解。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对于楼主的帖子,十分敬佩和感激。看了几遍,有以下不解!
1、对于楼主的串口代码,关于初始化PA9和PA10感 ...

PA9和PA10为 STM32F系列的USART的接收和发送口

PD10为RS485形式的发送或接收控制口,该端口可以使用任意的IO口。由于RS485使用的过程中只能寻则发送或接收的一种状态,所有FreeModbus一直保持接收状态,直到需要发送数据时才短暂开启发送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最近几天花了点时间研究MODBUS TCP
没想到还是很复杂的,研究之后又结果再和大家分享! ...

请问485的RO、DI口是接在PA9和PA10上吗?

网友AM:
引用 楼主:
PA9和PA10为 STM32F系列的USART的接收和发送口

PD10为RS485形式的发送或接收控制口,该端口可以使用任意 ...

请问485的RO、DI口是接在PA9和PA10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请问485的RO、DI口是接在PA9和PA10上吗?

应该可以那样操作的,组成485通信!

网友AN:
modbus tcp 不复杂啊,跟485比就是少了最后的CRC校验,然后前边加了6个字节,前面两个是包个数,第六个表示后面的字节数,就这么简单,它不需要校验,因为TCPIP协议下它本身就是校验的,所以应用层就不需要校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N:
modbus tcp 不复杂啊,跟485比就是少了最后的CRC校验,然后前边加了6个字节,前面两个是包个数,第六个表示 ...

言简意赅,学习一下!我前段时间分析了uIP,还自己写了以太网协议栈,稍加整理应该modbus tcp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D:
好文呀,这个要顶。
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带个RTOS,将FreeModbus作为一个任务来运行,同时再运行其它任务,以 ...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在开发STM2时,考虑引入RTOS是很不错的一种方式

网友AL:
引用 楼主:
言简意赅,学习一下!我前段时间分析了uIP,还自己写了以太网协议栈,稍加整理应该modbus tcp就可以出来 ...

请教一下楼主,关于功能码0x11 ,报告从机ID, 对应主机应该发送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从机应该回复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请教一下楼主,关于功能码0x11 ,报告从机ID, 对应主机应该发送什么样的数据格式   ,从机应该回复什么样 ...

我需要求证一下,modbus中的确有这个定义,但是freemodbus中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函数!
我回头看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在开发STM2时,考虑引入RTOS是很不错的一种方式

难道上传的示例工程中是没有RTOS的,我记得我加了一个uCOS在里面的,难道是我搞错了!

网友:
楼主辛苦,多谢,跑起来了

网友:
这个东西灰常的有用,工作中经常要用到。顶一个

楼主:
没想到这个帖子有那么多人回复,虽然这个modbus是老技术了,但是还是没有应用前景的!争取300楼!

网友:
有master的例程就更好了

网友(2013-04-16):
用lwip+modbusTCP灰常方便

网友AM:
请问楼主,您的485RO、DI口接在哪个串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请问楼主,您的485RO、DI口接在哪个串口上?

可以接在UART1上,也可以接在UART2上,另外RS485的收发也可以接在任意一个Io口!

网友AP:
其实我想用CAN的,485与modbus配合良好,CAN没有合适的上层协议,can与modbus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其实我想用CAN的,485与modbus配合良好,CAN没有合适的上层协议,can与modbus不合适 ...

CANOpen.非常好!

网友:
牛啊 做规约转换器的人才 前途无量

网友AQ:
请问LZ:您的代码在RS232下,或RS485应该都适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请问LZ:您的代码在RS232下,或RS485应该都适用吧?

RS232 RS485通用

RS485使用的时候需要增加一个收发控制IO!

网友AQ:
我要用SP3485接在串口1或串口2上,连收发控制IO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我要用SP3485接在串口1或串口2上,连收发控制IO都不要?

SP3485当然要收发控制IO了,不然要么接收要么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塞原来是新鲜出炉的帖子,做了几个产品,都是自己定的协议,感觉很乱,想来个一统江湖的办法,就想到了mo ...

谢谢无私贡献的精神,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协议是通过UART来控制单片机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 定时器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定时器的作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这里就罗列一下相关的移植代码。定时器 ...

最近在搞,老板说给我最多两天搞好,我只有来长姿势。。。。
谢谢先。。。

网友:
刚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借鉴了!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
我移植好了能用,但是比如我读保持寄存器u16 usRegHoldingBuf[REG_HOLDING_NREGS]={0x0810,0x0720,0x0630,0x0540,0x0450,0x0360,0x0270,0x0180};
最多只能读7个数,从第usRegHoldingBuf【1】~【7】;求教。。。为什么不能读8个??

【是PLC的起始地址为0x0001】而程序里面设置的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所以只要将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设置为0x0001即可读到和写入全部字符。
也可以修改mbfuncholding.c中的usRegAddress++;相应的注释掉,然后起始地址设置为0x0000也可以。

网友AM:
引用 网友K:
你好

我参考了你的代码移植到STM32上,运行正常,读出的线圈状态也是对的,但是我发现从Feemodbus网站上 ...

你好,我也是参照了《STM32 移植FreeModbus 详细过程》一问,在STM32F103ZE上移植FREEMODBUS,现在出现能发送不能接受的情况,你在移植过程遇到类似的情况没有。能说下你移植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吗?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QQ:378746087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你好,我也是参照了《STM32 移植FreeModbus 详细过程》一问,在STM32F103ZE上移植FREEMODBUS,现在出现能 ...

断点跟踪。。。看看在哪里返回的是什么错误,以及出错前后代码分析。。。。

网友AR:
楼主,我们见过面的,你去太湖物联网比赛的展会上还给我投了一票,然后还跟我的老师告了一状,说我们默默无闻的坐在那里,哈哈 !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想立马学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我们见过面的,你去太湖物联网比赛的展会上还给我投了一票,然后还跟我的老师告了一状,说我们默默无 ...

我记得很清楚!
做出东西也要推销自己啊!你看那天上海大学的人,虽然做的东西原理较为简单。
但是上海大学的“营销”做的非常好,见人就介绍,演示说明。很快就获得参与者的信任,之后就是投票!

呵呵,技术水平+市场营销!

网友:
LZ很厉害,要赞赞。
今天特意把你的程序down到神舟IV开发板上,8MHz晶振,232串口,F107VC的片子,Modbus Poll调试工具,始终是Timeout error,整了好久没整出来,咋回事呢?
单独试了试定时和串口貌似都OK的哈,LZ,有什么办法把这个整出来呢?

网友AR: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很清楚!
做出东西也要推销自己啊!你看那天上海大学的人,虽然做的东西原理较为简单。
但是上海大 ...

哈哈,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害羞,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 灰常的有缘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哈哈,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害羞,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 灰常的有缘分 !

是的,但是你是怎么认出我的??透露一下!

网友:
的确是好贴啊

网友:
这个今天才看到,获益了!!

网友AR: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你是怎么认出我的??透露一下!

我在无锡比赛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去现场看到我了,然后我去我们的那个贴子里看到了你的头像,寻思如果第二天能看到你就叫住你,但之后没看见你,但一看你的头像就认出你来啦,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我在无锡比赛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你去现场看到我了,然后我去我们的那个贴子里看到了你的头像,寻思如 ...

非常感动,还可以认出我来!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多多推出好帖子!一起学习!

网友:
正在移植FreeRTOS+FreeModBus,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AR:
引用 楼主:
非常感动,还可以认出我来!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多多推出好帖子!一起学习! ...

哈哈,好,就觉得咱有缘分,如果有机会我再去无锡,就找你玩去。图片中这三行我没这么用过,去掉了也该没影响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哈哈,好,就觉得咱有缘分,如果有机会我再去无锡,就找你玩去。图片中这三行我没这么用过,去掉了也该没 ...

应该不会有影响的!
可能会有编译器警告!

网友AR: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有影响的!
可能会有编译器警告!

我把程序移植到MDK上了,有那三行MDK会报错,去掉就OK了,而且调试也没有问题,对了还有:你为什么要初始化systick定时1ms,我看你也没用中断和延时呀 ???加我qq吧:578884540.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我把程序移植到MDK上了,有那三行MDK会报错,去掉就OK了,而且调试也没有问题,对了还有:你为什么要初始 ...

这样的,调试的时候都是用的以前的代码的基础上修改的。
这个例子中没有使用到systcik相关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调试的时候都是用的以前的代码的基础上修改的。
这个例子中没有使用到systcik相关内容! ...

嗯,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谢谢你的代码,MDK版的我应经调通了,整理一下传上来,哈哈,加我 QQ,朋友。

网友(2013-05-20):
modbus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首先要先顶一下,楼主,想问一下,在哪里改设备地址。

网友AS:
问这种问题,不好意思,让楼主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S:
问这种问题,不好意思,让楼主见笑了。

呵呵,不知不觉这个帖子顶了9页了!是时候前进了,顶到第10页。
分享MODBUS TCP了!

网友AS:
嗯嗯,楼主老大,为了你的TCP那我再问个小问题哈,为什么我将你的工程运行,232通信没有问题,接上485就不可以呢,我只是改变了一下方向脚其他的都没变 ……

网友AT:
1、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中的USHORT usNRegs是无符号的数,永远大于0,你用它来跟0判断貌似不对

2、
串口配置中好像应该有: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网友AU:
纯支持,有空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知不觉这个帖子顶了9页了!是时候前进了,顶到第10页。
分享MODBUS TCP了! ...

好帖,再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嗯嗯,楼主老大,为了你的TCP那我再问个小问题哈,为什么我将你的工程运行,232通信没有问题,接上485就不 ...

RS485还有收发控制端,这个在代码在serialport里面,请找找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T:
1、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我记得我进行了强制类型转化了!可能在论坛里面上传的代码没有做这个修改!

至于初始化接收中断,这部分在serialport中有操作
如果是发送状态,关闭接收中断,打开发送中断
如果是接收状态,关闭发送中断,打开接收中断

当然也可以不使用中断,你也可以修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U:
纯支持,有空再说

有机会还是要像你请教一下 uCGUI的使用问题。

网友AV:
好贴,楼主能够坚持将帖子跟踪将近1年的时间。辛苦了。收藏了,以后备用。第十页出现吧!!!

网友:
楼主兄弟辛苦了啊,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好贴,楼主能够坚持将帖子跟踪将近1年的时间。辛苦了。收藏了,以后备用。第十页出现吧!!! ...

差不多真的要有一年了!所以要继续努力出新东西了!

网友:
先记号一下,有空慢慢看

网友:
FreeModbus,准备使用!

网友:
非常详细!下载了慢慢看!

网友:
发现源码中都有个  usRegAddress++;
地址相差一个,调试了好久才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刚接触ModBus,来顶Lz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嗯,谢谢你的回答,还是有些不清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有一个传感器的数据(一位),该数据存放到变 ...

你好,你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楼主说  可以在其他地方操作usRegInputBuf这个数组即可!
我在while循环里操作了这个数组,居然不好用
但是把它放到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上面这个函数里就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在任意地方更新BUf里的数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W: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操作usRegInputBuf这个数组即可!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操作usRegInputBuf这个数组即可!

while(1)
    {
                eMBPoll();                //不断的解析协议栈
                usRegInputBuf[0]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
我在这个循环中操作 usRegInputBuf 怎么不好使呢!

但是把 usRegInputBuf[0]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放到下面这个函数中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就能更新 usRegInputBuf[0] 里的数据,w

楼主,这是为什么呀,我到底该怎么更新buf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W: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操作usRegInputBuf这个数组即可!

如果需要在其他函数中使用usRegInputBuf的话,需要extern的帮助。
extern unsigned short usErgInputBuf,通过这句话测试一下!

网友AW: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在其他函数中使用usRegInputBuf的话,需要extern的帮助。
extern unsigned short usErgInputBuf ...

谢谢楼主,已经搞定!!另外希望楼主做下  tcp modbus?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W:
谢谢楼主,已经搞定!!另外希望楼主做下  tcp modbus?可以吗

端午节的时候整理一下,其实已经做好了!不过是uIP的。LwIP还没有研究透彻!

网友:
谢谢,留着备用

网友AX:
顶!你可以加上主机的功能,也没有几行代码哦。我以前试过,可以的。freemodbus没有主机模式。
嘿嘿,modbus TCP也弄过,挺好的,速度快。稳定性也很好。不过,我只是玩玩,然后就放在一边去了。
你毕业了吧?

10页到了,坐等徐大侠大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X:
顶!你可以加上主机的功能,也没有几行代码哦。我以前试过,可以的。freemodbus没有主机模式。
嘿嘿,modbu ...

看来10楼如约而至了!

我已经毕业了吗!

端午休息的时候准备一下,先从uIP开始吧!

网友AY:
modbus tcp 比modbus over serial line 更简单。
连校验都省掉了。加上数据头直接扔出去就好了。数据头里的那个计数值可以自己在每次发送时候加1,接受到数据包时候验证一下是否相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午节的时候整理一下,其实已经做好了!不过是uIP的。LwIP还没有研究透彻! ...

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Y:
modbus tcp 比modbus over serial line 更简单。
连校验都省掉了。加上数据头直接扔出去就好了。数据头里的 ...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

网友AZ(2013-07-02):
第一个代码里的eMBRegHoldingCB() 在哪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Z:
第一个代码里的eMBRegHoldingCB() 在哪使用了?

进行保持寄存器操作的情况下便会调用
保持寄存器支持读方法和写方法

网友:
最近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顶一下

网友BA:
冒昧的问下,Freemodbus是干嘛的 ?

网友AZ:
引用 楼主:
进行保持寄存器操作的情况下便会调用
保持寄存器支持读方法和写方法

在代码里搜到了,谢谢
freemodbus不足之处:不支主机模式,不支持多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A:
冒昧的问下,Freemodbus是干嘛的 ?

一个modbus的协议栈
可以这样理解 uIP LwIP对应 TCP IP
好比 freemodbus对应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在代码里搜到了,谢谢
freemodbus不足之处:不支主机模式,不支持多串口。 ...

如果支持主机模式或者支持多串口的话
不知道是否可以购买商业modbus协议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modbus的协议栈
可以这样理解 uIP LwIP对应 TCP IP
好比 freemodbus对应modbus

多谢指教

网友AZ:
引用 楼主:
如果支持主机模式或者支持多串口的话
不知道是否可以购买商业modbus协议栈 ...

在stm32上用485连pc,485控制端用的三极控制的,发现老是出现校验出错
目前确认是硬件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在stm32上用485连pc,485控制端用的三极控制的,发现老是出现校验出错
目前确认是硬件的问题,但是不知道 ...

UART3我到从来没有使用过!请再仔细检查port serial部分代码。
硬件电路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你可以请教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UART3我到从来没有使用过!请再仔细检查port serial部分代码。
硬件电路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你可以请教 ...

确定是硬件的问题,UART3的TTL直接连没有问题

网友AZ:
目前把三极管去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Z:
目前把三极管去了还是不行。

RE 和 DE建议使用单独的IO口控制

freemodbus中可以选择发送和接收使能来控制状态。且我做的例子中也使用了发送完成中断,而不是寄存器空中断。发送过程中会等待最后一个字节发送完成才回到接收模式!

网友:
已经改成IO控制的了
单片机 -> 3.3V 485 -> 5V 485 pc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if( xRxEnable ){
        USART_ITConfig(U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RS485SWITCH_TO_RECEIVE();
    }
    else{
       USART_ITConfig(UART, USART_IT_RXNE, DISABLE);
        RS485SWITCH_TO_SEND();
    }
    if( xTxEnable ){
       USART_ITConfig(UART, USART_IT_TC, ENABLE);
    }
    else{
       USART_ITConfig(UART, USART_IT_TC, DISABLE);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网友:
正好要搞通讯了   学习学习!!!

网友BB:
ls的把poll里的偶校验关了就OK了
话说我已经成功移植到了stm8s上面
不过把LZ的程序搞到stmf32107的开发板上.总是通讯错误
看象是时序不对,不过arr上下也调了N遍,总是不行.
不知是我的程序哪里没设好呐还是板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B:
ls的把poll里的偶校验关了就OK了
话说我已经成功移植到了stm8s上面
不过把LZ的程序搞到stmf32107的开发板上 ...

你调试的时候,发送的次数比错误的次数多,说明还是有调试成功的时候!
看来您需要继续调试了!

网友:
先顶再说 刚好在做这一块

网友X:
引用 楼主:
工程代码,IAR 5.5  V3.4库函数

请配合MODBUS POLL工具使用,会有更好的效果!

你这个怎么和你提供的软件通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这个怎么和你提供的软件通信呢

可以通过串口RS232,也可以通过RS485。
无论如何你需要根据你自己的环境修改一下!

网友:
这么详细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BC:
一直是自己垃圾协议只因代码写得差,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C:
一直是自己垃圾协议只因代码写得差,谢谢楼主分享

主要在于理解思路!理解modbus寄存器是如何抽象出来的!
最近在开始看canopen,又是一个挑战啊!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顶

网友:
楼主你这MODBUS通信协议时用什么软件编写的啊?我用keil 3 /keil 4 都没有看到你的工程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嗯,谢谢你的回答,还是有些不清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有一个传感器的数据(一位),该数据存放到变 ...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要读取独立IO口状态/设置独立IO口输出!在主函数里给IO口赋数组值没效果!我独立建了个IO处理函数在处理函数中给赋值好像也没有效果啊!请问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D:
引用 网友AW:
谢谢楼主,已经搞定!!另外希望楼主做下  tcp modbus?可以吗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在任意地方调用数组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读取单个Io和设置单个IO状态

网友:
虽然对free modbus不了解但是还是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D: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在任意地方调用数组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读取单个Io和设置单个IO状态 ...

给点提示吧,使用extern
如果还不明白,我可以写的详细点。

网友BD:
引用 楼主:
给点提示吧,使用extern
如果还不明白,我可以写的详细点。

我是用extern 声明数组的啊!我用GPIO.8控制LED灯!在IO口处理函数中我用LED0=ucRegCoilsBuf[1];在协议中输入10 05 00 01 FF 00 DD FA 后没有反应,是否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D:
我是用extern 声明数组的啊!我用GPIO.8控制LED灯!在IO口处理函数中我用LED0=ucRegCoilsBuf[1];在协议 ...

写错了指令是 01 05 00 01 FF 00 DD FA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点提示吧,使用extern
如果还不明白,我可以写的详细点。

那好啊!最好能有控制IO口的函数!我再看一下那些地方不太对!刚接触STM32!谢谢楼主

网友B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使用freemodbus和屏通(一家台湾的触摸屏公司)的触摸屏通信的!

其他的屏,例如西门子,欧姆龙的也 ...

楼主!你的MODBUS通讯能在其他地方读取当IO和设置吗?我现在的程序在其他地方能访问03功能!但就是不能访问到02 05 功能?能否给份参考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楼主!你的MODBUS通讯能在其他地方读取当IO和设置吗?我现在的程序在其他地方能访问03功能!但就是不能访 ...

我只能建议你耐心一点分析几个主要的交换函数。
例如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网友BE:
你好 试过同时用两个485的都是MODUS协议  两个485同时接收 会有一路接收不上来  因为 用定时后 两路485肯定有一路接收完了 另一路的时间判断超出了 一串数据   有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

网友BD:
引用 楼主:
我只能建议你耐心一点分析几个主要的交换函数。
例如
eMBErrorCode

谢谢!还是好好分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E:
你好 试过同时用两个485的都是MODUS协议  两个485同时接收 会有一路接收不上来  因为 用定时后 两路485肯定 ...

"因为 用定时后 两路485肯定有一路接收完了 另一路的时间判断超出了 一串数据   有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两个都是modbus从机吗。
再问,物理链路是RS485还是RS422

楼主:
引用 网友BD:
谢谢!还是好好分析哈!

难道我要再一写一个freemodbus应用笔记而不是移植笔记

网友BD:
引用 楼主:
难道我要再一写一个freemodbus应用笔记而不是移植笔记

我想如果能写出一个项目应用笔记应该会很实用的啦!楼主若有时间能搞出来当然会很好了!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我想如果能写出一个项目应用笔记应该会很实用的啦!楼主若有时间能搞出来当然会很好了!谢谢你的回答! ...

呵呵,要求越来越高了!
我想我会写的!

网友:
已收藏。待稍后学习。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谢楼主

网友BF:
为什么,我只能收到一次数据呢?之后就再也收不到了。

用串口调试软件看到接受到的数据,再返回来了,但是只能一次

用modbus poll 却说illegal data address 然后就是time out

我的程序用的就是LZ的原原本本的程序,一字未改

电路板是STM32ZET6的开发板。

硬件也不应该有问题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BF:
我的智商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求各种辅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F:
为什么,我只能收到一次数据呢?之后就再也收不到了。

用串口调试软件看到接受到的数据,再返回来了,但是 ...

你可以检查一下以下设置

请务必修改读写数量参数,原来为10,但是我的例子中每种寄存器的数量只有8,如果读10个寄存器的话,自然就是非常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F:
我的智商已经完全不够用了,求各种辅导~~~~~~~~~~

头像是“刘诗诗”的。还是您长的像刘诗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检查一下以下设置

这是我的设置。

我是持续不断的再发,但是返回一次。能加QQ远程协助一下吗

头像是我本人的照片。长得不像刘诗诗,可能是角度问题。

网友BF: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检查一下以下设置

改为您建议的设置了

你看只能收到一次,后面就收不到了

然后就是time 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F:
改为您建议的设置了

你看只能收到一次,后面就收不到了

我看了你回复的两个帖子,至于你长得像不像刘诗诗这个问题就不再讨论了!

调试过程中,串口的设置 和发送的访问命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1 请检查串口是不是为UART1,或者你已经修改了!请确保参数没有问题,特别是校验位在NONE

问题2 寄存器的个数还是保持的默认10,不是建议修改为8而是强制修改为8。
通过Modbus调试的过程,从你的截图来看。
第一次发送01 03 00 00 00 0A C5 CD,说明你没有修改以下参数。

但是我也有疑问了
即使你发送了不合理的00 0A,超过了寄存器访问的范围
那么再次访问还是可以获得一个地址错误的提示,而不是超时的提示。

如果这样的话,在connect菜单点击advanced。请保持与我一致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回复的两个帖子,至于你长得像不像刘诗诗这个问题就不再讨论了!

调试过程中,串口的设 ...

上次我没弄好。

重新截图.

网友B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回复的两个帖子,至于你长得像不像刘诗诗这个问题就不再讨论了!

调试过程中,串口的设 ...

我看了之前一些人的回复,发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300楼也是。

串口的硬件我用了一个串口的调试程序试过,是好使的。发送和接受都没有问题

USART1 就是com1没有选错的。不然就一个都收不到了。

我不太会调试,求帮忙啊,老板催活催得急啊

网友B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回复的两个帖子,至于你长得像不像刘诗诗这个问题就不再讨论了!

调试过程中,串口的设 ...

亲,我成功啦

哦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F:
亲,我成功啦

哦耶

你也告诉我发生了什么问题了!
也告诉大家吧!

这个可以调整为浮点数显示,分别为1.11 2.22 3.33和4.44

楼主:
引用 网友BF:
我看了之前一些人的回复,发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300楼也是。

串口的硬件我用了一个串口的调试程序试 ...

“我不太会调试,求帮忙啊,老板催活催得急啊”

难道还在读研究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会调试,求帮忙啊,老板催活催得急啊”

研究生毕业了,在研究所工作呢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
我之前下了一个版本的freemodbus,
在移植你的程序的时候,只对用了你的Porttimer.c和portserial.c以及main.c
在编译的时候报错说,ENTER_CRITICAL_SECTION(  )这个函数没有定义,
我发现port.h这文件将该函数宏定义为
#define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EnterCriticalSection( )
#define EXIT_CRITICAL_SECTION( )    ExitCriticalSection( )
所以,我就自己把它的定义又粘到我的工程文件里来,编译就通过了
void
EnterCriticalSection( void )
{
  __disable_irq();
}

void
ExitCriticalSection( void )
{
  __enable_irq();
}

后来我中午的时候,想到这个报错,谁都没有在讨论的时候说过,可能就是因为我移植的时候版本不一样(我个人主观猜测的)。
所以,我就把LZ分享的程序完整的重新做了个新的工程,编译果然没有报错,硬件测试成功。

总结一句就是,完完整整的用LZ的程序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是我自作聪明以为把移植手册看懂了,自己也能移植就开始乱组合,才痛苦了三天)

楼主(2013-08-01):
维护这个帖子快一年了,自己纪念一下!

网友BG:
见到了好贴,正要使用!敢问楼主:

在port.h中,并没有对
#define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define EXIT_CRITICAL_SECTION( )
加以实现,是否会影响协议栈中某些需要进入临界去的功能呢!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参考LZ的程序,FreeModbus已经能初步调试了,然后把它加入到我的项目中时出现了问题,特请教lz

在主函数 ...

是不是实时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G:
见到了好贴,正要使用!敢问楼主:

是我偷懒了,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完全可以增加该部分内容。

网友BG:
楼主,我把程序改为ASCII方式 就收不到数据了
需要怎么就修改呢,才支持ASCII格式的数据收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G:
楼主,我把程序改为ASCII方式 就收不到数据了
需要怎么就修改呢,才支持ASCII格式的数据收发!!谢谢 ...

不好意思,我没有弄过ASCII模式。
请再论坛里面再搜索一下,查看其他人的经验。

抱歉!

网友:
这个真是有用啊    有机会向楼主讨教

网友:
谢谢楼主的而快速回复!
我又遇见一个问题,这个程序。RTU模式:
15命令:写多个线圈好像不好使。我是用的 modbus poll 测试的!楼主可以测试下这个功能吗?谢谢

网友BG: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G:
如图所示:

请注意示例代码中

输入寄存器和保持寄存器的个数为8
离散输入寄存器和线圈寄存器的个数位16

你的截图中已显示 response OK。说明请求和响应均成功了。

网友BG:
网速不给力,网页打不开,抱歉!
显示ok说明stm32正常的接受命令 并且正常回复了。但是,我读到的线圈值却如图所示。。。  明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G:
网速不给力,网页打不开,抱歉!
显示ok说明stm32正常的接受命令 并且正常回复了。但是,我读到的线圈值却 ...

这里是有问题啊!暂时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容我仔细调试一下,感谢您的测试。

网友BG:
还是我,楼主,我看你刚发的那个帖子,视频中写多个线圈是正常的,咋回事啊?你没改程序吧。 谢谢。

网友BG:
这就是我的源程序,请楼主帮忙看下,咋回事?还是那个问题 15功能码 谢谢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G:
还是我,楼主,我看你刚发的那个帖子,视频中写多个线圈是正常的,咋回事啊?你没改程序吧。 谢谢。 ...

我没有修改程序,不过我也感觉到有点问题。可能是modbus poll的问题,我说是可能啊。
我有时间再认真看看。

感觉这几天上班上的好累啊!

网友BH:
仔细看完了整个贴子,结合自己移植的过程,提一下楼主的几个问题
1、IAR6.5编译工程报错
2、之前我使用的是发送中断,用了很久一直没问题,但是改成发送完成中断确实会出现像发第一帧数据正常,之后就始终超时。
我的硬件平台:STM32F103CBT6  操作系统:RT-Thread1.1.1   使用串口1,如果有必要可以和楼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H:
仔细看完了整个贴子,结合自己移植的过程,提一下楼主的几个问题
1、IAR6.5编译工程报错
2、之前我使用的是 ...

1、IAR6.5编译工程报错
我当时移植的时候还是使用IAR 5.5,使用IAR6.x版本编译都会出错,错误的原因是CMSIS,具体你可以根据错误提示搜索一下。
2、之前我使用的是发送中断,用了很久一直没问题,但是改成发送完成中断确实会出现像发第一帧数据正常,之后就始终超时。
你会所的发送中断(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和发送完成中断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freemodbus默认的是前者,发送寄存器空中断。我使用了发送完成中断,并修改了协议栈中的部分代码,当填充缓冲区之后直接发送一个字节内容,打开发送完成中断。
可能你遇到的问题由以上原因引起。。

祝您调试好运。

网友BH:
引用 楼主:
1、IAR6.5编译工程报错
我当时移植的时候还是使用IAR 5.5,使用IAR6.x版本编译都会出错,错误的原因是CMS ...

FreeModbus+STM32+UCOS我在10年就已经移植完成,并发布在pudn。。
最近想开源做FreeModbus+ModbusMaster+RTT+STM32,不知楼主有兴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H:
FreeModbus+STM32+UCOS我在10年就已经移植完成,并发布在pudn。。
最近想开源做FreeModbus+ModbusMaster+ ...

认真的回复您:
1.关于modbus master:我也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想好这么做,如何做,如何才可以做好
2.关于RTT 入门过,但是没有实际使用过,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搞清楚
3.关于modbus master 和 slaver:如果要做master ,干脆把slaver一起做了吧
4.关于兴趣,不是兴趣的问题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

网友BD:
引用 网友BG:
这就是我的源程序,请楼主帮忙看下,咋回事?还是那个问题 15功能码 谢谢万分 ...

请问楼主:在线圈设置中怎么只能OUT1=ucRegCoilsBuf[0]来设置IO输出口,当换成OUT1=ucRegCoilsBuf[1]后就没有效果了呢?
uint8_t ucRegCoilsBuf[REG_COILS_SIZE / 8] = {0x01,0x02};
。。。。。。
while(1)
        {
                eMBPoll();
                OUT1=ucRegCoilsBuf[1];
                OUT0=ucRegCoilsBuf[0];
        }

网友BG:
引用 网友BD:
请问楼主:在线圈设置中怎么只能OUT1=ucRegCoilsBuf[0]来设置IO输出口,当换成OUT1=ucRegCoilsBuf[1]后就 ...

首先说明下,我不是楼主,楼主比我牛逼。怎么可能,你说详细点?

网友:
再次请问楼主一个问题,使用freemobus,主机读取数据时,自然好说,我们建立个任务不定时的更新那些数组即可;但是主机写数据时,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不是要在eMBPoll()或者哪里建立个标志,来告诉其他程序已经接收到了有效数据,可以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G:
这就是我的源程序,请楼主帮忙看下,咋回事?还是那个问题 15功能码 谢谢万分 ...

兄弟你这个程序05功能与02功能接收正常吗?我用你的程序测试05功能只能控制ucRegCoilsBuf[0]有用!其余的线圈就没有受控!是不是这不是你的标准程序啊?方便给一份完整的MODBUS-RTU功能吗能实现 02 03 05 的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G:
首先说明下,我不是楼主,楼主比我牛逼。怎么可能,你说详细点?

朋友:还是那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是如何来控制单个线圈的!我在你的程序上加了05置单个线圈咋不好使啊?能给解析下不?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学习了,顶楼主

网友BD: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有问题啊!暂时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容我仔细调试一下,感谢您的测试。 ...

楼主:又来打扰你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05功能读线圈时只有ucRegCoilsBuf[0]控制的LED 有效,而当我改为ucRegCoilsBuf[1]或者其他数组标号时就没有效果呢?
                        LED0=ucRegCoilsBuf[0]-----------有效
                       LED0=ucRegCoilsBuf[1]-----------无效
                       LED0=ucRegCoilsBuf[2]-----------无效
能帮忙分析下我的程序有处理正确吗?上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楼主:又来打扰你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05功能读线圈时只有ucRegCoilsBuf[0]控制的LED 有效,而当我改为uc ...

我下载了代码查看了,线圈寄存器为位操作
所以ucRegCoilsBuf[0]可对应8个LED
LED0=ucRegCoilsBuf[0] 有点问题!

你可以这么操作存在问题
你可以这样操作
LED0=ucRegCoilsBuf[0] & 0x01
LED1=ucRegCoilsBuf[0] & 0x02

网友BD: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代码查看了,线圈寄存器为位操作
所以ucRegCoilsBuf[0]可对应8个LED
LED0=ucRegCoilsBuf[0] 有点 ...

恩!谢谢楼主啊!05这个功能可以了!我是参照你的写法:
                   LED_Status = ucRegCoilsBuf[0];
                  if(LED_Status & 0x01) {LED1_ON();} else {LED1_OFF();}
                 if(LED_Status & 0x02) {LED2_ON();} else {LED2_OFF();}
           --------------------------------------------------非常感谢!那我读线圈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方式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恩!谢谢楼主啊!05这个功能可以了!我是参照你的写法:
                   LED_Status = ucRegCoilsBuf ...

以此类推吗,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帖子太牛逼了,必须顶!

网友:
看完了,学了东西,感谢!!

网友:
顶一个,楼主是个大好人,佩服佩服!

网友BI:
引用 网友BH:
FreeModbus+STM32+UCOS我在10年就已经移植完成,并发布在pudn。。
最近想开源做FreeModbus+ModbusMaster+ ...

十年前就有STM32了啊,我等真实孤陋寡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I:
十年前就有STM32了啊,我等真实孤陋寡闻啊

我当时也看傻了!后来我仔细一看是2010年,也就是3年前而不是10年前。

今天收到了国外大学研究生(非中国人)发过来的邮件,询问工程代码的事情。

我详细回复了并提供了代码

他说论坛国外不能注册,因为他没有中国的信用卡,所以只能发邮件。

网友BJ:
请教。 用06 命令修改设备地址
     eMBInit(MB_RTU,0x02, 0x01, 9600, MB_PAR_NONE);//重新修改设备ID
        eMBEnable();
再用03命令通讯设备02 提示连接错误,请教不断电,再上电,直接利用软件如何重启?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也看傻了!后来我仔细一看是2010年,也就是3年前而不是10年前。

今天收到了国外大学研究生(非中 ...

Hi  Hsiao Yu Shan

I hope that you can see it.

When I send email to you ,  it failed for many times.

if you fail again please try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502784699&uk=3707837393

if you fail for the third time , please tell me(email me) I will commit the project to github.

================================================================
The original message was received at Fri, 23 Aug 2013 20:34:54 -0700 (PDT)
from m15-19.126.com [220.181.15.19]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had permanent fatal errors -----
vicki19880929@gmail.com
    (reason: 552-5.7.0 This message was blocked because its content presents a potential)
    (expanded from: <yushanh@uci.edu>)

   ----- Transcript of session follows -----
... while talking to gmail-smtp-in.l.google.com.:
>>> DATA
<<< 552-5.7.0 This message was blocked because its content presents a potential
<<< 552-5.7.0 security issue. Please visit http://support.google.com/mail/bin/answe
<<< 552-5.7.0 r.py?answer=6590 to review our message content and attachment content
<<< 552 5.7.0 guidelines. qh6si2414762pac.279 - gsmtp
554 5.0.0 Service unavailable

=================================================================

网友BJ:
请教:怎么执行了eMBInit(MB_RTU,0x01, 0x01, 38400, MB_PAR_NONE);或者eMBInit(MB_RTU,0x03, 0x01, 38400, MB_PAR_NONE);就出现Byte Missing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J:
请教。 用06 命令修改设备地址
     eMBInit(MB_RTU,0x02, 0x01, 9600, MB_PAR_NONE);//重新修改设备ID

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后来我发现你想使用指令修改从机地址!

这种情况我的确没有遇到过,而且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modbus使用之前就必须配置好从机地址,而且从机地址不能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J:
请教:怎么执行了eMBInit(MB_RTU,0x01, 0x01, 38400, MB_PAR_NONE);或者eMBInit(MB_RTU,0x03, 0x01, 38400, ...

修改从机地址我一般都使用拨码开关操作

通过拨码开关修改从机地址,然后断点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J:
请教:怎么执行了eMBInit(MB_RTU,0x01, 0x01, 38400, MB_PAR_NONE);或者eMBInit(MB_RTU,0x03, 0x01, 38400, ...

eMBInit(MB_RTU,0x01, 0x01, 38400, MB_PAR_NONE);

我好像使用了固定波特率,您修改为38400没有效果,请修改portserial.c

网友BK:
引用 楼主:
Hi  Hsiao Yu Shan

I hope that you can see it.

Hey Hsu Kai!

I asked my Chinese friend to do the transaction for me today so I could login now.

Thanks for letting me know!  This is really a great work.  :D

By the way, I found you also work on the Contiki OS port. I just looked into the Contiki OS recently and will try to port it to my STM32 mcu as well in the future.  It would be really helpful.  Thanks a lot for your efforts!

Yu Shan

楼主:
引用 网友BK:
Hey Hsu Kai!

I asked my Chinese friend to do the transaction for me today so I could login now. { ...

Hi

Recently I will do some efforts on Contiki OS.

Contiki OS is a really nice OS for Wireless Sensoring Networks.
But in china a few engineers know it and can use it. In their opinion ZigBee(ZStack) will be a better choice( may be).

I port Contiki to STM32 platform to learn how to use ti.Something as how to create a thread or how to post message to another thread.

But I think in WSN field STM32L(or EFM32) will be a better choice.
Maybe I will try STM32+CC2520 or STM32+Si4432 with Contiki OS some days later.

Modbus over 6Lowpan or CANopen over 6Lowpan is my ultimate aim.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MyBlog: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I hope that you will like it even if all the blog are wirtten in Chinese.

网友:
好高深啊。。。

网友:
I wonder if the LED/button poll functions work?  You have commented out in the main.c.  How shall I use it?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Recently I will do some efforts on Contiki OS.

Great! I'll take a look at it later.  I'm using the STM32L mcu as well.

网友BK:
引用 楼主:
RS232 RS485通用

RS485使用的时候需要增加一个收发控制IO!

I'm using the RS232, but my code still didn't work.  The ModbusPoll switch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imeout Error", "Read error: Break condition", and "Write error: Break condition".

Do I need to remove/add/modify anything else other than the following?
- Remove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third pin (GPIOD.8)
- Change USART_IT_TC to USART_IT_TXE

Here are my settings in ModbusPoll master software:
9600-8-N-1-no flow control
Slave ID = 1
Function: 03
Address: 0
Quantity: 8

Hope you could help!

P.S. I also changed other configurations for GPIO and USART because I used the STM32L chip. I already tested the UART serial function and LED function, and both of them work 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K:
I'm using the RS232, but my code still didn't work.  The ModbusPoll switched back and forth betwee ...

- Remove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third pin (GPIOD.8)
    Do not care about this pin.
- Change USART_IT_TC to USART_IT_TXE
   I advise you dont change it.

I think is will be something wrong in porttime.c

网友:
整个帖子从头看到尾,刚接触modbus,似懂非懂,但还是学到很多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BL:
使用后发现FreeModbus用在STM32上面效率偏低,而且还会偶发性的出错。

网友:
很不错的文章呀,值得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L:
使用后发现FreeModbus用在STM32上面效率偏低,而且还会偶发性的出错。

如果觉得FreeModbus效率偏低,请问您是如何度量这个效率的,如果您已经度量这个效率了,请问和什么比较得出的结论。

再问,如果存在偶然性错误,请问根据您的测试结果,偶然性错误发生在哪些问题,我们好一起改正做到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觉得FreeModbus效率偏低,请问您是如何度量这个效率的,如果您已经度量这个效率了,请问和什么比较得 ...

STM32是可以用DMA收发的,FreeModbus用的是收发中断,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去处理,占用CPU时间肯定多,
而且我用的STM32F3和STM32F0都有串口超时中断,FreeModbus是用定时器实现超时判断的。
通信占用CPU时间越少,CPU就有越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任务,特别是当有多路串口同时通信的时候更明显。
我用自己写的Modbus和FreeModbus对比过,长时间通信(48小时以上每隔200ms读取50个寄存器),其他测试条件都一样,
FreeModbus出现数百次通信异常,而我自己写的一次都没有出现。
本来是觉得FreeModbus的实现指令比较完整,想借用一下,后来只能放弃,用自己写的Modbus,虽然指令不完整但也够用了。
还有就是FreeModbus只能实现从机的功能,Modbus主机也有很多场合用,只能自己去实现。
说实话Modbus的主机实现要复杂一点,特别是要实现多机通信,随机性的读写指令混合的时候。

网友BM(2013-09-02):
哎哟,我来晚了吗

网友:
楼主牛人,标记,FreeModbus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BM:
哎哟,我来晚了吗

头像不错啊!

网友:
Does anyone ever implement the Modbus protocol through USB instead of UART?

网友:
文档看了一遍又一遍,别人的代码也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搞不懂。。。

网友:
Mark,太给力了

网友:
好帖子,帮顶,学习一下,移植到LPC1788/LPC1850上

网友: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每天刷微博,编程每天  膜拜 阿莫里面的  神仙 和 无私的 大大们了····作为一个学僧党,我要奋起直追···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开始移植了

网友BN:
头一次听说FREEMODBUS

网友:
好东西   以前用AVR 写过modbus   只实现读写功能    等学会32  要试试   果断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N:
头一次听说FREEMODBUS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正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O:
请问这个FREEMODBUS和MODBUS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O:
请问这个FREEMODBUS和MODBUS有什么区别呢?

modbus是协议名称 freemodbus是协议实现的一种方法
好比TCP IP和LwIP

网友:
请问楼主,你调试的时候用的是RS232接口还是RS485接口?我用RS232接口调试,能成功,但是CRC错误,time out错误、miss bytes错误,频繁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bus是协议名称 freemodbus是协议实现的一种方法
好比TCP IP和LwIP

请问你调试时用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我用笔记本,USB转串口调试时,频繁出错,用你提供的程序,移植到keil下,也出错...

网友BP:
楼主的经验分享很详细,感谢!
中秋假期,潜心研读了。
另,在“六、寄存器读写函数”中,强制线圈函数中的写线圈部分,似乎有纰漏,原代码如下:
/**
* @brief 线圈寄存器处理函数,线圈寄存器可读,可读可写
* @param pucRegBuffer 读操作---返回数据指针,写操作--返回数据指针
* usAddress 寄存器起始地址
* usNRegs 寄存器长度
* eMode 操作方式,读或者写
* @retval eStatus 寄存器状态
*/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寄存器个数
int16_t iNCoils = ( int16_t )usNCoils;
//寄存器偏移量
int16_t usBitOffset;

//检查寄存器是否在指定范围内
if( ( (int16_t)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 ) &&
( usAddress + usNCoils <= REG_COILS_START + REG_COILS_SIZE ) )
{
//计算寄存器偏移量
usBitOffset = ( int16_t )( 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 );
switch ( eMode )
{
//读操作
case MB_REG_READ:
while( iNCoils > 0 )
{
*pucRegBuffer++ = xMBUtilG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
iNCoils -= 8;
usBitOffset += 8;
}
break;

//写操作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iNCoils > 0 )
{
xMBUtilS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pucRegBuffer++ );
iNCoils -= 8;
}
break;
}

}
else
{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纰漏部分的修改代码如下:
//写操作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iNCoils > 0 )
{
xMBUtilSetBits( ucRegCoils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pucRegBuffer++ );
iNCoils -= 8;
usBitOffset += 8;  //增添纰漏部分
}

如有不对,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P:
楼主的经验分享很详细,感谢!
中秋假期,潜心研读了。
另,在“六、寄存器读写函数”中,强制线圈函数中的 ...

非常感谢,我也发现问题了,一直没有找出来!

网友:
再提出一个问题,劳烦楼主

在用06号(写单个保持寄存器)、16号(写多个保持寄存器)、23号(读/写多个保持寄存器)功能时,程序体现不一致,具体为:
06号、16号功能可正常写40001保持寄存器,但23号功能在读/写40001、40002寄存器时,实际程序中读/写的寄存器为40002、40003,即后移了一个寄存器地址。

网友BP:
找到原因,如下
原【modbus】文件夹下的【functions】文件夹下的【mbfuncholding.c】文件中 的【eMBFuncReadWriteMultipleHoldingRegister】 函数为
eMBException
eMBFuncReadWriteMultipleHoldingRegister(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usLen )
{
    USHORT          usRegReadAddress;
    USHORT          usRegReadCount;
    USHORT          usRegWriteAddress;
    USHORT          usRegWriteCount;
    UCHAR           ucRegWriteByteCount;
    UCHAR          *pucFrameCur;

    eMBException    eStatus = MB_EX_NONE;
    eMBErrorCode    eRegStatus;

    if( *usLen >= ( MB_PDU_FUNC_READWRITE_SIZE_MIN + MB_PDU_SIZE_MIN ) )
    {
        usRegReadAddress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READ_ADDR_OFF] << 8U );
        usRegReadAddress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READ_ADDR_OFF + 1] );
        usRegReadAddress++;

        usRegReadCount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READ_REGCNT_OFF] << 8U );
        usRegReadCount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READ_REGCNT_OFF + 1] );

        usRegWriteAddress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ADDR_OFF] << 8U );
        usRegWriteAddress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ADDR_OFF + 1] );
        usRegWriteAddress++;

        usRegWriteCount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REGCNT_OFF] << 8U );
        usRegWriteCount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REGCNT_OFF + 1] );

        ucRegWriteByteCoun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BYTECNT_OFF];

        if( ( usRegReadCount >= 1 ) && ( usRegReadCount <= 0x7D ) &&
            ( usRegWriteCount >= 1 ) && ( usRegWriteCount <= 0x79 ) &&
            ( ( 2 * usRegWriteCount ) == ucRegWriteByteCount ) )
        {
            /* Make callback to update the register values. */
            eRegStatus = eMBRegHoldingCB(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VALUES_OFF],
                                          usRegWriteAddress, usRegWriteCount, MB_REG_WRITE );

            if( eRegStatus == MB_ENOERR )
            {
                /* Set the current PDU data pointer to the beginning. */
                pucFrameCur = &pucFrame[MB_PDU_FUNC_OFF];
                *usLen = MB_PDU_FUNC_OFF;

                /* First byte contains the function code. */
                *pucFrameCur++ = MB_FUNC_READWRITE_MULTIPLE_REGISTERS;
                *usLen += 1;

                /* Second byte in the response contain the number of bytes. */
                *pucFrameCur++ = ( UCHAR ) ( usRegReadCount * 2 );
                *usLen += 1;

                /* Make the read callback. */
                eRegStatus =
                    eMBRegHoldingCB( pucFrameCur, usRegReadAddress, usRegReadCount, MB_REG_READ );
                if( eRegStatus == MB_ENOERR )
                {
                    *usLen += 2 * usRegReadCount;
                }
            }
            if( eRegStatus != MB_ENOERR )
            {
                eStatus = prveMBError2Exception( eRegStatus );
            }
        }
        else
        {
            eStatus = MB_EX_ILLEGAL_DATA_VALUE;
        }
    }
    return eStatus;
}

修改为:
eMBException
eMBFuncReadWriteMultipleHoldingRegister( UCHAR * pucFrame, USHORT * usLen )
{
    USHORT          usRegReadAddress;
    USHORT          usRegReadCount;
    USHORT          usRegWriteAddress;
    USHORT          usRegWriteCount;
    UCHAR           ucRegWriteByteCount;
    UCHAR          *pucFrameCur;

    eMBException    eStatus = MB_EX_NONE;
    eMBErrorCode    eRegStatus;

    if( *usLen >= ( MB_PDU_FUNC_READWRITE_SIZE_MIN + MB_PDU_SIZE_MIN ) )
    {
        usRegReadAddress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READ_ADDR_OFF] << 8U );
        usRegReadAddress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READ_ADDR_OFF + 1] );
        //修改
       //usRegReadAddress++;

        usRegReadCount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READ_REGCNT_OFF] << 8U );
        usRegReadCount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READ_REGCNT_OFF + 1] );

        usRegWriteAddress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ADDR_OFF] << 8U );
        usRegWriteAddress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ADDR_OFF + 1] );
        //修改
      //usRegWriteAddress++;

        usRegWriteCount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REGCNT_OFF] << 8U );
        usRegWriteCount |= ( USHOR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REGCNT_OFF + 1] );

        ucRegWriteByteCount =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BYTECNT_OFF];

        if( ( usRegReadCount >= 1 ) && ( usRegReadCount <= 0x7D ) &&
            ( usRegWriteCount >= 1 ) && ( usRegWriteCount <= 0x79 ) &&
            ( ( 2 * usRegWriteCount ) == ucRegWriteByteCount ) )
        {
            /* Make callback to update the register values. */
            eRegStatus = eMBRegHoldingCB( &pucFrame[MB_PDU_FUNC_READWRITE_WRITE_VALUES_OFF],
                                          usRegWriteAddress, usRegWriteCount, MB_REG_WRITE );

            if( eRegStatus == MB_ENOERR )
            {
                /* Set the current PDU data pointer to the beginning. */
                pucFrameCur = &pucFrame[MB_PDU_FUNC_OFF];
                *usLen = MB_PDU_FUNC_OFF;

                /* First byte contains the function code. */
                *pucFrameCur++ = MB_FUNC_READWRITE_MULTIPLE_REGISTERS;
                *usLen += 1;

                /* Second byte in the response contain the number of bytes. */
                *pucFrameCur++ = ( UCHAR ) ( usRegReadCount * 2 );
                *usLen += 1;

                /* Make the read callback. */
                eRegStatus =
                    eMBRegHoldingCB( pucFrameCur, usRegReadAddress, usRegReadCount, MB_REG_READ );
                if( eRegStatus == MB_ENOERR )
                {
                    *usLen += 2 * usRegReadCount;
                }
            }
            if( eRegStatus != MB_ENOERR )
            {
                eStatus = prveMBError2Exception( eRegStatus );
            }
        }
        else
        {
            eStatus = MB_EX_ILLEGAL_DATA_VALUE;
        }
    }
    return eStatus;
}

即将usRegReadAddress++;usRegReadAddress++;屏蔽即可

网友:
10楼的问题是不是485门控信号的延时,建议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P:
找到原因,如下
原【modbus】文件夹下的【functions】文件夹下的【mbfuncholding.c】文件中 的【eMBFuncRea ...

你好,能请教一下freemodbus吗?你的qq是多少?

网友:
我也回过头来研究研究。自己写的虽然凑合也能用。但还是要学学规范的东西。

网友:
好详尽的资料

网友:
很虔诚地学习

网友:
要做主机,认真学习

网友BQ(2013-10-02):
经过两个星期的学习,终于搞明白了,在stm32f103vct6上移植freemodbus(程序实测stm32f103rbt6下也能用)。遇到一些问题,在后期的辅助视频里一一详细地给出了说明,非常给力!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illegal address(因为quantity和你的程序设置有关),time out(可能是你的串口驱动或者485于驱动问题导致的),no connection(串口线TR是否接反,ab是否接反)

网友:
收藏一下!准备移植

网友:
我的硬件是STM32F103C8T6,我的RS485硬件用我自己的程序发送与接收没有问题,但把楼主的程序用上去没反应(用的是UTRA1,在楼主程序中把RS485控制端都做了修改),用MODBUS调试软件下发但STM32无反应,不知哪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Q:
经过两个星期的学习,终于搞明白了,在stm32f103vct6上移植freemodbus(程序实测stm32f103rbt6下也能用)。遇 ...

总结的很有道理,我也受用了!

网友BR:
等待 modbus tcp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R:
等待 modbus tcp发布!

最近堕落了,一直看电影,北京出差5天受打击了,正在恢复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堕落了,一直看电影,北京出差5天受打击了,正在恢复中!

要不断跟楼主学习,楼主受啥打击了? 楼主高手啊!

网友:
楼主,你好,可否加个好友,最近也在搞一个STM32与欧姆龙触摸屏通信的项目,遇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请教

网友BS:
引用 网友BP:
找到原因,如下
原【modbus】文件夹下的【functions】文件夹下的【mbfuncholding.c】文件中 的【eMBFuncRea ...

请问:我注释掉了怎么还是不行

网友BP:
引用 网友BS:

请问:我注释掉了怎么还是不行

你目前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 定时器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定时器的作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这里就罗列一下相关的移植代码。定时器 ...

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P:
你目前的现象是什么?

我找到问题啦,先谢谢哈,那两句注释掉后,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这个函数中的*PRT++ = __REV16(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和*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这三句只能要一种,现在改了,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
不错,正在学习MODBUS协议,准备用STM8进行开发

网友:
很不错!这几天也在研究使用MODBUS协议和MCGS显示屏之间的通讯,使用STM32F107,学习一下!

网友BT:
太喜欢楼主的精神,做一件事就把它搞懂,搞透彻,而不是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T:
太喜欢楼主的精神,做一件事就把它搞懂,搞透彻,而不是一知半解

你看看 我在论坛里还发布了 nmealib和uIP的资料

网友:
好象我顶过了么,这么好的东西再顶一下

网友:
写得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BU(2013-11-04):
看了楼主的心得笔记 移植了一下初次接触的freemodbus 到STM32上 用的是RS232 但是貌似有点儿问题

配置好modbus poll 开始工作后 接收到的是 IIIegal Data Adress  用虚拟串口抓出来的数据显示是
modbus poll 发送的是:01 03 00 00 00 08 44 0C
STM32反馈的是数据是:01 83 02 C0 F1

我知道83是读保持寄存器错误,02是发送的是非法数据地址?这个怎么分析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就非法数据地址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U:
看了楼主的心得笔记 移植了一下初次接触的freemodbus 到STM32上 用的是RS232 但是貌似有点儿问题

配置好mo ...

请修改 modbus poll的读取个数为8

网友:
楼主 写的不错,那个串口中断 中的 Overrun 有没有必要处理一下。你看

网友BV:
我讲串口中断优化了下,楼主你看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2->CR1&0x20)!=0)&&((USART2->SR&0xA0)!=0))//接收中断处理
  {

                prvvUARTRxIS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USART2->SR &=(0x00000020);
  }

  if(((USART2->CR1&0x40)!=0)&&((USART2->SR&0x40)!=0))//发送完成中断处理
  {
                prvvUARTTxReadyISR();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TC);
                USART2->SR&=(0x00000040);
  }

楼主:
引用 网友BV:
我讲串口中断优化了下,楼主你看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看来您是不喜欢使用 libraray的啊!!!

网友:
牛人如此多。

网友:
正在学习中,顶起!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谢谢

网友:
表示第一次看到ModBus的库,以前都是自己写主机从机程序,跑起来还蛮顺的,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 modbus 主站的STM32 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啊,混了那么久还没有一个帖子穿上裤子!
感觉穿上裤子的难度和写SCI论文难度差不多啊!

楼兄,我也按你的工程移植了,但用上位机软件和STM32通信时,他上位机老是提示超时,但单步进入程序里,已经是收到了正确的数据,比如读保持REG等,这是什么情况呢,不过不是modbus poll上位机

网友BW:
楼主,我的STM32在串口驱动vMBPortSerialEnable 函数中使能RS485控制线,但发送的时侯老是丢了一个字节,导至上位机接收不正常,你的会出现丢数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W:
楼主,我的STM32在串口驱动vMBPortSerialEnable 函数中使能RS485控制线,但发送的时侯老是丢了一个字节,导 ...

找到问题了,因为IO控制速度很快,也就是说CPU置位了低,使RS485为接收,但这时USART还没发完,所以要在vMBPortSerialEnable函数中增加一句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SET);就OK了(_TRUE==xRxEnable)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SET);
                RS485_RECVI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lse{
                RS485_SNED;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

        if(_TRUE==xTxEnable){
                //RS485_SNED;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else{
            //RS485_RECVI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网友:
LZ强啊,谢谢您的分享,我不是很懂,看了你的这个帖子,决定静下心来想搞一下看看~

网友BW:
引用 网友BU:
看了楼主的心得笔记 移植了一下初次接触的freemodbus 到STM32上 用的是RS232 但是貌似有点儿问题

配置好mo ...

兄弟,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因为在这个函数中usAddress 变量在上一个调用这个函数时,自加了一,所 以这里usAddress==1,而 REG_HOLDING_NREGS 数量8, usNRegs 数量也是8的话,则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不成立,1+8=9 大于了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所以返回地址非法错误了,也就是搞不明白DEMO程序为什么不从,BUFFER【0】开始读或写,而要从BUFFER[1]去读写了,不知是哪里没 解正确

网友(2013-12-16):
谢谢楼主,Mark一下,回单位慢慢看~o(∩_∩)o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 定时器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定时器的作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这里就罗列一下相关的移植代码。定时器 ...

好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BX:
哈哈,按照楼主的教程移植成功了,必须要顶一个,如果楼主能再出一个NModbus的C#教程就更好了~o(∩_∩)o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X:
哈哈,按照楼主的教程移植成功了,必须要顶一个,如果楼主能再出一个NModbus的C#教程就更好了~o(∩_∩)o 哈 ...

呵呵 MODBUS TCP和NMODBUS都是我欠下的文字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W:
兄弟,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因为在这个函数中usAddress 变量在上一个调用这个函数时,自加了一,所 以这里u ...

原先我是把所有的usAddress++给去掉的,后来感觉不应该改变源码,就把所有的 REG_XX_START 都定义为0x01而不是0x00,这样就那个iRegIndex就又能从0开始了~o(∩_∩)o 哈哈

网友:
MARK,以后再来研究,感谢,

网友:
值得拥有

网友BY:
引用 楼主:
呵呵 MODBUS TCP和NMODBUS都是我欠下的文字债啊!

在430的移植中遇到的问题,能帮忙指导下么 ?

它官方的demo是基于GCC 的,我加到IAR工程中usOldSR = _DINT( );这里报错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void"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SHORT"

所在的函数如下:
void EnterCriticalSection( void )
{
    USHORT usOldSR;
    if( ucCriticalNesting == 0 )
    {
        usOldSR = _DINT( );
        ucGIEWasEnabled = usOldSR & GIE ? TRUE : FALSE;
    }
    ucCriticalNesting++;
}

而这个函数被这样宏定义:
#define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EnterCriticalSection( )

这里ENTER_CRITICAL_SECTION( ) 是关总中断么?
这里要如何修改?
谢谢。。

网友:
最近我也在看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Y:
在430的移植中遇到的问题,能帮忙指导下么 ?

它官方的demo是基于GCC 的,我加到IAR工程中usOldSR = _DI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的确是关中断的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_EINT是开总中断,_DINT为关总中断

如果这部分存在问题,可以把上面的宏写成空,先绕过去再说不会影响你的移植体验,可以回过头来弄弄!

网友:
嗯,先留意一下,以后留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的确是关中断的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_EINT是开总中断,_DINT为关总中断 ...

这里的开中断和关中断的两个宏定义,用在Freemodbus里面是做临界代码用的吧?
Freemodbus里面对中断打断要求很严格么?还是作者的编程习惯?
临界代码这个一般是用在OS里面的吧,这里裸奔的话需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M32用的还不是很顺,现在代码改成和你上传的一样的方式,使用发送完成中断TC

但是只能响应一次 ,通信 ...

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我现在也纠结于这个难题好几天了 232可行  一改成485立刻不行了

网友BY:
引用 楼主: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的确是关中断的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_EINT是开总中断,_DINT为关总中断 ...

又遇到问题了,Freemodbus必须独占一个定时器么?
vMBPortTimersEnable( );
vMBPortTimersDisable(  );

这两个函数都是直接开或关了某一个定时器啊,
假如我只有两个定时器,而这两个定时器都有其他用途,那岂不是Freemodbus这里就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Y:
又遇到问题了,Freemodbus必须独占一个定时器么?
vMBPortTimersEnable( );
vMBPortTimersDisable(  );

别着急,你尝试一下其他方式的软件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着急,你尝试一下其他方式的软件定时器

他这里用定时器只是为了产生多少个50us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着急,你尝试一下其他方式的软件定时器

你们在实际应用中,
eMBPoll();
这个查询函数都是放在主函数的while循环里面么?
那你们主程序就不干别的事么?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工程文件哦!我想移植到LPC1768中

网友BZ:
有成功移植到LPC17XX的朋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Z:
有成功移植到LPC17XX的朋友吗?

应该不难,一个定时器,一个串口中断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难,一个定时器,一个串口中断即可!

有工程文件吗?通讯是比较复杂的东西,我想具体看看通讯软件框架是如何构成的!

网友:
mark 狠狠的标记了。。
马上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Q:
经过两个星期的学习,终于搞明白了,在stm32f103vct6上移植freemodbus(程序实测stm32f103rbt6下也能用)。遇 ...

老大在哪找的视频,可否给推荐下,谢谢

网友:
真是好资料,谢谢你这么细心的整理!

网友:
好味好味好味好味

网友CA:
引用 楼主:
FreeModbus的uCOS应用,我争取这周整理出来!

多谢各位提的意见,我好好改正,希望大家可以满意! ...

楼主怎么不继续写稿子了呢? 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A:
楼主怎么不继续写稿子了呢? 期待中。。。

应该是在这个帖子里面的,我自己都找不到了!
你可以关注CSDN中的xukai871105!

网友(2014-02-07):
楼主这个真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W:
兄弟,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因为在这个函数中usAddress 变量在上一个调用这个函数时,自加了一,所 以这里u ...

你在程序里把地址改为1就可以了

网友CB:
这似乎是能用can bus,不过不知道支不支持无线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B:
这似乎是能用can bus,不过不知道支不支持无线数据传输。。

CAN BUS上也有相应的应用层协议,例如CANOPEN

无线的话也有自身的应用层协议,例如基于802.15.4的zigbee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
看过楼主网络学习资料 也写的很好

网友:
好文章,没玩过modbus,
mark,有空移植玩玩
谢谢大神

网友:
标记,有空再细看……

网友:
感觉lz的细心,觉得发送可以用dma方式

网友CC:
怎么还不出第十页TCP,等了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怎么还不出第十页TCP,等了一年了。

要不放个代码,我就不写的那么详细了!邮箱拿来!

网友:
modbus竟然有这货,一直在工程中用modbus,都是自己实现的,顶一个,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2014-03-09):
擦,顶一下,楼主牛逼,COOL逼了,顶一下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在51上移植过freemodbus,在STM上直接搞个RTOS做个任务就差不多了吧

顶一下”。。。。。。。

网友:
文章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早以前看过,一直没用过,自己通过大段的switch套switch语句解析MOSBUS。呵呵,这个我感觉也就那样吧,可 ...

不错,自己解析更能理解协议

网友:
非常感谢,最近正在做这个东东,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好,请教下,移植了FreeeModbus后,只有刚开始第一次通信才能成功,后面的都成功不了,貌似就第一次进入了接收中断,后面的都没有进去,仔细看了下代码,貌似发送完后开了接收中断啊。。。

网友CC:
引用 楼主:
要不放个代码,我就不写的那么详细了!邮箱拿来!

dz_xinyu@sina.com    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C:
多谢大神!!!!

今天晚上上传到github,并通过邮件给你一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C:
多谢大神!!!!

我就不写详细的说明了!要有说明的话,我也写到csdn里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上传到github,并通过邮件给你一份,如何!!!

谢谢!!!

楼主:
git工程,请clone
https://github.com/xukai871105/uip_freemodbus_tcp

楼主:
引用 网友BR:
等待 modbus tcp发布!

请clone
https://github.com/xukai871105/uip_freemodbus_tcp

楼主:
引用 网友AW:
谢谢楼主,已经搞定!!另外希望楼主做下  tcp modbus?可以吗

modbus tcp 请clone
https://github.com/xukai871105/uip_freemodbus_tcp

网友CC:
引用 楼主:
modbus tcp 请clone
https://github.com/xukai871105/uip_freemodbus_tcp

楼主,没用过IAR,你给的例子用IAR编译一下好多错误,求指教!!

网友:
是个好东西,先做个标记

网友:
很给力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楼主,没用过IAR,你给的例子用IAR编译一下好多错误,求指教!!

IAR 6.5 难道大家用的都是Keil

网友CC: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怎么配置IAR文件路径,但是配置了很多种方式,都是以失败告终,还有为什么我在网上下载别的iar的例程,直接编译就没有错误,也不需要配置,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感觉好困难,要学好久,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怎么配置IAR文件路径,但是配置了很多种方式,都是以失败告终,还有为什么我在网上下 ...

错误提示是什么!你用的是哪个IAR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怎么配置IAR文件路径,但是配置了很多种方式,都是以失败告终,还有为什么我在网上下 ...

你平时用什么,我可以再做一个!

网友CC:
引用 楼主:
你平时用什么,我可以再做一个!

我用MDK4.12,你能用这个编译器写一个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我用MDK4.12,你能用这个编译器写一个吗?大神

既然群众需要,我只能照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C:
我用MDK4.12,你能用这个编译器写一个吗?大神

不过你需要等段时间,我下面比较忙!

网友CC:
大神,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程序下载到板子里之后,用modbus poll测试,一般在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timeout error这个错误。就是不太稳定

网友:
好贴,刚开始还在想自己写个简单协议,有了这个modbus可以移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C:
大神,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程序下载到板子里之后,用modbus poll测试,一般在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timeout ...

我在项目中一直使用freemodbus,最长的差不多1年半吧,20分钟出现问题的情况我并没有多次遇到过!

网友:
必须留名,这个要顶。

网友CD(2014-04-08):
引用 楼主:
五 定时器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定时器的作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这里就罗列一下相关的移植代码。定时器 ...

楼主,发现问题哦!
控制线圈总是不对,测试结果如下:
01 0F 00 00 00 0A 02 CD 01 70 68命令过去,xMBUtilSetBits函数出来的结果是0x00cd
01 0F 00 00 00 0A 02 CD 02 70 68命令过去,xMBUtilSetBits函数出来的结果是0x00ce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
佩服楼主的开源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D:
楼主,发现问题哦!
控制线圈总是不对,测试结果如下:
01 0F 00 00 00 0A 02 CD 01 70 68命令过去,xMBU ...

是这样的,控制线圈部分的代码超过8个就会有问题,以前有网友提出了问题修改了该代码!
你可以找找,这个论坛有点不好,没有代码仓库即使我发现问题现在也无法修改我上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D:
楼主,发现问题哦!
控制线圈总是不对,测试结果如下:
01 0F 00 00 00 0A 02 CD 01 70 68命令过去,xMBU ...

你可以看看我freemodbus modbus TCP的帖子里面就修正了这个问题!

网友:
有中文注释,支持!

网友CD: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我freemodbus modbus TCP的帖子里面就修正了这个问题!

找到问题了,eMBRegCoilsCB函数修改如下:
//写操作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iNCoils > 0 )
        {
          xMBUtilSetBits( s_u8CoilBuf, usBitOffset,
                        ( uint8_t )( iNCoils > 8 ? 8 : iNCoils ),
                        *pucRegBuffer++ );
                  iNCoils -= 8;
                usBitOffset += 8;//增加
        }

网友:
留作以后学习用

网友:
绝世好贴!STM32的modbus,mark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D:
找到问题了,eMBRegCoilsCB函数修改如下:
//写操作
      case MB_REG_WRITE:

对了就是这里,向你说一声抱歉!

网友:
支持楼主这种一丝不苟搞技术的精神!更难能可贵的是乐于助人,开源共享的精神!

网友:
mark 稍后研究··········

网友:
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单单看帖都是学习啊

网友:
不错,mark,有时间在看看

网友:
你好  我想问一下  移植freemodbus 的时候 port.h 中部分变量类型的重定义 我在我的工程里面已经有了  我该如何修改  free modbus 中的头文件 该如何包含   就是文件路径

网友(2014-05-08):
我和楼主一样用屏通的屏,呵呵

网友:
请问连读寄存器功能我怎么只能读取3个寄存器内容 没法读取3个以上的

网友CE:
昨天自己写的个modbus的从机,支持03  06  10功能号,刚测试了一天,通信正常,暂时没发现bug,感觉freemodbus功能比较全面,但是处理机制比较繁琐。其实,只要帧识别出来了,解析就相对容易了。我的硬件平台是STM32+232,识别帧的思路是这样的: 关发送中断,开接收中断,开辟一个接收区,接收到数据就存入缓存,然后单片机空闲时就检测缓存,发现有数据进来,等待N个ms后(不是采用延时的方式,等待的原因,是因为有这种情况,MCU刚接收到第一个字节,就开始处理数据,处理第二个字节的数据时,实际上第二个字节还未进入接收区,即接收数据的速度跟不上处理数据的速度),对数据进行处理,由于没有采用3.5、1.5个字节帧识别的方式,处理数据时,收到的是两帧数据,或者更多,只解析第一个完整帧,其他的数据丢掉,对于03  06  10功能号,帧的长度是能够解析出来,对于其他的功能号应该也可以吧,帧识别出来后,解析就容易了。 感觉这种识别帧的方式还是不妥,欢迎各位拍砖,提出更好的方案,发几段相关的代码

void main(void)
{
    bsp_ModbusRTUSlave_Init();
    bsp_InitTimer();
    LED_Init();
    bsp_StartTimer(1,10);
    bsp_StartTimer(2,500);
    for(;;)
    {
        bsp_ModbusRTUSlave_decode();
        if(bsp_CheckTimer(2) == 1)
        {
            bsp_StartTimer(2,500);
            GPIOB->ODR ^=GPIO_Pin_9;
        }
    }
}

void USART2_IS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usart.data[usart.writ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write++;
        if(usart.write==USART_DATA_SIZE)  usart.write = USART_DATA_SIZE - 1; //防止缓冲区溢出出错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

void bsp_ModbusRTUSlave_decode(void)
{
    uint16_t dat_buff;
    if(usart.write > 0 && usart.Rx_delay_CNT > 200)//缓冲区接收到数据  延时200ms再处理
    {
        usart.slaveID = usart.data[0];
        usart.function = usart.data[1];
        usart.exceptionCode = 0x00; // 错误类型清零
        switch(usart.function)
        {
            //case 0x01:ReadCoils_Handle();break;  //Read Coils 这种"位"是可读写的,在PLC中为可读写的线圈,如数字量输出、中间继电器等
            //case 0x02:ReadDiscreteInputs_Handle();break;  //Read Discrete Inputs 这种"位"是只读的,不能进行写操作,在PLC中为只读的线圈,如数字量输入
            case 0x03:ReadHoldingRegisters_Handle();break;  //Read Holding Registers  这种寄存器可读写  0x0001 <= Quantity of Registers <= 0x007D
            //case 0x04:ReadInputRegisters_Handle();break;  //Read Input Registers    这种寄存器只能读,不能写
            //case 0x05:WriteSingleCoil_Handle();break;  //Write Single Coil
            case 0x06:WriteSingleRegister_Handle();break;  //Write Single Register
            //case 0x0F:WriteMultipleCoils_Handle();break;  //Write Multiple Coils
            case 0x10:WriteMultipleregisters_Handle();break;  //Write Multiple registers   0x0001 <= Quantity of Registers <= 0x007B
            default : break; //usart.exceptionCode = 0x01;注释掉了,用不着,而且还会有误判的情况,错误类型:功能号不支持
        }

        if(usart.exceptionCode != 0 && usart.slaveID == SLAVE_ID)
        {
            usart.send[0] = SLAVE_ID;
            usart.send[1] = usart.function | 0x80;//function + 0x80
            usart.send[2] = usart.exceptionCode;

            dat_buff = ModbusRTU_CRC(usart.send,3);

            usart.send[3] = (uint8_t)(dat_buff & 0x00FF);
            usart.send[4] = (uint8_t)(dat_buff >> 8);

            bsp_ModbusRTUSlave_Tx(usart.send, 5); //发送相应的消息给主机
        }

        UART_clear_buf();
    }
}

static void WriteMultipleregisters_Handle(void)
{
    uint8_t i;
    uint16_t dat_CRC,dat_Address,dat_Quantity;
    dat_CRC = ModbusRTU_CRC(usart.data, usart.data[6] + 7); // 检验前N个字节
    //CRC添加到消息中时,低字节先加入,然后高字节。
    if(dat_CRC == (uint16_t)(usart.data[usart.data[6] + 8] << 8 | usart.data[usart.data[6] + 7])) usart.CRCerror = 0; //CRC校验正确
    else                                                          usart.CRCerror = 1; //CRC校验出错

    if(usart.slaveID == SLAVE_ID && usart.CRCerror == 0)//从机地址正确  CRC校验正确  接着往下处理
    {
        dat_Quantity = (uint16_t)(usart.data[4] << 8 | usart.data[5]); //Quantity of Outputs 在消息中  高位在前  低位在后
        if(dat_Quantity >= 0x0001 && dat_Quantity <= 0x007B && usart.data[6] == (dat_Quantity * 2))  //0x0001 <= Quantity of Outputs <= 0x007B
        {
            dat_Address = (uint16_t)(usart.data[2] << 8 | usart.data[3]); //Address在消息中  高位在前  低位在后
            if((dat_Address + dat_Quantity) <= HOLDINGREG_DATA_SIZE)  //Address 要在范围之内
            {
                for(i = 0; i < dat_Quantity; i++) //写入相应的寄存器的值
                {
                    HoldingReg_data[dat_Address + i] = (uint16_t)(usart.data[i * 2 + 7] << 8 | usart.data[i * 2 + 8]);

                }

                for(i = 0; i < 6; i++) usart.send[i] = usart.data[i]; //将接收到的消息的前一部分+CRC反馈给主机
                dat_CRC = ModbusRTU_CRC(usart.send,6);
                usart.send[6] = (uint8_t)(dat_CRC & 0x00FF);
                usart.send[7] = (uint8_t)(dat_CRC >> 8);

                bsp_ModbusRTUSlave_Tx(usart.send, 8); //发送相应的消息给主机
            }
            else usart.exceptionCode = 0x02; //错误类型:Address 不在范围之内
        }
        else  usart.exceptionCode = 0x03; //错误类型:Quantity of Outputs 不在范围之内
    }
}

网友:
void SysTick_ISR(void) //1ms定时
{
    uint8_t i;

    for (i = 0; i < TMR_COUNT; i++) bsp_SoftTimerDec(&g_Tmr[i]);
    g_iRunTime++;        /* 全局运行时间每1ms增1 */

    if(usart.write > 0) usart.Rx_delay_CNT++;
    else                usart.Rx_delay_CNT = 0;

}

系统定时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首先感谢楼主无私的开源精神,本人跟着楼主的步骤成功将freemodbus移植到C8T6,但是一旦使能IIC后MODBUS就 ...

亲,我最近学modbus,你的将freemodbus移植到C8T6的代码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邮箱:lvwei1990@qq.com

网友:
标记,STM32 移植FreeModbus 详细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E:
昨天自己写的个modbus的从机,支持03  06  10功能号,刚测试了一天,通信正常,暂时没发现bug,感觉freemod ...

我觉得虽然freemodbus的库复杂了些,但是思想还是值得借鉴的!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python写的modbus库,用起来要简单的多了,而且主机从机都有!

网友:
亲爱的楼主,我按照你附件的FreeModbus Code一直到STM32F103ZET6上,可是弄了好几天都没成功,烦请在百忙之中看一下我的代码。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CF(2014-06-09):
楼主,请问后来有没有用MDK写的,对IAR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
你好,通讯用的USART1可以修改为USART3吗?如果能修改,程序里面要修改哪些地方?我修改后通讯显示timeout error

网友CG:
楼主我想咨询你的文章里面的“四   串口相关部分代码编写”,你用的串口1,端口是PA9和PA10,但是
为什么最后配置485发送和接收模式用到PD8?
你的硬件是端口PA9和PA10出来接MAX485吗?

网友:
先收藏 现在使用M4,储备储备。

网友:
PLD的东东,没搞过

网友CH:
好东西,有没有can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G:
楼主我想咨询你的文章里面的“四   串口相关部分代码编写”,你用的串口1,端口是PA9和PA10,但是
为什么最 ...

是的,被你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F:
楼主,请问后来有没有用MDK写的,对IAR不是很熟悉啊

Keil我基本没有使用过,你可以根据IAR的代码修改一下!
希望你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H:
好东西,有没有can方面的资料

CAN没怎么弄过!

网友:
先马克,好多地方都用到了这个东东

网友CI:
楼主你好 刚参考你的程序 移植到stm32f407igt6 上位机移植超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I:
楼主你好 刚参考你的程序 移植到stm32f407igt6 上位机移植超时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4942-1-1.html 你先看看这个帖子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CJ:
楼主有模块化的思想,我最近也在封装modbus的slave和master,尽量使上层调用的时候更加方便。
建议:将这些slave和master的功能写在任务里,这样更加明了
探讨:
1. slave模块编写比较简单,等待接受-》判断格式-》填充帧-》发送这样一个流程
2, master端的遇到点问题,我们知道modbus收发的时候我的帧的function no(0x03, 0x06等)是要一一对应的
   1) 能否连续同时发送两个不同function no的帧
   2) 如果可以需要加入缓冲发送/接受Fifo
   3) 如果不可以需要加入发送Lock,在收到正确的反馈或者等待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反馈帧后解掉发送Lock
3.  modbus的帧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读数据的帧(request),还有是反馈数据的帧(response),都用指针数据的格式传入和传出有用的数据,这样的思路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J:
楼主有模块化的思想,我最近也在封装modbus的slave和master,尽量使上层调用的时候更加方便。
建议:将这些 ...

无论是主机还是从机,我个人建议看看python库 modbus-tk 和 pymodbus,或许会有不少的收获。

我虽然没有在本论坛发表过modbus 主机的帖子,但是modbus主机我还是用的而不少。
主要在树莓派上使用modbus-tk。
modbus-tk既可以做主机也可以做从机,既可以是RTU也可以是TCP,比较好用。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CK(2014-07-10):
昨天看了一天的楼主的程序有个地方不甚了解ENTER_CRITICAL_SECTION(  );EXIT_CRITICAL_SECTION( );这两条就是为了针对不同处理器需要定义的禁止全局中断和开启全局中断?请前辈指点
void
eMBRTUStart( void )
{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 Initially the receiver is in the state STATE_RX_INIT. we start
     * the timer and if no character is received within t3.5 we change
     * to STATE_RX_IDLE. This makes sure that we delay startup of the
     * modbus protocol stack until the bus is free.
      最初接收器是在状态STATE_RX_INIT。我们开始
     *定时器,如果T3.5内没有接收到字符我们改变
     *到STATE_RX_IDLE。这可以确保我们拖延的启动
     * modbus协议栈,直到总线空闲。
     */
    //eRcvState 初始化状态
    eRcvState = STATE_RX_INIT;
    //使能接收,禁止发送
    vMBPortSerialEnable( TRUE, FALSE );
    //启动定时器
    vMBPortTimersEnable();

    EXIT_CRITICAL_SECTION( );
}

网友:
哥们,你太厉害了

网友:
不得不再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K:
昨天看了一天的楼主的程序有个地方不甚了解ENTER_CRITICAL_SECTION(  );EXIT_CRITICAL_SECTION( );这两条就 ...

是的,不过在这个代码里面都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在这个代码里面都是空的!

谢谢!看了别的网友的FreeModbus这两条是关闭和开启全局中断,是防止重入的,FreeModbus留出宏定义,只要跟踪到这里在后面加上对应的单片机中断关闭和开启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几个CC2530的使用贴,感觉楼主研究它挺深的,特别是哪个点对点的帖子,很钦佩!我用BasicRF基础协议调都搞得一头雾水,好像这个协议有BUG,关闭了帧过滤才好点,不然说不定何时就死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按照您的方法移植这个程序,MCU是NXP LPC2138,
串口用232 通讯,上位机没1S要一次数据, 运行好几天都没事,
但是用485 通讯,开机后也正常收发,但是 几秒或几十秒就断开了, 上位机还在发送数据, 但是2138已经不回复数据了,
这是不是说明485收发模式的切换有问题?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控制串口的收发中断
{
    if( xRxEnable )
    {

        SET485INPUT();                  //485输入模式
        U1IER |= 0x01;                        //使能接收和接收中断

    }
    else
    {

        SET485OUT();                        //485输出模式
        U1IER &= ~0x01;

    }
    if( xTxEnable )
    {

        U1IER |= 0x02;                   //使能发送数据寄存器空标志
        prvvUARTTxReadyISR(  );
    }
    else
    {

        U1IER &= ~0x02;
    }
}

这个MCU没有串口发送完成中断,我改怎么处理呢?

网友:
只看到一半,标记

网友:
精华帖,必须赞一个,RTU命令用Swtich搞,命令改动,每次都要重新来一次,太蛋疼了,学习下楼主的分享,在此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做个记号,谢谢!

网友:
记号:free Modbus 协议,参考贴。

网友:
楼主很好很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L:
存着,学习学习。。。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应该再整理整理。这样大家用起来可以更顺手些!

网友CM:
虽然帖子过了很久了。看到这个帖子还是禁不住的相给楼主纠下偏差。
以我的判断,对于3.5个字符的计算是以us为单位的。而tim4的实际是以50us为基本单位的。
难道楼主就这样直接赋值过去吗?

我想至少对于us50us的延时的给定时器赋值的时候,需要把以us为单位的数值除以50以后再赋值给tim4的周期寄存器。

所以你的代码里面,对于延时检测整整扩大了50倍。我估计除非真的通信故障,否则的话不会有延时之类的东西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应该再整理整理。这样大家用起来可以更顺手些! ...

作为初学者, 很是感谢你的共享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M:
虽然帖子过了很久了。看到这个帖子还是禁不住的相给楼主纠下偏差。
以我的判断,对于3.5个字符的计算是以us ...

如果是1us为单位的话,就分的太细了。
我再次分析了一下上传的代码,的确是3.5个t,而配合实现的定时为50us作为最小时间粒度

具体你可以看看以下代码
如果波特率超过19200的话,使用固定的时间间隔 1750us,以50us为最小计数单位的话,定时的时间单位为35。
您看看是不是没有问题
eMBErrorCode
eMBRTUInit( UCHAR ucSlaveAddress,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eMBParity eParity )
{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ULONG           usTimerT35_50us;

    ( void )ucSlaveAddress;
    ENTER_CRITICAL_SECTION();

    /* Modbus RTU uses 8 Databits. */
    if( xMBPortSerialInit( ucPort, ulBaudRate, 8, eParity ) != TRUE )
    {
        eStatus = MB_EPORTERR;
    }
    else
    {
        /* If baudrate > 19200 then we should use the fixed timer values
         * t35 = 1750us. Otherwise t35 must be 3.5 times the character time.
         */
        if( ulBaudRate > 19200 )
        {
            usTimerT35_50us = 35;       /* 1750us. */
        }
        else
        {
            /* The timer reload value for a character is given by:
             *
             * ChTimeValue = Ticks_per_1s / ( Baudrate / 11 )
             *             = 11 * Ticks_per_1s / Baudrate
             *             = 220000 / Baudrate
             * The reload for t3.5 is 1.5 times this value and similary
             * for t3.5.
             */
            usTimerT35_50us = ( 7UL * 220000UL ) / ( 2UL * ulBaudRate );
        }

        if( xMBPortTimersInit( ( USHORT ) usTimerT35_50us ) != TRUE )
        {
            eStatus = MB_EPORTERR;
        }
    }
    EXIT_CRITICAL_SECTION(  );

    return eStatus;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us为单位的话,就分的太细了。
我再次分析了一下上传的代码,的确是3.5个t,而配合实现的定时为50 ...

感谢回答  大于19200是个常量确实是这样的。
当小于19200的时候,我说的是这里。而不是大于19200的

网友CN:
引用 楼主:
PA9和PA10为 STM32F系列的USART的接收和发送口

PD10为RS485形式的发送或接收控制口,该端口可以使用任意 ...

楼猪,本菜鸟刚刚接触学习还没入门,请教下如果我的485电路是自动收发的,不需要管教控制可以吗??还是我的485电路是一定要有一个管教来控制收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N:
楼猪,本菜鸟刚刚接触学习还没入门,请教下如果我的485电路是自动收发的,不需要管教控制可以吗??还是 ...

如果是自动收发的话,建议看看电路,确定自动收发的原理。

485发送,就怕丢失最后一个字节!

网友CN: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自动收发的话,建议看看电路,确定自动收发的原理。

485发送,就怕丢失最后一个字节! ...

你的意思是如果485电路自动收发可以正常工作的话,就不用再多个控制脚控制收发了是吗????

你说的“”485发送,就怕丢失最后一个字节!“”是在modbus协议下发送容易有这个问题吗?????     因为自动收发485电路已经算成熟有产品量产用了,

网友:
今天需要用,再来看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N:
你的意思是如果485电路自动收发可以正常工作的话,就不用再多个控制脚控制收发了是吗????

你说的“ ...

modbus协议可使用在RS232和RS485和网络中,我说的丢失最后一个字节,完全是因为软件操作不当产生的,不是modbus的问题也不是freemodbus的问题,而你是具体的MCU和freemodbus结合的问题。

网友CO(2014-08-09):
楼主 最新修改的代码在哪里下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O:
楼主 最新修改的代码在哪里下载? 谢谢

你在这里找找吧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网友CP:
引用 楼主:
五 定时器相关部分代码编写
        定时器的作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这里就罗列一下相关的移植代码。定时器 ...

能不能提供下源码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P:
能不能提供下源码下载。

就在下面的几个帖子中,不过IAR的版本比较老了!

网友:
刚好要用到modbus的从机协议,拜读lz的源码,受用很大,谢谢!

网友:
有水平的帖子,看着有点蒙……

网友(2014-09-13):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
你好!请教前辈一个问题,这两天用Modbus poll 通过485转以太网交换机模块(三旺的牌子)测试发现几乎有50%的错误,不用模块直接用USB转485跑半天一个错没有,也通过手册调整了模块的帧长,和字符间隔(ms),但效果甚微。

网友:
lZ很棒!受益良多!

网友:
楼猪好人 mark

网友:
重温一下。就快用到了

网友(2014-10-20):
帮顶,最近正在弄这一块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很好的资料

网友:
FreeModbus的源码,有点复杂。

楼主:
您是不是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B:
这似乎是能用can bus,不过不知道支不支持无线数据传输。。

支持无线。我用蓝牙试了试

网友:
相当呢酷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在uc上跑的modbus啊?我正缺一个啊

网友:
这个帖子太精彩了

网友:
好好资料,谢谢共享

网友:
标记,MOD BUS 听说过,一直没机会深入学习,这个帖子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契机

网友:
很好的文章,用过公司的Modbus程序,感觉不够完善,接下来准备好好学习学习freemodbus

网友CQ:
请问下 这个从机地址变为0x02
或者别的值的时候 为什么通讯不上呢?
补充说明下:485上接了两个设备,我用拨码开关设置一个设备为0x01 另一个为0x02
然后主函数中调用:
eMBInit(MB_RTU, SetSlaveAddress, 0x01, 9600, MB_PAR_EVEN);  //SetSlaveAddress 是读出的拨码开关的值
然后通讯中发现 0x01 从机可以通讯;但是 0x02号从机通讯存在问题 是不是除了eMBInit函数外 还需要调用别的函数?
自己研究了下 看到还有函数eMBErrorCode eMBSetSlaveID( UCHAR ucSlaveID, BOOL xIsRunning,UCHAR const *pucAdditional, USHORT usAdditionalLen ) 请问这个函数与从机地址有关吗?

网友:
过几天就要用到MODBUS,真好参考楼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Q:
请问下 这个从机地址变为0x02
或者别的值的时候 为什么通讯不上呢?
补充说明下:485上接了两个设备,我用 ...

是不是要断点重启一下才可以!

网友CQ:
真是很感动啊,楼主还在为维护这个帖子,请问下,楼主还用过挂多个从机的情况,我单个设备(从机地址01)使用是正常的,我比较纠结的是
eMBErrorCode eMBSetSlaveID( UCHAR ucSlaveID, BOOL xIsRunning,UCHAR const *pucAdditional, USHORT usAdditionalLen ) 这个函数在挂多个从机时是否有用,网络查询得到的结论是:“ucSlaveID 是 设置从设备ID,ID不同于从地址,同一网络内可以有相同的ID但是不能有相同的从地址”,这个没有实际接触过,不太了解这个有啥用途 ,现在挂两个从机通讯出现问题,所以来咨询下,这个函数如果不用 对于多从机通讯是否有影响。想直接借用下前人的经验了,如果没有影响,我就可以肯定是自己的别的地方出现问题了。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Q:
真是很感动啊,楼主还在为维护这个帖子,请问下,楼主还用过挂多个从机的情况,我单个设备(从机地址01)使用 ...

多个从机肯定是可以的,我最多做过差不多20个。从机地址从01开始排列,02、03等等
但是不能有重复的地址,不然通信会混乱!

网友:
楼主真是个认真做事的人,帖子一直在恢复,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CQ:
引用 楼主:
多个从机肯定是可以的,我最多做过差不多20个。从机地址从01开始排列,02、03等等
但是不能有重复的地址 ...

多个从机时,函数 eMBSetSlaveID 用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Q:
多个从机时,函数 eMBSetSlaveID 用到了吗?

上电时通过 eMBInit 设置,从机地址通过 拨码开关读取,换句话说只有在断电的过程中设置拨码开关才有用!

网友:
恩 ,我也是这么设置的 ,拨码开关 0x01 0x02 。。。。。。,但是断电后重启还是有问题 但是有底气了 我再仔细查看别的地方 ,谢谢!

网友(2014-11-24):
马克与刘明。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我的MODBUS也跑起来了。

网友:
MARK标记,已经在用freemodbus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有美德的人不多了

网友:
FreeModbus 真详细。

网友:
哈!正在做的东西需要modbus支持,研究研究

网友:
鹿主 技术碉堡了 想你学习

网友:
BUCUO刚移植了下,感觉不错。

网友:
楼主有俩疑问,1.我要是用03命令读保持寄存器4001和用06写保持寄存器 4001 是一个地址吧。也就是写什么就会读回来什么。
                     2.寄存器地址我看规范上写的是40001,为啥我要是定义这个地址会读不会来数,如果定义了4001就可以。我看了地址是定义的int16_t,40001就超范围了吧。

网友:
刚试验了一下把int16_t 改成uint16_t就可以。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错误状态
  eMBErrorCode    eStatus = MB_ENOERR;
  //偏移量
  int16_t         iRegIndex;

  //判断寄存器是不是在范围内
  //自己更改了数据类型把int16_t 改成了uint16_t
  if( ( (uint16_t)usAddress >= REG_HOLDING_START ) \
     && (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START + REG_HOLDING_NREGS ) )
  {
    //计算偏移量
    iRegIndex = ( int16_t )( usAddress - usRegHoldingStart );

    switch ( eMode )
    {
      //读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READ: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int8_t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0xFF );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写处理函数
      case MB_REG_WRITE:
        while( usNRegs > 0 )
        {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 8;
          usRegHoldingBuf[iRegIndex] |= *pucRegBuffer++;
          iRegIndex++;
          usNRegs--;
        }
        break;
     }
  }
  else
  {
    //返回错误状态
    eStatus = MB_ENOREG;
  }

  return eStatus;
}

网友(2014-12-29):
楼主真强大,有没有stm32 lwip modbus的代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能建议你耐心一点分析几个主要的交换函数。
例如
eMBErrorCode

大神,您移植成功stm32 lwip modbus tcp了吗,我现在在做这个,但无从下手,急需大神的帮助啊,拜谢了

网友:
很好 我花了办小时看了 有收获

网友:
好资料,值得学习,顶一个。

网友CR:
楼主 你好!
我在移植完freemodbus后出现问题, 基本参考的你的程序,麻烦楼主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留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好贴,MODBUSB一直没搞过,正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R:
楼主 你好!
我在移植完freemodbus后出现问题, 基本参考的你的程序,麻烦楼主帮我分析下。谢谢!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楼主,我按照你的程序成功移植到stm32f407上
可以通信并能读取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但是,有个问题:比如:
定义#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001
定义#define REG_HOLDING_NREGS 8
modbus poll 设置寄存器地址必须为0000 数量为8,可以通信
如图:

网友CR:
但是如果我定义的
地址0001
数量8
在设置modbuspoll软件时,也设置成:
地址0001
数量8
则通信不成功。如图:

网友:
楼主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R:
但是如果我定义的
地址0001
数量8

你查看一下保持寄存器全局数组的相关初始化设置。

网友:
虽然没有全部搞懂,但是写的很有思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查看一下保持寄存器全局数组的相关初始化设置。

看了 数组的初始化设置没有问题。
所有的寄存器都是要上位机软件设置的地址必须比从机设置的寄存器地址少1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
做个标记!以后用得到!

网友CR:
我说咋过的 上位机的地址需要比下位机的少1,原来楼主的代码屏蔽了ëusRegAddress++;我想问:如果屏蔽了此语句,当与plc通信时,是否有问题?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R:
我说咋过的 上位机的地址需要比下位机的少1,原来楼主的代码屏蔽了ëusRegAddress++;我想问:如果屏蔽了此 ...

其实这个我解释过很多遍了,modbus的地址模式共有两种,PLC模式从1开始,modbus模式从0开始
我提供的代码都是从0开始,所以我就注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R:
我说咋过的 上位机的地址需要比下位机的少1,原来楼主的代码屏蔽了ëusRegAddress++;我想问:如果屏蔽了此 ...

或者你看看这篇博文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1565468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你看看这篇博文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15654689

好的 谢谢楼主,之前没有看都楼主的注释了地址++。我得官网下的代码。

网友:
很好用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2-04):
谢谢,写的很详细!

网友:
一个周以前刚刚 移植成功。

现在有3台设备用我做的电流模块采集数据.

跟维纶的人机界面通讯质量杠杠.的 比以前使用的国产烂表(偶尔死机,经常丢包或是通讯不上)强上百倍.

谢了!  受益非浅.

网友:
看完之后想收藏起来,可是找不到收藏,只能MARK了。

网友:
准备试用下

网友:
楼主内容详细,非常有用,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可以自己整一遍看看,谢谢楼主

网友:
freemodbus 有1.5个字符超时的处理吗?

网友:
标记留着以后学习学习

网友:
modbus,收藏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2015-03-08):
通信没有错误,但是数据不对,很奇怪。

网友CS:
如果采集来的数据直接在对应的四个数组中赋值比如说usRegInputBuf[REG_INPUT_NREGS]或者usRegHoldingBuf[REG_HOLDING_NREGS]  那么回调函数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网友CS:
引用 网友CS:
如果采集来的数据直接在对应的四个数组中赋值比如说usRegInputBuf[REG_INPUT_NREGS]或者usRegHoldingBuf[RE ...

理解错了  回调函数  就是存储数据, 或者处理什么操作的  用于访问你的内存数据。弱弱的问一下输入寄存器和保持寄存器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想要把当主机要查询的时候从机采集的数据发送出去,那么我采集来的数据是要保存在输入寄存器呢还是保持寄存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S:
理解错了  回调函数  就是存储数据, 或者处理什么操作的  用于访问你的内存数据。弱弱的问一下输入寄存 ...

可以说有区别也可以说没区别

输入寄存器,只读
保持寄存器,可读可写

仿真的指令也稍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有区别也可以说没区别

输入寄存器,只读

那如果我想要   主机要查询的时候把从机采集的数据发送出去,那么我从机采集来的数据是要保存在输入寄存器呢还是保持寄存器呢?还是都可以 只是说在保持寄存器中这个采集的数据可以被主机用相对应的功能吗如0x06或0x10修改,而如果是保存在输入寄存器中主机就只能知道采集到是什么数据具体的修改数据方法是从机采集到数据更新掉原来旧的数据,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发现新国内了,我要学

网友:
楼主 你好。

我的 很多是侯会提示 time out

然后接收的数据
000000-Tx:01 03 00 00 00 08 44 0C
000001-Tx:01 03 00 00 00 08 44 0C
000002-Tx:01 03 00 00 00 08 44 0C
000003-Tx:01 03 00 00 00 08 44 0C
000004-Tx:01 03 00 00 00 08 44 0C
000005-Tx:01 03 00 00 00 08 44 0C
000006-Tx:01 03 00 00 00 08 44 0C

网友: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已经试过485 能够接收到数据。 通过串口--485--串口 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有相应输出。  串口1 485控制脚d8

网友:
嗯 好贴 准备在了解一下modbus 然后进行移植

网友:
靠 徐凯 的玩意儿又蹦出来了 哈哈哈 好帖果然是永远都会火

网友(2015-04-14):
很好的资料,自己移到ucos上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收藏一下,有空学习

网友CT:
移植成功!
貌似#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001 比去掉 usRegAddress++ 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T:
移植成功!
貌似#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001 比去掉 usRegAddress++ 好点

这个我还认真研究过

modbus标准规范中,寄存器地址总是从0开始
而大多数PLC设备,寄存器地址又从1开始

其实没有那种方法好的问题,主要看你连接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正在研究,受益匪浅!

网友(2015-05-24):
485收发控制的管脚在哪家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分享,代码移植已成功!

网友:
楼主啊,我想问下,是不是你这个freemodbus是在从机上运行的?那主机的呢?怎么写呢?

网友:
现在我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波特率设置为115200时,通讯时就是超时,9600可以通讯,但是在RTU模式下,返回的是以@(0x40)开头的一串乱码,目前没有找到规律。

网友(2015-07-10):
很有帮助,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mdk版本的没有吗?

网友:
不错啊 支持一下 正需要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把freemodbus 移植到 ucos 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2015-08-25):
Freemodbus 不支持多从机?那。。。。。。。。。。。。。。。。。。。

网友:
源码main.c的282行后面少了一句usBitOffset += 8;

网友:
调试了两天,发现把下面的注释加上,只要清中断,只能进一次中断,以后就进不去了,很是奇怪,有遇到的吗?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TC))
    {

        bTaskWoken =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TC);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bTaskWoken =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网友:
很好,讲得很详细,点赞

网友:
马克,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早以前看过,一直没用过,自己通过大段的switch套switch语句解析MOSBUS。呵呵,这个我感觉也就那样吧,可 ...

帅哥 这个为什么没有清中断呢?
发现加了清中断就只能进第一次
void UART1_IRQ(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TXE))
        {
                //加上就不行了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XE);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加上就不行了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
}

网友CU(2015-10-13):
永康程序猿发来贺电, 按照肉猪的, 在KEIL上成功了。原子mini开发板

网友:
感谢 写的太好了

网友:
很不错哦,马上要用到,感谢

网友(2015-11-27):
楼主您好,我是西工大学生一名,将您代码下载至STM32板中,并使用ModbusPoll工具读取数据,一直显示TimeoutError,不知到是不是我操作不当,谢谢!

网友:
楼主好,刚测试您的代码,发现读取开关量时,数组中第一个数据读出来全部为零,模拟量输入、HoldingRegister、线圈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为何02指令读开关量输入出错呢。

网友:
非常感谢,很实用的帖子
需要 485通讯的地方用得着

网友:
评论区真的有好多大神

网友:
好文章,留着学!

网友:
收藏备用,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CV:
楼主,你好,这个帖子你已经维持回复了几年,真不简单,辛苦你了。
参照了你的帖子,移植到stm32中已经通讯成功,现有一问题。
我的下位机设备,上电后,modbus通讯正常。
当通过通讯协议,让下位机触发执行一个复合动作(包括很多内容,如AD,比较、继电器切换、相位控制,double类型的浮点数运算,等等)
此时modbus通讯不正常,下位机没有返回正确的指令。

我先检查了串口的中断优先级,为比较高的级别,并且调试模式下,确认在复合动作时,有收到查询指令。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prvvUARTRxISR();//接受中断   <-----上位机的查询指令,有触发到这里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
能跑到这个位置。但下面这个位置,不会被触发(mb.c中)

    /* Check if there is a event available. If not return control to caller.
     * Otherwise we will handle the event. */
    if( xMBPortEventGet( &eEvent ) == TRUE )
    {
        switch ( eEvent )
        {
        case EV_READY:
            break;

        case EV_FRAME_RECEIVED:
            eStatus = peMBFrameReceiveCur( &ucRcvAddress, &ucMBFrame, &usLength );    <-----不能触发到这里
            if( eStatus == MB_ENOERR )
            {
                /* Check if the frame is for us. If not ignore the frame. */
                if( ( ucRcvAddress == ucMBAddress ) || ( ucRcvAddress == MB_ADDRESS_BROADCAST ) )
                {
                    ( void )xMBPortEventPost( EV_EXECUTE );
                }
            }
            break;
当下位机的复合动作执行完,通讯又能恢复到正常,我估计是复合动作占用到系统很多资源,而影响到了modbus的接受时序要求,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问题该如何下手去解决呢,暂时没有什么思路,你有碰到类似情况吗,希望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
modbus应用,标记。

网友(2016-01-09):
终于把这个帖子从头看到尾了,刚接触modbus,现也对它有点了解了,准备移植,谢谢LZ的辛苦维护!加油

网友(2016-02-23):
引用 网友CU:
永康程序猿发来贺电, 按照肉猪的, 在KEIL上成功了。原子mini开发板

兄弟帮忙共享下Keil下的工程呗,完成楼猪656楼的文字债

网友:
贴子、回帖都很精彩!,受益匪浅。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先MARK 过几天开始看Modbus

网友:
太好了, 看了代码,知道了线圈和离散

网友CW:
引用 网友CV:
楼主,你好,这个帖子你已经维持回复了几年,真不简单,辛苦你了。
参照了你的帖子,移植到stm32中已经通讯 ...

不知道你timer定时T35时间设置正确了

网友:
整个要慢慢细看啊,谢谢楼主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CW:
不知道你timer定时T35时间设置正确了

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是因为没有调用        ( void )eMBPoll(  );
我开了个定时器,优先级较高,然后调用eMBPoll() 就能够通讯正常了。

网友:
楼主,一般移植这种事,英语是不是要学好…

网友:
呵呵,我小学没毕业移植一样弄好了,年轻人还是要多学学.

网友:
还是这个帖子经典!

网友:
绝世好资料,呵呵。打算移植到STM32平台上,刚好可以参考下

网友:
没接触过modbus,强帖!!!

网友(2016-05-06):
很好的学习资料,顶顶顶

网友:
讲解的非常详细,受教了

网友:
CRC校验应该是低位在先,高位在后。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期待楼主更好的应用

网友(2016-07-22):
请问一下 我只有在给寄存器赋值之后 程序采可以正常运行

        usSRegHoldBuf[0]=0;//
        usSRegHoldBuf[1]=0;//
        usSRegHoldBuf[2]=0;//
        usSRegHoldBuf[3]=0;//
        usSRegHoldBuf[4]=0;//

如果是不等于0的竖直,程序就不运行了 请问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将楼主的IAR工程移植到了MDK环境下,可惜没有板子,没法测试

网友:
又看了一遍 ,好贴!

网友(2016-09-18):
好文章啊,

网友:
不错,想移植到STM8上...

网友:
说的很详细!有所了解

网友:
请教一下,函数eMBErrorCode eMBRegisterCB( unsigned char ucFunctionCode, pxMBFunctionHandler pxHandler )是干什么用的?似乎没用到啊。

网友:
eMBRTUSend()里面完全不需要ENTER_CRITICAL_SECTION去关闭全局中断,因为里面已经有vMBPortSerialEnable( FALSE, TRUE ); 。

网友(2016-12-02):
lz代码运行一段时间后freemodbus死掉 波特率越高死得越快  不知怎么才能让它自己恢复正常

网友:
很好的帖子,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MARK,freemodbus讲得很详细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2017-03-06):
楼主,freemodbus是否支持主机?
我看有人改了一下就可以做主机!

网友:
楼主你好 ,看了你的freemodbus移植受益匪浅,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想实现两个从机,需要更改那部分内容,除了串口初始化,定时器部分不用动,还有那些地方需要改动?

网友:
   只用在这个数组 sSRegHoldBuf[]  中装数据就能够实现数据的传输了,非常好用。

网友(2017-04-07):
收藏了, 需要 用到 MODbus

网友:
拜读楼主大作,在此感谢楼主
额,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
就是串口发送使用TXE中断还是TC中断的问题,额,我使用TXE测试也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能解释下您推荐使用TC中断的具体原因嘛?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五年后依然 好文,真心赞一个!

网友(2017-06-07):
不知道自定义的 写指令函数的响应,应该在什么位置处编写代码?

网友:
我之前也移植过,都是靠着网上一些移植过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给大家,让很多人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造福坛友!

网友:
收藏起,慢慢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7-25):
经典永恒!!!!!!!

网友:
6666,正好需要学习了

网友:
版主,请问怎么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V:
楼主,你好,这个帖子你已经维持回复了几年,真不简单,辛苦你了。
参照了你的帖子,移植到stm32中已经通讯 ...

你好,请问怎么测试的?

网友:
mark,这个有效

网友(2017-09-11):
借鉴了一下,移植到stm8L上了。谢谢

网友:
最近刚好在搞这个,受益匪浅

网友(2017-10-19):
线圈部分01号与05号功能是不是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
神帖,向楼主致敬!

网友(2017-12-29):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的分亨精神!

网友:
同道中人,我也搞工控的,电力行业的。MODBUS现在基本要成为标配了

网友:
精华,一定要多看几次

网友:
FreeModbus  的移植过程~~

网友:
freemodbus代码看了些,再看看自己写的代码,差距很大啊!

网友(2018-04-11):
引用 网友Z:
一直在用自定义的协议,这个有利于节省开发时间。

,嗯,一样一样

网友:
这个绝对有收藏价值,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资料太实用了

网友:
讲得很好,跟着学习

网友(2018-05-15):
很好的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代码,IAR 5.5  V3.4库函数

请配合MODBUS POLL工具使用,会有更好的效果!

楼主移植的版本是freemodbus V1.5的吗

网友(2018-07-07):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最近刚好搞搞modebus,收获很大,谢谢楼主。

网友:
移植楼主的这个代码,换成FREEMODBUSV1.5的就不行了。原因还在找。。。。看到有说楼主修改协议栈的代码? 有点纠结。。。

网友:
有机会搞搞

网友: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的文档,在485使能端这我认为应该加上延时,防止第一个字节或者最后一个字节丢失。尤其在速度快如115.2K时,很有可能丢。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串口发送和接收的中断的使能(接收使能,发送使能)
{
    /* If xRXEnable enable serial receive interrupts. If xTxENable enable
     * transmitter empty interrupts.
     */
    if(xRxEnable == TRUE)
    {
        GPIO_WriteHigh(GPIOD, GPIO_PIN_4);

        UART2_ITConfig(UART2_IT_RXNE_OR, ENABLE);//允许接收中断和溢出中断

    }
    else
    {
        GPIO_WriteLow(GPIOD, GPIO_PIN_4);
         //开启485发送使能端,延时

        UART2_ITConfig(UART2_IT_RXNE_OR, DISABLE);
    }

    if(xTxEnable == TRUE)
    {
        UART2_ITConfig(UART2_IT_TC, ENABLE);
    }
    else
    {
        UART2_ITConfig(UART2_IT_TC, DISABLE);
    }

}

网友:
新人报道,学习先

网友:
晕,楼主不是搞contiki的大神么,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