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主轴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08-12):
如题,我DIY的玩具雕刻机加载G代码后,不知要求主轴电机什么时候转?在mach3界面上手动点击控制么,还是执行第一个g代码z轴下刀时主轴才转起来?回到机械原点就自动停?如果是这样怎样设置?老鸟指点指点。

网友A:
先点“紧急复位”,这时有的雕刻机会轻微震动一下,说明信号连上了。
设定主轴速度,比如8000转,然后点“主轴正转F5”,如果之前你所有软硬件都设置、连接正确,这时候主轴就会开始转了,不用加载G代码

网友:
机械原点感觉就是个鸡肋,对于装了限位开关的机器,一碰到机械原点马上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点“紧急复位”,这时有的雕刻机会轻微震动一下,说明信号连上了。
设定主轴速度,比如8000转,然后点“ ...

主轴速度怎么设置?我的JJ刚做好,还不会制作G代码,还有原点是在JJ的左前方还是右前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轴速度怎么设置?我的JJ刚做好,还不会制作G代码,还有原点是在JJ的左前方还是右前方? ...

你装好mach3中文版,就能看到相关按钮
原点分机械原点与相对原点。
机械原点不用管,一般没啥用,相对原点就是你在做G代码的时候设置的,是个参考点,一般在工作区平面的左下方,即工作区X、Y、Z轴的交点

网友B:
M03 S1000 ( 开主轴,设定1000转/分 )
……
……
M05  ( 关闭主轴 )
M30  ( 回程序开头 )

在加工过程中,主轴一般不停。
原点是相对的,你把刀头移动到某一点,认为该点是原点,就在MACH3软件上把坐标值置0。

网上搜一下G代码语法,简单运用,只需学会几个G代码语法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M03 S1000 ( 开主轴,设定1000转/分 )
……
……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好mach3中文版,就能看到相关按钮
原点分机械原点与相对原点。
机械原点不用管,一般没啥用,相对原 ...

哈哈!机机运动起来了。而且雕出空心字了,G代码是用一个“文字生成G代码的软件”生成,超好用,只用四步搞定。介绍一下我JJ的配置:主轴是用继电器控制开停,三轴驱动板及接口板是自己用TA8435H焊的,JJ是仿TJH坛友自己做的,X.Y.Z的有效行程是70X100X40MM.请问X++.Y++.Z++是不是表示各轴最大限位?限位数值应该多大?还有我的MACH3系统是阿莫论坛3.41版和谐和汉化的,工件的寻边和寻中心怎么操作?望指教。完全会操作后好买一台JJ玩.

楼主:
高手们,能给个回应吗?自己顶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们,能给个回应吗?自己顶起。

寻边、寻中心意义不大,能寻到原点足够了

做刀路代码,建议用artcam、精雕,或type3,别用乱七八杂的小软件

要玩好鸡鸡至少要熟悉甚至精通以上任一种软件,否则你机器做出来也是个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寻边、寻中心意义不大,能寻到原点足够了

做刀路代码,建议用artcam、精雕,或type3,别用乱七八杂的小 ...

正如你所说,还不熟刀路软件,就觉无事可做,包括MACH3操作在学习中,谢谢指教,今年决定把MACH软件还C语言搞入门。我一个地道的农民,要养家,要生产,要送孩子上学,却偏爱上这个论坛放的“毒”,没米买部件,天天跑回收站,靠靠一把手电钻,手锯,钉锤来搞“科学”,太难了!怎么做也达不到精度,只是玩具。特别又遇上软件这一块,更难。不过有你们的支持,指教,硬着头皮也要上,做成玩具也好,一定能成功,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A:
玩雕刻机,C语言也没必要了吧,一般就artcam和精雕软件,你选一个,两个都学没必要。一般几周就能掌握大部分基础,就能做出不错的刀路了。

另外,精雕的刀路要用诺成软件转换成NC格式,否则mach3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雕刻机,C语言也没必要了吧,一般就artcam和精雕软件,你选一个,两个都学没必要。一般几周就能掌握大部 ...

C语言我是玩单片机,artcam是不是非得要cad什么的软件制图然后用artcam做刀路,再用mach3控制?如果加工一个工件能否用artcam做成三维图形再生成mach可识别的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C语言我是玩单片机,artcam是不是非得要cad什么的软件制图然后用artcam做刀路,再用mach3控制?如果加工 ...

artcam可以自己生成二维、三维图形,再进一步生成可供mach3识别的刀路,也可用第三方软件生成图形,再导入artcam。

但我个人是习惯用Rhinoceros生成二维、三维图形,再导入精雕生成刀路

楼主:
关于主轴,还是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