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教如何才能自己绕好变压器

楼主(2012-08-12):
现在自己做电源总是自己绕变压器,外面定做的又太贵,但是每次都是绕了好多次也不行,有的是绕的达到要求了,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过几天可能就有不好使了,然后拆了重新绕,说实话我不是很有耐心啊。最近也听别人说,要把线圈多的绕里面,线圈少的绕外面,试了几次觉得其实好像貌似效果差不多啊,很是纠结……所以想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
我同学这次比赛缠了20多个,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表示压力不小

楼主:
难道大神都潜水去了……

网友A:
你是绕制开关变压器还是工频变压器,你没说清楚,这两种变压器绕制方法大有不同

网友B:
根本不是多的绕里面外面的事情,这个要看你的设计,不过一般是三明治绕发,可以减小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绕制开关变压器还是工频变压器,你没说清楚,这两种变压器绕制方法大有不同 ...

当然是开关变压器了,工频的就买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是多的绕里面外面的事情,这个要看你的设计,不过一般是三明治绕发,可以减小漏感 ...

我就是用三明治绕法的……绕了20多个啊,效果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