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过82C251延长传输距离是否可行?

楼主(2012-08-12):
RT

如上图所示,是否可行呢?

网友A:
差动电平的确好多了 你要传多远? 多少波特率? 怎么验校?

网友B:
232转成485是最常规的做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2转成485是最常规的做法吧?

手头上没有485芯片,据说can芯片82c251比较给力,不用收发转换。。。貌似和485物理层基本上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电平的确好多了 你要传多远? 多少波特率? 怎么验校?

我的波特率不高,也就几百米吧!这个让串口去校验吧,底层理论上可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上没有485芯片,据说can芯片82c251比较给力,不用收发转换。。。貌似和485物理层基本上一样。 ...

不熟悉CAN;485在本坛可以搜到大把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波特率不高,也就几百米吧!这个让串口去校验吧,底层理论上可行吧? ...

收发器上来说 485跟CAN区别不大
几百米差动电平+屏蔽线可以试试

楼主:
我试过了,挺有意思的,能用

网友:
这是CAN总线用的啊  。。不是uART呢

网友C:
可以这样用,没问题,但要注意通讯是半双工,非全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用,没问题,但要注意通讯是半双工,非全双工

恩,是的

网友D:
可以试试电流环,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电流环,用光耦

光耦隔离。。。。电流环在此处怎么讲,请指教...

网友:
拿过一捆新线测试过232, 带屏蔽,但接的时候没接地,200米,19200竟然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