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简单的测试avr芯片好坏的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2-08-12):
#include"iom16v.h"
void main(void)
{
    DDRC=0xFF;
    while(1)      //死循环
    {
    PORTC=0X00;//要亮就改为0x00,不要亮就改为0xff
    }
}

Pc口接八个led灯,亮时,只有Pc接的最前两个灯,和最后两个灯亮灭变化.
什么原因呢???

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八个灯全亮或全灭啊.

网友A:
PC口和JTAG口复用了,如果你在熔丝设置里面开启了JTAG,那么PC的这几个口就会失去作用。
我记得好像是PC2到PC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口和JTAG口复用了,如果你在熔丝设置里面开启了JTAG,那么PC的这几个口就会失去作用。
我记得好像是PC2到 ...

高手就是高手,谢谢了。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口和JTAG口复用了,如果你在熔丝设置里面开启了JTAG,那么PC的这几个口就会失去作用。
我记得好像是PC2到 ...

我把熔丝位的JTAG关了,现在八个灯全亮了.
你什么时候再出一本,
深入浅出ARM,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