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DE2外扩SDRAM?

楼主(2012-08-12):
DE2板子上只有8MB的sdram,做视频处理容量太小了,我想用它的gpio口,外扩出一个或者两个sdram,不知这种方案可行不?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SDRAM的速度也不是很高,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你把SDR换成大容量的不得了。外扩跑不高。

楼主:
我试试吧,看到底能跑到多快。

网友A:
直接画就成了 我都做过的
要的话我寄你一个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就成了 我都做过的
要的话我寄你一个就成

哥哥哎,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的那两个de2的例子。一直是我模仿的典范啊,望尘莫及啊。那个你做的当时外扩能跑多少兆呢?

网友B:
很想看看将DE2外扩SDRAM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看看将DE2外扩SDRAM的原理图。

就是单纯的把IO引到SDRAM上,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
图我都找不到了
太久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