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推荐LGT(pwm)可直接驱动的P、N沟道场效应管

楼主(2012-08-13):
如题,希望用LGT的pwm输出驱动场效应管,却始终找不到3.3V可以直接驱动的管子,如果哪位大侠用到过,麻烦推荐一下,最好是市场上容易买到的,谢谢

网友A:
淘宝上卖的FDN339,大概2-3毛钱。
• 3 A, 20 V.
RDS(ON)= 0.035 Ω @ VGS = 4.5 V
RDS(ON) = 0.050 Ω @ VGS = 2.5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卖的FDN339,大概2-3毛钱。
• 3 A, 20 V.
RDS(ON)= 0.035 Ω @ VGS = 4.5 V

谢谢,下了资料,应该还不错,这是N沟道的,请问您有P沟道的型号吗?

网友:
P管只用过IRF4905和NT2955,不合适你的要求
你可以看下SI4435。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Si2301/Si2302

楼主:
谢谢两位,你们说的型号我都查了,的确可以用,但是上淘宝去买都是几毛钱一片,问了才知道人家原装进口的都是整盘卖的,散卖的都是国产仿冒的,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楼上的朋友用的是哪种?

网友A:
散买的FDN339驱动小马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买的FDN339驱动小马达没问题。

我不是用它驱动马达的,是用来做移动电源的充、放电开关管,由于想用LGT8来直接驱动,所有要求Vgs小,可以3.3V直接驱动,另外导通电阻越小越好,进一步降低损耗

网友:
电流多大?

楼主:
充电时的电流可以达到2A,放电时至少1.5A

网友:
电压要求不高可以考虑
P管的SI2301,3,5,7
N管的SI2300,2,4,6

网友B:
电流有点大,已经不能单纯看内阻了,还得看PWM频率。

网友C:
用2301 ,我用国产的 SSF2301  7分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有点大,已经不能单纯看内阻了,还得看PWM频率。

我准备用LGT8,30M晶振,测试过,pwm频率30KHZ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301 ,我用国产的 SSF2301  7分钱一个。

多大电流?国产的能用的住吗?

网友:
AO3401 AO3400 1A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LGT8,30M晶振,测试过,pwm频率30KHZ左右

这个条件比较难满足了,适合MCU直驱的低门限电压MOSFET也就那几个型号,一般都是SOT23封装3A以内的,你做PWM的话峰值电流估计要超,如果用SO8封装的管子Qg又大,MCU推不动。

网友D:
请教一下,MOS管的开关频率最高可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条件比较难满足了,适合MCU直驱的低门限电压MOSFET也就那几个型号,一般都是SOT23封装3A以内的,你做 ...

这样看来想用LGT来完成是不太现实了,出于对开发成本的考虑,我只能降而求其次,选择AVR的attiny26了,这样MOS管的选择相对容易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想用LGT来完成是不太现实了,出于对开发成本的考虑,我只能降而求其次,选择AVR的attiny26了,这 ...

其实门限电压还是其次,主要还是驱动能力的问题,任何单片机直接驱动大功率MOSFET频率在10kHz以内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MOS管的开关频率最高可到多少?

只要驱动电流足够,开关频率数MHz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门限电压还是其次,主要还是驱动能力的问题,任何单片机直接驱动大功率MOSFET频率在10kHz以内比较合 ...

您指的驱动能力是什么?驱动电流吗?MOS管应该是电压驱动型器件吧?如果开关频率定在10KHZ以内开关管的损耗会很大吧?还有就是储能电感的体积也会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指的驱动能力是什么?驱动电流吗?MOS管应该是电压驱动型器件吧?如果开关频率定在10KHZ以内开关管的损 ...

MOSFET栅极相当于个大电容,往电容充放电需要一定的电流和时间才能达到某个电压,开关速度越快需要的电流就越大,功率越大的MOSFET栅极输入电容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FET栅极相当于个大电容,往电容充放电需要一定的电流和时间才能达到某个电压,开关速度越快需要的电流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