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利用位带实现io口的位操作

楼主(2012-08-13):
比如想给p1.26高电平,可以像51那样p1(26)=1;
#ifndef __SYS_H
#define __SYS_H
#include <lpc17xx.h>
//////////////////////////////////////////////////////////////////////////////////
//原点电子
///////////////////////////////////////////////////////////////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具体实现思想,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LPC_GPIO0_PIN_Addr    (0x2009c014) //
#define LPC_GPIO1_PIN_Addr    (0x2009c034) //
#define LPC_GPIO2_PIN_Addr    (0x2009c054) //
#define LPC_GPIO3_PIN_Addr    (0x2009c074) //
#define LPC_GPIO4_PIN_Addr    (0x2009c094) //

#define P0(n)    BIT_ADDR(LPC_GPIO0_PIN_Addr,n)

#define P1(n)    BIT_ADDR(LPC_GPIO1_PIN_Addr,n)

#define P2(n)    BIT_ADDR(LPC_GPIO2_PIN_Addr,n)

#define P3(n)    BIT_ADDR(LPC_GPIO3_PIN_Addr,n)

#define P4(n)    BIT_ADDR(LPC_GPIO4_PIN_Addr,n)

/////////////////////////////////////////////////////////////////

#endif

楼主:
假如这个头文件,就ok了,很方便,

楼主:
这东西在网上没搜到,就参考stm32不完全手册,修改了io口地址,

网友:
好资料,拿来学习下,多谢啦!

网友:
make一个先,好东西,回去试试先,用作LCD的数据线上,不知道速度十分有提升

网友(2012-10-26):
呵呵。刘明马克。谢。

网友:
mark !改天试试

网友:
GOOD,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呢?暂时还没搞懂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我的更简单,

#define _OutClear() LPC_GPIO3->CLR=0x1FFFFF;                        //输出全关
#define _OutSet(n) (LPC_GPIO3->SET=(1<<(n-1)));        //宏定义 输出某个电磁伐 开
#define _OutClr(n) (LPC_GPIO3->CLR=(1<<(n-1)));        //宏定义 输出某个电磁伐 关 反相驱动

说明,我的P3口0-20位,共21个全作为输出
需要输出高或低时,我直接调用相关的宏即可,很方便的~
也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