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飞了360米高,最高时速52KM。

楼主(2012-08-13):
相关链接:

真见鬼了!SI4432无线模块干扰GPS的信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0891-1-1.html

富斯TH9控,在国外有数个开源项目,其中一个可以显示NMEA数据,对应的ER9x项目地址:
http://code.google.com/p/er9x/

飞航模的时候,路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能飞多远?

次之:能飞多高?

再次:能飞多快?

我也想回答路人的问题,可是我还真不知道。前两个问题我答案的:人要能看得清楚。再后一个,我一般说快的有80公里每小时,慢的约20公里没小时。

俗话说:没有数据你说个JB啊?

其实,其实,我还真想要拿数据来说话。

好吧,我买了SI4432S模块+GPS,不要MCU,直接把GPS数据射出来。

之前也遇到各种问题:如之前的数据模块有单次发送限制,一个二代GPS被干扰死机,间或一个DIY的三代GPS被干扰到根本搜不到星(我想的是三代GPS灵敏度比二代高了13db,更容易被干扰到)。

昨天,我带着那个会被干扰死机的二代GPS模块去了飞场,说是飞场,其实是就败家的市Z.F.修的广场。

正午时分,烈日炎炎,偌大的广场上除了我们几个飞飞机的SB外,没有其它人了。心想,正是个好天气(真SB啊),说这天气好,是因为这天气没有人广场上,飞起来无压力。

可惜二代这个GPS不给力,动不动就死机,或者不死机但不知道为何SI4432模块就是不发数据出来。

下午快3点了,朋友们都走得差不多了,只有另一个飞450直机的炸了机还要现场修理。我一个人不死心还在那弄。终于,在我快死心的时候,GPS居然满状态满血复活了!(难道信了春哥得了永生?)
GPS突然醒来,发现SI4432模块是他的好伙伴,两个东东配合良好,不死机了,不干扰了。二代GPS轻松8-9星,冷启动在1分钟内。

爽飞了最后三个电池,第一个飞了260米高,第二个飞了315米,最后一电池飞了360米。实在看不清姿态了,只能让它下来。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航模,烧钱的玩法,看来楼主非常有米啊,这玩意不是一般人能玩的的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烧钱的玩法,看来楼主非常有米啊,这玩意不是一般人能玩的的起的

没那么夸张,1000元可以玩,500元也以玩。就是东西有些许区别。
最简单配置:
2212电机+电调=100元。
天六控加接收100元。
4个电池250元
另外50元买三个舵机加些小零件,正好500元。

飞机机身20元自制。网上有N多图纸。电子设备都可以重复使用的。

网友B:
深圳太阳的载人机平时也是飞行这个高度。看着他的视频让人热血沸腾。居然可以飞到云层上去。

话说你那个GPS信号接收到之后用电脑配合google地图来观察应该不错

网友:
顶顶,也想自己搞个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图无真相~!

富斯9通好用不,遥杆的手感和控的稳定性咋样?

之前用过富斯的枪控,手感做工稳定性都不错的,也便宜。

网友:
不错,大胡子很会玩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斯9通好用不,遥杆的手感和控的稳定性咋样?

之前用过富斯的枪控,手感做工稳定性都不错的,也便宜。 ...

做工一般,手感可以。国产枪控好像就FS的好卖。(这个控是8通,不是9通,虽然名字叫TH9),另外,这个控的接收机很便宜,6通才才60元,还可以配枪控的3通接收机,好像才30多元,一般飞固定翼3通都可以(不要方向舵,用副翼转弯,我来本就很少用方向舵,这个是北极星例外,它是水上飞机,要方向舵才好在水面上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圳太阳的载人机平时也是飞行这个高度。看着他的视频让人热血沸腾。居然可以飞到云层上去。

话说你那个GP ...

现场看的,可以在地面的控里面接个坛里的GPS LOGGER,记录下来回去慢慢看。。。

网友D:
真棒啊,和大胡子叔叔一样,我用的也是TH9X,抽了周末翻译了它的用户手册,貌似还没简体中文版,正准备提交给ER9X论坛。

来个简体中文手册快照:

网友E:
羡慕一下大胡子玩天上的东东!
我现在只能玩地上的,当狗遛。

看图片,螺旋桨(电机)不在机头,可以对人、机有效保护、避免伤害。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羡慕一下大胡子玩天上的东东!
我现在只能玩地上的,当狗遛。

这个是水上飞机。这种一般不会伤人,能减少坠机的时候伤人可能性(但各种注意事项不能马虎,如人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棒啊,和大胡子叔叔一样,我用的也是TH9X,抽了周末翻译了它的用户手册,貌似还没简体中文版,正准备提交 ...

嗯,纯中文完全版好像还没有,不过有个繁体版的,5IMX上有个不完全简版。

网友F:
顶大胡子!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厉害,我以前玩的时候每次都要炸鸡炸的不能修了才退,这个东西很烧钱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不错

这个后坐力,能承受得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顶大胡子!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厉害,我以前玩的时候每次都要炸鸡炸的不能修了才退,这个东西很烧钱啊 呵呵 ...

不错不错,书签有点问题

网友I:
富斯TH9不是国产的吗?
看大胡子的意思,国外有人把电路搞明白后自己写单片机程序了?还真符合航模人的DIY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富斯TH9不是国产的吗?
看大胡子的意思,国外有人把电路搞明白后自己写单片机程序了?还真符合航模人的DIY ...

不是搞明白了,而是直接有电路图!还有比原版功能强大1万倍的源码,MEGA64的。

另外,原厂的MEGA64根本就没上锁,直接就可以读出来。(根本就没必要上锁,因为有更强大的开源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书签有点问题

我的书签没问题,很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夸张,1000元可以玩,500元也以玩。就是东西有些许区别。
最简单配置:
2212电机+电调=100元。

老大一般是怎么入门的。。。。我也想玩诶~~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书签有点问题

这个还没完成,标签本来打算最后处理的,呵呵。
那就先传了吧:

ER9X简体中文手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纯中文完全版好像还没有,不过有个繁体版的,5IMX上有个不完全简版。 ...

,大胡子叔叔的技艺是我追求的目标啊,我只做过一个模型,而且都是半成品。其他都是成品,拿回来简单装一下就飞了的。

我这个貌似把手册都翻了个遍,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前奏还没完成,改控和烧写固件的部分,比较对论坛的口味。
这部分貌似和原手册是分立的,另外一个人写的,我想还是分开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大一般是怎么入门的。。。。我也想玩诶~~

有人带着玩,几次就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带着玩,几次就会了。

.。。苦逼啊~~我们这边居然没人玩。。。只有几个玩四轴的和玩直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叔叔的技艺是我追求的目标啊,我只做过一个模型,而且都是半成品。其他都是成品,拿回 ...

我的已经改完 ,你也看到上面的图了,刷的NMEA版,主要拿来看GPS。。。程序接口留在了原来的拉杆天线的那个孔里。

网友K:
怎么看机翼的横截面是平的啊?是我看错了吧? 再有,你的翼襟是PVC的吗?看起来是平板的啊,不影响飞行吗?那个舵机和翼襟的连接好像只有一点点哦,这个机械强度你是怎么保证的呢? 有点好奇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看机翼的横截面是平的啊?是我看错了吧? 再有,你的翼襟是PVC的吗?看起来是平板的啊,不影响飞行吗? ...

是平的。材料是KT板。
不影响飞行,越平越好飞越快--阻力上。升力基本不靠翼形,而是靠气流对舵面的作用。

具体怎么做的怎么连接的,可参考我之前发的制作KT板SU27.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55177-1-1.html

网友:
SU27,回头带我儿子做一个玩玩,

网友:
做一个玩玩

网友:
你敢到什么市府广场上去飞,胆真大,信号不好是不是那个地方有干扰,人为的!

网友(2012-09-15):
佩服大胡子老哥,买的新西达电机,现在被我套上pcb钻头了;还想用起来,就是整不了机身,不知用啥材料。

网友:
大胡子叔叔,赞一个啊。。。。。。。。钟爱啊。。。

网友L(2014-11-11):
富斯的控也带高度和速度回传,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富斯的控也带高度和速度回传,不错哟

自己加的GPS回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加的GPS回传。

怎么加是用串口吗

网友:
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一直想玩这个,但一直停留在想的阶段

楼主:
串口透传,433M, 20dbm功率

网友:
党要用激光把你的JJ射下来啦

网友:
好想法,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加的GPS回传。

不错,牛人一枚啊,能不能教我怎么把这个加到Futaba控上去

网友:
大胡子牛啊

网友:
好想法, 牛B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夸张,1000元可以玩,500元也以玩。就是东西有些许区别。
最简单配置:
2212电机+电调=100元。

请问您的遥控哪家买的,我想买个回来先电脑上练习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您的遥控哪家买的,我想买个回来先电脑上练习可以吗?

某宝,富斯9,刷er9x开源固件。
另外,某宝上也有自制er9x套件。我就自制了一套ER9x,拆的天6摇杆。
支持PPM信号输出给模拟器。

网友:
牛人一个,下次能传视频上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富斯9,刷er9x开源固件。
另外,某宝上也有自制er9x套件。我就自制了一套ER9x,拆的天6摇杆。
支持 ...

我刚买了一个天地飞6 WFT06X-A遥控器,270大洋。先在电脑上玩模拟练习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富斯9,刷er9x开源固件。
另外,某宝上也有自制er9x套件。我就自制了一套ER9x,拆的天6摇杆。
支持 ...

谢了,我去找找看.

网友:
胡子哥。求带~附近没看到玩jj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