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潮老师几个问题

楼主(2012-08-13):
我得是USB-ISP的线,  单片机那边是自己做的下载版,   ISP上面的这十个针脚怎么定义的  不会连线,   就是那个 ASP和ISP一样  有什么区别

网友:
1、作为硬件工程师,首先必须会看电路图,会接线。不管ASP还是ISP,只要对AVR串口编程,硬件连接上的定义都是一样的,通常采用与官方的工具一样的定义。我只能给你这样的提示,具体定义应该你自己学习去查看,这是基础的能力。

2.至于ISP与ASP的区别,要等你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后才能真正的明白。现在只能简单的说,他们与PC下载软件所使用的通信协议不同,因此配合使用的PC上的下载软件有所不同。

网友:
作为硬件工程师,首先必须会看电路图,会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