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yos的可移植性(五)

楼主(2012-08-13):
3.     for循环延时
    有些驱动程序中,需要严格匹配器件的时序,有些硬件甚至要求微秒级的时序匹配,通常的做法是用for循环做指令延时。但指令延时恰好与CPU运行速度关系极大,不同的平台上,CPU执行速度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相同的CPU相同主频,也会因总线以及内存配置不同而运行速度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软件因CPU速度改变而执行结果不同,说明软件在不同平台间移植性不好。
    指令延时的C语句形式:
    volatile uint32_t  delay_var;
    for(delay_var =j; delay_var >0; delay_var --);
    注意,volatile必不可少,有些编译器在优化代码时,因为循环里面啥都没做,可能会认为该for循环是“垃圾”代码而予以清除,加上volatile指示后编译器无论如何都会老老实实地生成代码。

    那么,需要循环多少次才能正确得到需要的延时时间呢?许多程序员会估计一个常数,然后通过运行测试调整到合适的值。这种程序,可移植性是很差的,不要说改变硬件平台,就是改一下编译优化选项,或者升级一下编译器,延时量就不一样。
    为了帮助应用程序编写可移植的延时函数,DJYOS提供了全局变量u32g_ns_of_for,保存cpu每执行一个空for循环需要的时间,单位是ns,用于帮助程序员精确定时。在系统启动时,用__djy_set_delay函数用于测量u32g_ns_of_for。
    系统提供函数djy_delay_10us,用于提供10us粒度的延时。
    有了for循环的速度,用它来计算循环次数,这样做出来的for循环延时的代码,移植到任何平台上,都不用修改。

网友:
您对os的这份坚持, 很值得一赞.

楼主:
路漫漫其修远兮。
是金子,总会发光,用过djyos的人都知道。

网友:
楼主真是为广大程序员造福。

我知道的CPU都有空指令,但是C语言却没有办法在预处理中将空指令语句复制N遍,只能依靠循环实现,会造成了若干不确定因素;

比如某STM32单片机   32位总线指令长度16位,如果循环的指令没有按32位对齐;循环时间会相差20%;糟糕的是对齐与否是你难以控制的
难道老外都是拿定时器去定时,这么离奇的BUG也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