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找到几款微型wifi模块,才指甲盖大小,太神奇了!...

楼主(2012-08-13):
相关资料

http://bbs.gfan.com/thread-3954982-1-1.html

http://www.ubergizmo.com/cn/2006/03/tiny_wifi_module/

谁知道这类微型wifi模块有哪些型号?哪里能买到呢?这东西太好玩了实在是。。。。。。。。。。。

网友:
淘宝搜索 WIFI MINI 一大把的,

网友:
链接里不是有型号嘛
淘宝上搜,USB无线网卡,就有了……

网友:
19.8    包u的 ,就是这款。

rtl的 芯片

网友:
我已经买了,性能是 垃圾中的垃圾,  插上去 1分钟,手就 碰不上了。

玩具级别  都 算不上。

论坛里还有哪位买了 其他型号的 wifi。 共享一下

网友:
过度追求小.结果是又小又烂

网友:
应当说是成品了。

网友:
发热几乎无法控制

楼主:
有没有又小又好,又不发热的?人家的wifi芯片设计出来总是正常的吧?不会设计出来用就发热吧?这个发热肯定是他们做应用的没弄好吧?

楼主:
关键是这么小的东西用的到底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呢?

网友A:
确实很烫,工作一段时间后

楼主:
找到了,据说是 网卡方案RTL8188CU 这东西有人研究过么》?

楼主:
谁再给推荐一款最小体积的cpld芯片,能上50M的,我就满足了。。。。。呵呵!

网友:
我以为是串口或者SPI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烫,工作一段时间后

用过? 用的什么东东?就是图中的微型网卡么?

网友B:
android mini pc mk802里面的wifi模块体积也很小,应该是USB接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过? 用的什么东东?就是图中的微型网卡么?

记得是京东上买的腾达mini网卡,楼主的是啥牌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droid mini pc mk802里面的wifi模块体积也很小,应该是USB接口的

有这个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京东上买的腾达mini网卡,楼主的是啥牌牌的?

啥牌子的都有,但是这不重要了,找到它用的wifi芯片才是王道啊!!!
而且我还希望能有位射频高手再做个wifi的功率放大器(最好用高频三极管能做),那就真的牛的无止境了。。。。。。。。。。。。。
话说我这还有些 C3355 和一堆9018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再给推荐一款最小体积的cpld芯片,能上50M的,我就满足了。。。。。呵呵! ...

赛灵思有XC2C64A-7CPG56,芯片尺寸: 6x6mm,球数: 56,球间距:0.5mm ,IO 数:45

网友C:
无线鼠标都是这种收发器,无线网卡也是这样了?了解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线鼠标都是这种收发器,无线网卡也是这样了?了解中。。。

无线键鼠用的往往是NRF24L01之类超低功耗简单数传芯片,Wifi的协议栈可复杂多了的
我家里的微软无线键鼠,竟然跟TP-Link的USB无线网卡相互干扰,鼠标漂,网络慢,直到把两个距离拉远,WIFI丢包率才略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线键鼠用的往往是NRF24L01之类超低功耗简单数传芯片,Wifi的协议栈可复杂多了的
我家里的微软无线键鼠 ...

我cao!

估计是 2.4G的频段 互相碰撞了。

lz  试试 2个 设备重新 bind 一下。     估计可以解决。    要是 2个 都无法   bind 换频段。

那只能说微软和 tp 都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cao!

估计是 2.4G的频段 互相碰撞了。

还涉及到在用的TP-Link路由器Wifi频段,老笔记本能收到的WIFI频道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