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arm-linux-gcc和arm-linux-ld的区别

楼主(2012-08-13):
我看了说明是ld可以i将多个目标文件连接成可执行文件,这个gcc不是也可以吗?具体ld的最大作用是在哪里?

网友A:
一个是编译器,一个是连接器,前者将C代码编译成*.o,后者将这些*.o,链接生成bin,或者是hex等代码,另外,ld是gcc中的一个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编译器,一个是连接器,前者将C代码编译成*.o,后者将这些*.o,链接生成bin,或者是hex等代码,另外 ...

那就是说,我只要装了arm-linux-gcc,那么很多arm-linux-xxx都会一并装进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只要装了arm-linux-gcc,那么很多arm-linux-xxx都会一并装进去吗?

是的,你到自由软件基金会官网上下一份gcc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