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实现密码输入框 会在地址栏显示出密码

楼主(2012-08-13):
用html实现密码输入框好像好挺简单的,如下
     <form>
     密码:
   <input type="password" name="password">
    <input type="submit" value="登陆">
    </form>

可是在输入密码後 点击 登录,在地址栏里却把密码显示出来了。如输入1234,点击登录

这密码还是一样暴露了,那个 type="password" 的输入框不是没有意义了??

网友:
form的方法设为post看看

网友:
用POST请求

网友:
<form method="post">
这样密码虽然在地址栏是看不到,但其实还是明文传输的,一点也不保险~

网友:
嫌不安全的话,可以将PW用MD5后再POST,这样就不可得到原明文的PW了。还嫌能直接提交MD5不安全的话,用挑战握手认证CHAP吧。

网友:
SSL才是正道

楼主:
谢谢 各位解答,原来还这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