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MSP430识别三极管的三端引脚及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2-08-13):
如何用msp430来判别任意三极管的三端分别为什么端口,并且判断出是pnp还是npn?(三极管不能动)

网友A:
http://www.go-gddq.com/html/s124/2012-05/985100.htm

网友B:
这个也可以参考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Transistortester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别人做过~~~
三极管的三个脚上串上采样电阻,
依次给三极管的三端依次置高低电平,
并用A/D采集三个脚上的电压,
利用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压差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以前也别人做过~~~
三极管的三个脚上串上采样电阻,
依次给三极管的三端依次置高低电平,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可以参考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Transistortester

呵呵,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go-gddq.com/html/s124/2012-05/985100.htm

恩,非常的感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