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打样回来的LGT ISP制作成功 笔记本电脑终于可以用了ISP了

楼主(2012-08-13):
上次花了48买的 7月官方新版的ISP 公司的加家中的7台电脑只两台能用, 结果上次在公司做测试的时候不小心大电压短路了 把ISP的覆铜都燃没了(ISP的芯片下有一条极细的地线 两个过孔间的线全烧没了,为什么地线布这么细??)然后就没得搞了,想啊又要花48元买下载器,最后还是打算买个仿真器 。ISP自己画算了刚好这些元件手头上都有又可以节省成本(好像成本算起来还不到10元吧)板子也是阿莫这打样的 今天板子回来了  焊了一个,大喜!!!尽然公司的几台电脑全部能识别,晚上回家试了下家中笔记本一样能用 ,太兴奋了。以后也可以在家中调试了!

现送上制作ISP的资料及PCB所有文件 里有已经转好的PCB打样文件 可以直接给阿莫这做板了。(PCB画得不是那么好,高手飘过!)

焊好的PCB正常工作中

ISP给试验板直接供电

制件ISP相关文件资料

电路中在官方的的原理图上多加了3个104的电容,PCB上加大了地的面积!

网友A:
你可以把那几个电容去了试试  看稳不稳定   我相信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那几个电容去了试试  看稳不稳定   我相信没什么问题的。

我可没说是 加了几个电容就好了  问题是我自己做的的确能在官方不能识别的电脑中 正确识别能用了而已 至于稳定与否谁也不知道。

网友:
程序下载后能跑起来吗?我用热转印做的好奇怪,下载成功但程序跑不起来

网友:
我用热转印做的LGT-ISP也成功了,但是读出的EEPROM数据跟在程序中写进去的不一样

网友:
真的太棒了

网友:
恭喜,在各式各样的电脑试一下,看看不同系统的兼容性是否比官方的稳定

网友:
不错,我也要做个试试看。

网友:
layout问题? ISP不是硬件USB外设吧

网友:
这么大的IC啊

网友:
用的是样片的LGT8吧?做的不错,很漂亮

网友:
  可以 出套给我么,,, 在 邮购部买的不能用,只能烧写熔丝可以成功  不可以烧写程序。

网友:
不错,看起来挺漂亮的,

楼主:
有一个还是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