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LGT下载线 熔丝可以烧写成功,程序一直烧写失败

楼主(2012-08-13):
新买的,LGT下载线  熔丝可以烧写成功,程序一直烧写失败 ,,, 有没有人遇到 给解决办法。
WIN7   64  不可以用熔丝  程序都不行    WIN XP 可以烧写熔丝位   不可以下载程序。
本来还想写几个程序玩玩,现在程序都烧写不进去。。,。。。

楼主:
官网的出来给个解答。呀 ,,,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的出来给个解答。呀 ,,, 谢谢啦。

芯片没选对吧,应该是08A的,01A还没出来呢!

网友:
哎,这个芯片问题多多的,还是等有大客户用了之后再自己玩吧,现在的供货和技术支持都还不是很理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选对吧,应该是08A的,01A还没出来呢!

     刚刚截图 忘记选择了,,    选择正确 程序也是烧写不进去

网友:
晶振电容上想办法吧。先去了看看,不行再换别的值的。原理图上是22P的。

网友(2012-10-27):
下载线看来只有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使用怎么没有上面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想试试这款芯片,请问能不能用CVAVR编译后,在用LGT  ISP下载啊

网友:
我现在也是楼主同样的问题,有那位能说说怎么样才能解决吗?不胜感激

网友:
忘了说了,目标芯片是SSOP24封装的

网友:
在官网下载了最新的固件重新烧到下载器中就可以了,不过每烧写成功一片就必须拨一次USB,使下载器断电,然后再烧才能成功,大家的也是如此吗?也必须拨一次USB插头吗?

网友(2014-01-02):
顶一下,技术人员过来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