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四轴做个防护架???

楼主(2012-08-13):
新手刚刚开始做四轴,非常害怕桨断了或把飞机摔坏了,想先在机架的的四轴加点保护,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哪儿有卖这种保护架的,给个链接吧,谢谢啦。。。

网友A:
可以延长四轴四个杆啊   这样炸机时候就不会碰浆了,或者用浆保护器,不然就用泡沫塑料在四轴围一圈,就想华科尔那样

楼主(2012-10-27):
引用 网友A:
可以延长四轴四个杆啊   这样炸机时候就不会碰浆了,或者用浆保护器,不然就用泡沫塑料在四轴围一圈,就想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