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可否输入负电平?

楼主(2012-08-13):
要检测一个峰峰值-1.5V~+1.5V的正弦信号的过零点(50KHz)

怕引起毛刺,不想加脉冲整形电路了

请问能否直接将 -1.5V~+1.5V的正弦信号输入给FPGA的管脚,然后用高倍时钟采样判断过零点?

网友:
不行。负压会损坏FPGA输入电路。可以加电阻桥把电压拉到+0V以上。

网友:
感觉把电阻拉到+0V也没法检测过0点

网友:
首先不能直接引入负电压,其次数字引脚也不能检测模拟信号。

网友:
整流后转换为脉冲

网友:
据我所知,FPGA不能加负压,并且识别高电平至少得超过1.8V,建议还是整形下再处理吧

网友:
楼主不看器件手册的吗?

网友:
又一个纯数字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