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电脑电源比较好?

楼主(2012-08-13):
陆续添了两块硬盘(一共三块了),感觉电源不太给力了(长城350W),硬盘经常发出奇怪的音响,想换一只功率大些的电源(400W以上),现在什么品牌、什么规格的电源比较好?

网友:
航嘉,长城电源都不错

网友:
春风电源

网友A:
航嘉

说来 你用过功率表测试你电脑运行功率么?
额定350W电源带3个HDD应该绰绰有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嘉

说来 你用过功率表测试你电脑运行功率么?

没有测过(也没有测试条件),就是几块硬盘都挂上以后,发现经常出现类似磁头归位的声音(也许不是磁头归位,猜测的,总之是比较特殊的响动),怀疑而已,因为以前被著名的“世纪之星”烧坏过一块硬盘,所以有些害怕,换一个品质好的电源图个踏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过(也没有测试条件),就是几块硬盘都挂上以后,发现经常出现类似磁头归位的声音(也许不是磁头归 ...

我觉得你倒是可以看看你电脑上有什么程序一直在后台访问你的硬盘 如果你内存有4G 我建议你关闭虚拟内存 或者把1G内存虚拟成硬盘 再把虚拟内存放到这个虚拟硬盘里

网友B:
安钛克(Antec)BP-430PLUS 电源(额定430W/80mm静音风扇/主动式PFC)
我的选择,性价比高,上面是白牌的,如果有钱请买金牌的。

网友:
航嘉。。。长城。。。这两个牌子一般菜鸟装机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倒是可以看看你电脑上有什么程序一直在后台访问你的硬盘 如果你内存有4G 我建议你关闭虚拟内存  ...

新装的干净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钛克(Antec)BP-430PLUS 电源(额定430W/80mm静音风扇/主动式PFC)
我的选择,性价比高,上面是白牌的, ...

谢谢,有没有功率更大一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功率更大一些的?

BP550 Plus
额定550w的

网友C:
量一下运行时的电源电压。。。或者用软件测一下。。。听描述像电压过低引起的硬盘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运行时的电源电压。。。或者用软件测一下。。。听描述像电压过低引起的硬盘复位 ...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BP550 Plus
额定550w的

大哥啊,你推荐的肯定是好东西——京东上都脱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嘉

说来 你用过功率表测试你电脑运行功率么?

问题是他的标称350W的电源也许实际额定功率只有200W不到,国产电源功率太水了,谁用谁知道,他们就是钻了一个空子,一台中党配置的电脑奇功率差不多只有150W的交流总功率。直流功率还要更低。

网友:
安泰克 TP550 实际功率550W

网友:
天下无敌--春风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