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数据库怎么查询

楼主(2012-08-13):
各位好!第一次接触SQL如图所示,想查询ID字段数字是5的是命令怎么打啊?

点了SQL出现一个好象是要输入命令的。自己也百度了一下,可不是很明白。先谢过了

网友A:
SELECT * FROM As_Record WHERE ID=5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ECT * FROM As_Record WHERE ID=5

试了一下哈哈,可以真好玩,。 谢谢哈

网友:
SELECT TermID FROM As_Record WHERE ID=5  哈哈

网友B:
哎呀。。。2年不碰,发现SQL语句忘得差不多了,连最基本的查询都想不起来了

网友:
系统学一下SQL吧 对开发软件很有裨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呀。。。2年不碰,发现SQL语句忘得差不多了,连最基本的查询都想不起来了 ...

想问大哥现在做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大哥现在做啥呢?

现在做最苦逼的硬件开发加底层驱动。。。sql是那会儿在学校学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做最苦逼的硬件开发加底层驱动。。。sql是那会儿在学校学了点~

硬件 开发很苦逼么? 我今年找工作就想找硬件的方向。哈哈。
大哥给小弟指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