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板运行阿莫的串口例程,波特率不符合设定,如何修改?

楼主(2012-08-13):
Demo板运行阿莫的串口例程(基于AVR Studio 4.19 + AVRGCC 20100110) ,波特率不符合设定(程序设定9600bps,实际上pc端设定120bps可以接收到数据),

哪里出了问题?如何修改?

网友:
程序使用内部16MRC,默认2分频,即8M。 波特率计算上还是16M,所以实际波特率应该为4800。但是为什么110 bps才能收到,不清楚了。是不是因为osccal没有写入标定值?

楼主:
恩  ,修改时钟后正常了。。

bps 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