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为何AR DRONE2如此稳定?

楼主(2012-08-13):
AR DRONE2在空中几乎是纹丝不动,其原因不在于它采用了高品质的9DOF,也不在于它商业级的惯性算法。
而在于AR DRONE2下面的摄像头。
该摄像头能通过实时捕捉画面,从而不断刷新飞行器的姿态,使得飞行器不仅在无风时纹丝不动,即使在有风时,也只是小范围内晃动。
如果你在夜间无光情况下飞AR DRONE2,你会发现:如果在起飞前,你不按下水平调整按钮,那么飞行器一起飞就会“乱飙”。
此外,即使你按下了水平调整按钮,飞行器在无光条件下也会漂移,而且会乱来越厉害;但是,一旦有足够的光线,飞行器立马又会纹丝不动。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维持稳定性,下面的摄像头并不需要时刻都捕捉画面,每捕捉一次画面,可以维持5分钟左右的高稳定性。所以,夜间飞行的话,只要每隔5分钟左右飞过路灯下一次,就又会获得一次高度稳定性。

网友:
这都能发现,是真的吗?有什么原理没有

网友:
不是吧。。。我觉得水平用那种电子陀螺仪芯片(手机上带的)能轻易解决。

网友A:
一代就已经是靠底视摄像头稳定位置的了。

网友B:
居然加入了视频 对比算法 ???      真的假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就已经是靠底视摄像头稳定位置的了。

嗯。是的。我一直以为下面的摄像头只是用来算出飞行器飞行的速度,但是没想到这个摄像头对飞行器的稳定有关键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加入了视频 对比算法 ???      真的假的啊 。、                                                  ...

毫无疑问。这是实践检验出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加入了视频 对比算法 ???      真的假的啊 。、                                                  ...

没什么稀奇的,现在的光电鼠标都是这原理,只不过像素很低帧数很高,一般是18x18或36x36,400fps起。

网友C:
这都发现了,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发现了,神人。

很容易发现的,阿莫那台一代的有一次就是刚好有车经过下面,摄像头把车给锁定了,于是傻傻的跟着车跑了……

网友:
望尘莫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

在天暗时, AR DRONE是无法保持稳定不动的。我在论坛上已经写过。

这样岂不是不能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空飞行

网友:
不知道用鼠标下面那个东东能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

在天暗时, AR DRONE是无法保持稳定不动的。我在论坛上已经写过。

二代做了改进,即使地面高度突变,也不会影响飞行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