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先入先出问题

楼主(2012-08-14):
控制几台电机,其中要求“先入先出”一般用什么方法实现,求思路

网友:
能不能在讲的详细点,有点看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譬如有5台电机,每次开机和关机的数量不一样,如开一台,1,要增加一台时,开第二台2,再增加从3开始。要减少时从1开始减,不够在减2,就是先启动的,先退出(要减电机的话)

网友:
做个设备列表 像操作堆栈一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