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关于接外壳地PE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就是请问一下  接外壳的地和电路中的地不直接接在一起的话  具体应该怎么接?   知道的话麻烦给下具体电路
还有在PCB铺地中 应该铺哪个?
谢谢大虾们了   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用1M电阻并2kV103的瓷片电容连接在两地之间。覆铜的话,得看具体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M电阻并2kV103的瓷片电容连接在两地之间。覆铜的话,得看具体情况了!

谢谢指教

网友(2014-06-24):
除了阻容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直接用0欧电阻或电感单点相连可行吗

网友(2019-12-25):
引用 网友A:
用1M电阻并2kV103的瓷片电容连接在两地之间。覆铜的话,得看具体情况了!

这个是常规处理手段了,看到LED控制驱动板有用。

网友(2020-02-03):
通过电容和1M电阻连接,这个地一般接金属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