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彩屏

楼主(2012-08-14):
玩彩屏的时候一般将彩屏的背景写成一种颜色,能不能将一幅图片设置成彩屏的背景了?如果能的话怎么样写啊???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设置?怎么个设置法?你太看得起驱动IC了。。。

网友:
可以将图片设为背景,这需要程序做一些处理。

楼主:
我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能把图片设置成背景,让后再背景图片上写东西,很纠结啊,您们试过吗

网友:
把背景图片数据按你写的字块的大小叠加后再写入tft。如果你写的8*16的字符,你就把图片里对应位置的8*16的数据和字符数据叠加再写入。

楼主:
我们平时在彩屏里写串字符时,整个背景是一种颜色,现在能不能将颜色改成一幅图片,就想手机上界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