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1做低功耗产品,功耗在50ua以上了...咋解决啊

楼主(2012-08-14):
最近在使用SI4431做一款手持无线收发产品,要求低功耗...si4431是没有侦听这个功能的,要做低功耗的的话只有在接收与休眠之间切换,思路我感觉是对的,但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SI4431接收端定时5S醒来一次切换到接收模式,发送端在这段时间是一直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已去掉IC内部处理的头检验字节之后)以便能更准确的激活接收端,问题就是接收端定时唤醒后的时间要在10毫秒以上才能比较好的被激活,感觉这个时间有点长,考虑到接收模式的电流估计是20ma,已5秒计算的话 这里的平均电流就在40ua以上了,加上别的电流就在50ua以上了.....之前做的产品平均电流时是4ua,电池寿命合同签的是保证8年,以这个计算的话,现在的就8个月了...大家有这样做的吗,或是别的什么更好的方案,交流一下...谢谢

楼主:
么有人这样用吗,都么人采一下哦

网友:
不是没人采,是好像做不到这么低的功耗吧。

如果可以长期睡眠,工作的时候利用大功率的射频来激活进入工作,那好像还有点门路,不过激活的距离不可能很远,我测试过用对讲机,可以几米激活

网友:
用SI443X系列芯片可以做到低功耗,可以利用该芯片的LDC模式,让SI443X芯片自动唤醒,另外注意速率也影响该芯片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