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ny13制作00.0~40.0V电压表、0.00~4.00A电流表(源程序+Prote...

楼主(2012-08-14):
也就玩玩仿真实验,暂时不想折腾实物调试

【 20V电源测试 】

【 12V电源测试 】

【 1V电源测试 】

网友A:
有实体板和实体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体板和实体测试吗?

手头没现货,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B:
请问,这个tiny13具体应该采用什么型号的呢?我想Diy几个出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tiny13具体应该采用什么型号的呢?我想Diy几个出来玩玩 ...

Attiny13A、Attiny13

网友:
这个有人试验过么 ,可行的话就仿制个

网友C:
这个只是仿真,实际会有问题的,至少ADC的准确度问题,因为是采用内部1.1V做参考电压,实际是浮云,偏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仿真,实际会有问题的,至少ADC的准确度问题,因为是采用内部1.1V做参考电压,实际是浮云,偏差太 ...

无attiny13,没法实物测试,如果内部参考电压真那么差 可以用TL431之类的外部参考电压(反正一般的表头而已,用外部参考源也没必要高级货)

网友D(2012-10-16):
这个我做成了实物,测试电压3-8V还行,高了或低了误差比较大,使用楼主的源码显示跳得厉害,后改用中断方式取ADC值要稳定些,但测电压偏差仍比较大,LCD1602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做成了实物,测试电压3-8V还行,高了或低了误差比较大,使用楼主的源码显示跳得厉害,后改用中断方式 ...

这是个粗浅的程序,仿真器件都是理想值。最好加上校对程序,比如:
接入 接近或等于满量程电压基准源,按下 校对键,程序计算出实物中的 分压电阻比 并保存到EEPROM,以后的电压检测就使用该分压电阻比进行相关计算

另:实物 2线驱动1602 有没有显示出错的现象?之前用51  2线驱动1602还算不错

网友D:
实物attiny13 2IO驱动1602正常,没有显示出错,刚开始把4.7n弄错成了473电容,显示就有问题,换成4.7n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物attiny13 2IO驱动1602正常,没有显示出错,刚开始把4.7n弄错成了473电容,显示就有问题,换成4.7n的就O ...

attiny13的AD采样没加滤波程序好像波动很大,STC没这么大的波动,不知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D:
楼主BXAK:attiny13的AD采样,用你的源程序
while ( !(ADCSRA & _BV(ADIF)) );
        return (ADC);
实际使用时显示数跳得比较厉害,无测试电压基本上都是在1V以上,使用中断方式 获取ADC值要稳得多,我修改程序成00.00V显示,不接输入电压,最低显示0.30V且可以稳住。
不知这个是个例,还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阻容延时和1602我是放在一个洞洞板上,如果将attiny13放到这块板上,则只能显示最高电压,显示不刷新,如果远离它通过杜邦线连接则可以正常,昨天弄了一晚上无果。

另Ui = (440UL*va0+512)/1024;       //Vcc电压
括号为啥要加个5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BXAK:attiny13的AD采样,用你的源程序
while ( !(ADCSRA & _BV(ADIF)) );
        return (ADC);

刚买了几个attiny13,不过手头没有小电阻、1602也已经坏了,等空了把串口助手当显示器试试电压那部分

网友D:
晚上回去又弄了一下,单路ADC采样,中断方式获取ADC值,程序略加修改,采样比例1/10,测基准(经过34401A标定)四个电压点
attiny13电压表    基准
    2.52                2.5
      5.06                5.0
     7.92                 7.5
     9.93                 10.0
要求不高的话,测2-6V以下的电压勉强能用,本人也是AVR新手,不知有没有改进的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晚上回去又弄了一下,单路ADC采样,中断方式获取ADC值,程序略加修改,采样比例1/10,测基准(经过34401A标 ...

可否把你ADC的程序贴上来参考参考,
弄了两片tiny13一片转换值不稳定,另一片接地转换值不为0,难道这几个芯片是次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attiny13,没法实物测试,如果内部参考电压真那么差 可以用TL431之类的外部参考电压(反正一般的表头而 ...

用过avr系列的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内部参考电压一致性。

网友:
proteus 是不是搞错了,attiny13 系列有带串口的吗?RXD TXD

网友:
ADC采用中断获取值,显示要稳多了,显示的底数不为0,我在软件中减了以后再送1602显示,程序参考了下面这个贴的代码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tiny13

中断方式获取ADC值,多路采集程序我写了几天都没有写成功,只能做到采一路的值,楼上我发的四个电压值,实验几个参考值,我这片tiny13,我是取的1.07V,测出的电压才勉强靠谱。

网友(2013-05-27):
有实体板和实体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