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模块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如题,
GPRS模块——mg323的工作频率如下图所示:

CDMA模块——mc323的工作频率如下图所示:

公司GPRS的产品已经做过了,现在只是更换模块(因为pin-to-pin)
很多地方都没有进行硬件改动,现在我想问的是天线需要改动吗?

我的想法,看工作频率的话,GPRS模块的天线频率完全覆盖了CDMA模块的,
如图所示:
如果都做成数据手册要求的天线,是不是gprs的天线成本略高?

考虑到重做,天线重做的成本高还是继续使用以前的天线成本高?

网友A:
前者频率范围并不一定覆盖了后者,都是用900M的,1800M在国内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频率范围并不一定覆盖了后者,都是用900M的,1800M在国内就没用。

从数字上看确实是覆盖了啊,直接使用在CDMA模块时已经接近满格信号了(30左右),
原天线在GPRS模块上才15左右的信号值。真的需要重新定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数字上看确实是覆盖了啊,直接使用在CDMA模块时已经接近满格信号了(30左右),
原天线在GPRS模块上才1 ...

GSM或者CDMA的天线,都是有很多厂家做的,通用的有很多选择,莫非你们原来都是定制的?
你们换CDMA,那就买CDMA天线吧,何必纠结呢?
华为的文档只能信5成,余下5成要靠自己悟,你要是全信了它,年都得过错。

网友B:
苹果猫,没有那么严重吧。华为还算好的了,看过某模块的手册,前面部分是中文,后面的就是英文了。

楼主:
苹果猫一语点醒梦中人哈! 谢~

就今天要定制,硬件的人说要重新定制,拿机器过去测试,我说不用就以前的可以。其实和我也没太大的关系,不纠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猫,没有那么严重吧。华为还算好的了,看过某模块的手册,前面部分是中文,后面的就是英文了。 ...

华为的模块硬件手册,后三分之一内容不知道从哪里粘贴来的,完全不知所云。华为的AT指令手册,看得你想吐。真不如他的代理商写的一页纸的推荐流程,倒是很会拽一堆专用缩写。
不过你说的国内其他厂商,也差不多半斤对八两,随手贴一个我最近写的程序,我真是出离愤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模块硬件手册,后三分之一内容不知道从哪里粘贴来的,完全不知所云。华为的AT指令手册,看得你想吐 ...

没有仔细阅读他的手册,我主要看的是硬件,AT指令没有关注。

据说国内的模块商都是东家的硬件and西家的软件=自己修改一下凑出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模块硬件手册,后三分之一内容不知道从哪里粘贴来的,完全不知所云。华为的AT指令手册,看得你想吐 ...

还有返回信息多一个空格少一个空格什么的,切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