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讨论下机械减震

楼主(2012-08-14):
  现在很少人在结构上来改进四旋翼的性能,都认为好的飞控什么架子都可以飞的,而个人认为机械结构的优化也能对四旋翼起飞以及对飞控减震起到很好作用的,希望大家可以说说自己在飞控方面的机械减震,即电机所带来的震动对飞控陀螺仪产生的数据上的拨动是如何消除的,据说是用些减震垫片可以差不多滤掉这些高频滤波。。。。。菜鸟求指教啊,,,
     还有就是关于重心与中心位置的偏差对四旋翼所产生的印象,假如偏差很大,那么产生翻转的扭矩很大,是的即使你将遥控器上的翻转与相反的方向打到底,四旋翼还是朝原本的方向翻,这样的情况我就遇到过一次。。。。
     还有就是电机轴向是否处于竖直状态,对飞行的影响,这种情况在DIY四旋翼架子的时候应该经常出现吧,毕竟自己加工精度有限,很难使四个电机处于同一水平的状态。这些问题又是否需要考虑。。。。

楼主:
我勒个去。。字怎么这么大。。。。

网友A:
LZ这么说的话  好的电机和浆对四轴的飞行也是有影响的啊  减震滤波方面软硬结合呗!不过是要在好的飞控的基础上才谈机械结构吧   这是我认为的

网友B:
少年  你的字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年  你的字太大了

我也不是故意的。。。伤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么说的话  好的电机和浆对四轴的飞行也是有影响的啊  减震滤波方面软硬结合呗!不过是要在好的飞控的基 ...

好吧。。。昨天先加了快海绵试了下。。。。感觉测出来的波形抖动还是小了一点点,效果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接下来就是多做些试验,找到达到最好效果的减震材料和厚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昨天先加了快海绵试了下。。。。感觉测出来的波形抖动还是小了一点点,效果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

减震材料是有“频率响应”的,如果认真做的话,是可以建模计算的,不然的话有一种瞎蒙的感觉,不利于总结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震材料是有“频率响应”的,如果认真做的话,是可以建模计算的,不然的话有一种瞎蒙的感觉,不利于总结 ...

好像很高端的样子。。。个人有点不是很懂额。。。可以推荐个资料什么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很高端的样子。。。个人有点不是很懂额。。。可以推荐个资料什么的不。。。。 ...

没没……我随便说的=_=|||

网友D(2014-05-28):
引用 楼主:
好吧。。。昨天先加了快海绵试了下。。。。感觉测出来的波形抖动还是小了一点点,效果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

您好,请问有没有试出什么特别好用的材料?

网友:
最近在玩四周 KK2.0的飞控 还没有飞起来
拆了 手头的骑车CD、的空气阻尼减震器。感觉应该效果不错。还没有实际做测试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有没有试出什么特别好用的材料?

哈哈,楼主早就不在这里玩了。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