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不太适合做数字电源啊

楼主(2012-08-14):
我想给逆变器和数字电源弄一套统一平台,最近在stm32f4和TI的28335之间纠结,首先说f4的优点,用过f1,开发工具一脉相承,有小封装的芯片,学28335还得研究厚厚的一大堆资料.f4的缺点就是主频168M,PWM脉冲的最低分辨率是6ns,做开关频率100K以上的电源精度不太够,另外AD速度比28335差不少.28335的PWM分辨率可达惊人的150ps,AD速度是几十ns,但就是还要熟悉那个CCS环境,不是怕麻烦,学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混淆,另外28335的封装是176个腿,太巨大了,价钱也不便宜.哎,纠结呀

楼主:
如果单独是逆变器,那肯定是f4了,但数字电源的频率怎么也得100K以上,PWM精度和AD速度不得不考虑.

网友:
数字控制PWM的开关电源的??我还真没见过。。。可能因为我是新人吧。。。。
开关电源见过的都是用专用芯片来发生PWM比如SG3525或是UC3842,反馈都是硬件做的
数字主控芯片最多给个DA的基准值,还有串口调试和LCD的人机界面
逆变器倒是见过DSP做的,不过频率都不高的说,20K都是非常高了

网友A:
纯数字电源?

DSC在这个领域的确用得比较多
TI也有意在这个领域发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数字电源?

DSC在这个领域的确用得比较多

想问问,纯数字电源,相比现在而言的模拟电源,除了数字芯片带来的高灵活性,还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纯数字电源,相比现在而言的模拟电源,除了数字芯片带来的高灵活性,还有什么优势呢??? ...

论环路频响 模拟闭环要快得多
单以单个电源看 模拟电源各项指标更好
但是TI指出 在一些需要大量电源协同工作的环境
数字电源和程控管理有巨大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环路频响 模拟闭环要快得多
单以单个电源看 模拟电源各项指标更好

原来如此,谢谢指导~

网友:
本来stm32f4就不是搞这个的,只是代替低端的dsp而已,玩的是片上设备。从外设看stm32f4还是逃不开超级单片机的定位,pwm是控制dsp的主要卖点,这点ti还真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想也是这样,其实做这类控制的目前我知道的就是microchip的DSPIC和TI的2000,以前用过DSPIC,确实是不错,PWM分辨率可达1ns,但是就是没有浮点单元,Q15的算法把人搞的很晕.

网友:
DSPIC33F系列的貌似已经有了DSP协处理器,TI的DSP总是感觉很鸡肋,主频上去了,外设却跟不上。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ADI的DSP,BlackFin系列的,用在电力行业上很不错,对于一般的电力产品,足够了。
ST的F4也还行,低成本的仪表什么的,可以用它。

网友(2012-10-12):
我正在做3000W的PFC,现在是用2812调的,刚刚闭环,效果不是很好,正打算改用28335,Q15运算挺麻烦的,也不太好用,可能是我没用习惯吧,希望一起做数字电源的多交流下。

网友C(2015-05-03):
STM32F334内建217ps(皮秒)的高分辨率定时器,确保组件的控制准确度领先市场,提高电源的能效

网友(2015-09-15):
引用 网友C:
STM32F334内建217ps(皮秒)的高分辨率定时器,确保组件的控制准确度领先市场,提高电源的能效 ...

呵呵,此货目测主频、外设(主要是高速ADC、比较器、DAC)、高分辨PWM等满足纯数字电源要求了,跟28035应该有得拼。就是不知道相关的应用库啥时候跟上来。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完全替代DS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F334内建217ps(皮秒)的高分辨率定时器,确保组件的控制准确度领先市场,提高电源的能效 ...

价格上和035还是没法比。

网友:
直接使用DAC做不是更好,除非你想把反馈做到单片机内部,但是单片机就是单片机,会死机的;
PWM特点,一单单片机死地,PWM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此时的电源可能就输出输入电压,要烧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