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有沙沙声,示波器测量音频通道AC LEVEL 约20mV

楼主(2012-08-14):
Dear all,
   各位,功放输出有沙沙声,示波器测量音频通道AC LEVEL 约20mV.  AC LEVEL 20mv是正常的么。功放12V纹波为36.6mV.  这类问题如何处理呢?请各位大牛,提供点建议。谢谢!!!

网友:
应该是地没处理好,看看信号地有没有开路

网友:
20 毫伏是可以听到的,是不是有灵敏度调节的?

网友(2012-09-17):
你在什么时候测试出来的,音源有接还是没接。。。音量呢?

网友:
什么电源?

楼主(2012-10-17):
直流稳压电源,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