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通用自动控制系统的困惑

楼主(2012-08-14):
想了解下现在通用自动控制系统的发展方向,小型的PLC,还是用工业PC机
现在遇到项目做重量采集控制的一个小机器,上面涉及到采集的数据保存,上传,用PLC做有点问题,存储空间很小,做不到长时间保存
用工业PC机来做,还没有头绪,请各位了解的给个方向,多谢!
有了解国产的组态王,粗略了解觉得就是个监控软件,请各位知道的兄弟帮忙提下建议。

楼主:
不是吧,没有人给个解释,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啥,直接一个单片机解决啊

网友:
用嵌入式开发板做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啥,直接一个单片机解决啊

问题是做这种东西批量少,需要的是稳定和周期短,单片机在这种情况下用的可行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干啥,直接一个单片机解决啊

的確,可以,插CF卡,通訊給PC 。

网友:
不是量产的话,建议还是使用PLC吧。快捷稳定

网友:
通用是不可能的了,量小就没有成本的顾虑了,看你关注点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单片机的好处就是量大才有用,像这种没有考虑的,

网友B:
10000个WORD够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0个WORD够用么

不是很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0个WORD够用么

数据量不是很大,最好是PLC只用控制,数据直接传输到PC上处理,或者是直接用工业PC来做

网友:
一般小型PLC有10000个WORDS用于储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很简单,弄个维控的人机界面,插个4G的SD卡,全搞定了。
淘宝就有卖的,店铺叫   中土商城
他们技 ...

就是说可以把东西保存在人机界面上,是这个意思不,多谢!

网友(2012-09-16):
用屏 可能用U盘COPY 也可以曲线或表格显示 也可能通信给计算机采集 方便多了 ,单片机开发周期长不容易搞

网友:
恩,我用的是屏自动存储,插卡,工控机成本太高了。

网友:
组态王还是可以的,也可以做些不需要高速响应的控制,然后数据采集是很强的,报表功能那些都很方便,或者用PLC加人机界面,数据保存在人机界面上,现在人机支持SD卡那些扩展,存数据基本上都会满足到你的要求

网友(2013-01-16):
iba pda v6 ,这个我的公司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做这种东西批量少,需要的是稳定和周期短,单片机在这种情况下用的可行性不大

你既然说“通用”自动控制系统,那怎么个叫“批量少”?
通用都少,那叫专用情何以堪呐?

既然出来交流,那就别那么保守,到底是什么事情,最好说清楚,大家才能帮忙那个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