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这样的反电势波形能用了吗?

楼主(2012-08-14):
现在电机是用的开环启动方式,还没有加入过零点检测,想先看看这个反电势能不能用了。
这三个图是三相的波形,示波器地是夹在电阻网络的虚拟中性点,测量点是电机三相电源线上通过一个rc网络后的信号。
我有点疑问想请问各位自制过电调的前辈
1,为什么这三相的波形为有区别呢,我接的原件都是对称的。
2,这个反电势接上比较器后,能用了吗,幅值就是示波器上显示的幅值。
谢谢。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没这么差的波形

网友A:
你这个波形是自己给定一个延时的?
1.我感觉理论上波形是没有区别的,除了相位差。
2.中间那个波形如果好点,应该没有问题。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电路出问题了,硬件如果有问题,软件怎么弄都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波形是自己给定一个延时的?
1.我感觉理论上波形是没有区别的,除了相位差。
2.中间那个波形如果好点 ...

是的,就是按照MK那种14/15的启动方式来的,我再看看,搞不懂为啥波形不一样

网友B:
这是有外届驱动的波形?
用手拧一下看什么波形,另外驱动感觉也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有外届驱动的波形?
用手拧一下看什么波形,另外驱动感觉也有些问题 ...

我的电路现在使用的N管和P管组合的,上P下N,上PWM  下常开   用手拧看不到什么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现在使用的N管和P管组合的,上P下N,上PWM  下常开   用手拧看不到什么波形 ...

我是用ADC做的,ADC加了电容滤波,闭环波形如下(应该和开环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都是波形是对地的。有个波形是中间相。
你开环PWM频率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ADC做的,ADC加了电容滤波,闭环波形如下(应该和开环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你这波形真好啊,我的是20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波形真好啊,我的是20khz

20k可以了。进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k可以了。进展如何?

我还不行,前两天测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个io口烧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波形不对称吧,看来430还是不适合搞这个,准备换个单片机,用ir2103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