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谁用过STM32L 内部RC 经PLL倍频输出48MHz供USB使用。

楼主(2012-08-14):
杯具了,谁用过STM32L 内部RC 经PLL倍频输出48MHz供USB使用。
现在量产出现问题了。。加了校准也没用。有的机子很稳定。有的就不行。
不行的那一批比如下午不行,晚上又有一部分可以。

网友:
涉及通信的,还是外部晶振可靠点,更何况USB。最佳的办法还是忍痛加外部晶体吧。

网友:
内部的很不可靠,之前用的内部RTC,今天走,明天都不走了。。

网友:
内部精度太差了,加不了外部晶体了?
你可以把clk输出到MCO脚上测试一下,看看48MHz的误差是不是太大了。
校准也许还是可行的,不过太麻烦了吧。

网友:
真够大胆省钱的啊!

网友:
LZ胆子真大,USB也敢不用晶振,

如果有RTC晶振的话,试试看能不能校正,不行的话只能加晶振了

网友:
应是楼主程序问题.

楼主:
不是胆子大。。是没想到。。第一次搞USB的东西

网友:
做为一个产品稳定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这个弯路不大,很快就过去了。新搞一个东西,不要直接量产。否则代价惨重。

楼主:
突然间发现可能是由于,,,外部上拉电阻没拆掉。(之前是外部上拉。后来改成内部上拉,但是从工厂拿回来的板子旧的电阻还来不及拆)。虽然校准RC。但是32K晶振启动很慢,所以校准需要等待32K晶振起振。。。由于USB外部上拉电阻没拆掉,所以一连上PC。。PC就已经发现一个USB设备连接,但是由于设备还没校准完。还来不及响应。。所以。。。
目前还在测试中,不过确实好多了。

网友(2013-02-18):
引用 楼主:
突然间发现可能是由于,,,外部上拉电阻没拆掉。(之前是外部上拉。后来改成内部上拉,但是从工厂拿回来的 ...

哥们在吗? 我也遇到问题了,就STM32使用内部振荡器,做USB。发现有些很难识别。你现在那边怎么样?

网友:
USB 2.0标准规定,FS的波特率在11.97M到12.03M之间,只要时钟能校准到这个范围内理论上就可以用。

振荡器的频率漂移要缓慢,Jitter不能大,具体指标需考察USB标准。

网友(2015-02-10):
引用 楼主:
突然间发现可能是由于,,,外部上拉电阻没拆掉。(之前是外部上拉。后来改成内部上拉,但是从工厂拿回来的 ...

楼主你好,有幸看到您的帖子,我现在也开始做L152的USB接口,求交流!

网友(2017-07-26):
正在看 STM32F042,它内部有一个专门的48M RC震荡器,不知道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