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三极管放大

楼主(2012-08-14):
用multisim仿真,用示波器观察放大的信号却只能看到半周期,那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C1 接的位置错了。

应串连在讯号源和 100K 与 10K 连接中点,移走 C1 後,三极管基极也接这中点。

网友:
C1把好不容易建立的静态工作点干掉了。。。。

楼主:
谢谢大家,确实是电容接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