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25瓦的电台传输距离与10瓦的相同。

楼主(2012-08-14):
买了广州固迪的10瓦电台经过实际测试,发现距离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值。后来买了4台25瓦的数传电台,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折腾,拿到手上坏了3个,返回厂家维修,两个是由于电源保护芯片损坏,一个是接口芯片损坏。然后开始测试,完全相同的测试范围,配备厂家的天线,传输数据距离居然与10瓦电台的一样,而通话器的语音通话距离还不如10瓦电台的远。真坑爹国产货。由于该款电台的损坏和性能不佳使我们项目的工期延长,错过了客户要求的时间,项目被无限期暂停。

网友:
一味追求大功率又没用。
通讯距离受环境和天线增益的影响要比功率重要的多。
用通用的专业电台+数传模块更合适,至少电台的指标和性能能保证。

楼主:
吃一堑,长一智了。关键是所测试的环境条件时完全相同的,天线也符合要求,理论上再怎么说,大功率的电台总要能够传输的远一点吧,但实测效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

网友:
功率大不大不要看标称,应该用功率计接在天线根部测量。
就算实际的发射功率大了,还得看天线的波瓣、接收机的灵敏度。

网友:
楼主不妨到这里看看http://home.hellocq.com

网友:
有道理,关键是要看发射和接收匹配  就像无线遥控一样,发射功率大不见得就远

网友A:
加大功率不一定能距离远吧?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发射天线与发射机之间的阻抗匹配了。要不,电阻不匹配时,导致驻波比变高,此时,你发射的不是信号,而是在自激振荡,白白浪费了功率。

网友:
传输距离受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一味加大功率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多径信道环境下,没有好的信道补偿算法,功率再大,误码率也不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功率不一定能距离远吧?

加大功率,都不能提高距离,那加大功率,增加售价意义何在?所谓的阻抗不匹配,也不存在啊,使用的是厂家提供的天线?如果是不匹配也是厂家自己的问题,难道说所有的用户在使用电台的时候还要把电台都搞的清清楚楚吗?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何必要为厂家遮遮掩掩的。

厂家的10瓦电台在网上另外一个商家那里看到的消息是拷贝的日本的产品开发的,25瓦则是国产的。我觉得问题主要还是在这里。

楼主:
没有这个实力,搞的什么狗屁产品,明摆的是欺骗消费者。产品一买回来,马上使用发现不对,出现诸多问题,还死活不肯退货或者换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产品有问题,指标达不到,怎么就不允许更换产品或者退货?摆明了就是心虚。

网友:
这里没有人搞什么所谓的遮掩,只是对你做些无线电传播知识的普及。
同步通讯卫星一个转发器也不过几十瓦,可是传了36000km,靠的不是功率,是绝佳的位置和优良的天线。

网友:
“由于该款电台的损坏和性能不佳使我们项目的工期延长,错过了客户要求的时间,项目被无限期暂停。”
这个只能怪你们自己,对模块的评估不够全面、对预期的风险预估时间不足,对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没有后备解决方案。

网友:
看了很心寒!
发现多数人对达不到标称参数的产品很宽容,就是你们的宽容,你所吃的东西里添加了不能吃的东西,甚至是致癌的东东!
如果做产品的都像阿莫一样,才是我们的福啊!
略币驱逐良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大功率,都不能提高距离,那加大功率,增加售价意义何在?所谓的阻抗不匹配,也不存在啊,使用的是厂家 ...

你是神经病。你买的厂家的产品与我没有毛关系,我何必替他遮掩?好心提示你可能不是功率问题,你却出言不逊。

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找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神经病。你买的厂家的产品与我没有毛关系,我何必替他遮掩?好心提示你可能不是功率问题,你却出言不 ...

别生气,他不懂,说了也没用.

网友B:
哎!   国产机出厂几乎都没有产品合格测试的程序,功率越大杂散就会越大,造成干扰,不光害人还害了自己,觉得在拆那的国度里你只要是工程师你就得什么都懂,要不出了问题都是你的责任。
无线电波的传播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N久以前 地球-月球-地球的  “月面反射通讯用CW(电报)”要求的最小功率是双向双方1000W,而目前我所知道的最小功率是50W(当然现在在依赖计算机声卡做调制解调)。
传播不是单看那一样的,功率再大你天线适配传播不会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EME”国外网站有很多N人,很多巨型天线整列。

说句不好听的话 楼主不要生气,出了问题不要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没有选择好产品(当然我们都喝三聚氰胺了还有什么不敢尝试的)。数传电台对机器要求比模拟的指标要高。

网友:
楼上说的对。
EME现在用100W VHF的不少,多个八木组成天线阵,对天线的精度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神经病。你买的厂家的产品与我没有毛关系,我何必替他遮掩?好心提示你可能不是功率问题,你却出言不 ...

你才是有毛病。你没看清楚我说的情况吗?“同一厂家标配的10瓦和25瓦电台,使用厂家的天线,相同测试环境,传输距离一样”。这种情况下要是功率越大传输距离不变,难道不是产品出了问题?就是有那么多人,一来就认为全部都是用户的问题,搞的好像每个用户都得是专家,要都是专家了,还买你的产品干啥?都是啥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国产机出厂几乎都没有产品合格测试的程序,功率越大杂散就会越大,造成干扰,不光害人还害了自己, ...

你说的我认了,怪自己当初用他们的10瓦产品的时候用的比较爽,一下子得意忘形了。所以想当然的认为25瓦肯定也没有问题,着着急急的就全款购买了。后来出问题了,在网上才发现原来他们的10瓦就是OEM的日本的产品,我估计也就是这个原因才导致10瓦电台比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才是有毛病。你没看清楚我说的情况吗?“同一厂家标配的10瓦和25瓦电台,使用厂家的天线,相同测试环境 ...

你既然不懂RF,就不应该只买产品,而是要买成套方案,带现场调试服务的。还有,你的25W数传电台估计没在无委备案和验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才是有毛病。你没看清楚我说的情况吗?“同一厂家标配的10瓦和25瓦电台,使用厂家的天线,相同测试环境 ...

你么逻辑?给你个好奇号你开得动吗?自己能力不行,根本不懂,还骂这骂那的,垃圾!

网友:
哈哈,还很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么逻辑?给你个好奇号你开得动吗?自己能力不行,根本不懂,还骂这骂那的,垃圾! ...

大胡子别搭理他了,不懂技术也没啥,这种听不进劝把好言当恶语的不值得和他浪费口舌。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是无辜的。大家莫激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是无辜的。大家莫激动。

吃一堑长一智是对的,但如果认为这纯粹是厂家问题,换一家厂就能解决问题的话,这智就没长对了……
楼主是无辜,大胡子也只是好心提醒,鸡冻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吃一堑长一智是对的,但如果认为这纯粹是厂家问题,换一家厂就能解决问题的话,这智就没长对了……
楼主 ...

其实我很想问问, 电台的功率表示的是啥意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很想问问, 电台的功率表示的是啥意思呢?

当然是RF输出功率啊,还能表示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RF输出功率啊,还能表示啥意思?

RF输出功率大了有何表现呢?  是通讯距离还是穿墙抗衰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F输出功率大了有何表现呢?  是通讯距离还是穿墙抗衰减

大了会生女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了会生女儿……

大师科普一下吧

网友:
辐射啊,哥哥。

网友F:
在自由空间功率大6db理论上远一倍
在现实环境功率大6db,该没信号还没信号,极其正常.
就是说10W通不了,40W也没戏
10W能通,2.5W也能通
插上天线,看频谱,天线随便一晃就动10db左右

10W的功放匹配天线有可能正合适
25W匹配同样天线出问题的太多,不赖天线,不赖电台,就是不懂罢了.

我们发射的业余卫星功率只有1W,仰角也不大,距离1200km,不是一样玩吗,用的都是业余对讲机.
所以关键要明白,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自由空间功率大6db理论上远一倍
在现实环境功率大6db,该没信号还没信号,极其正常.
就是说10W通不了,40W也 ...

其实,ls很多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lz不是很懂,厂家也水,所以。

每次看到你说无线,我都受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自由空间功率大6db理论上远一倍
在现实环境功率大6db,该没信号还没信号,极其正常.
就是说10W通不了,40W也 ...

原来如此,受教了。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