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仿真软件?如此好的界面

楼主(2012-08-14):
刚在群里,一个成员提问的时候发的,最近字做开关电源,可是这个仿真软件真的没见过。
有谁知道,麻烦告诉一下。

楼主:
没人见过么?

网友A:
哪里可以看出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看出在仿真?

他当时说是仿真软件进行仿真。

网友:
理论上,这就是软件画出来的,根据就不是什么仿真

网友: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是论坛里面有人发过的,Circuit Wizard 1.5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circuit
这是相关的帖子。我觉得很像你说的这个软件的风格

网友B:
汗,好像不是!楼主发现是什么说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好像不是!楼主发现是什么说声啊!

我也是在群里看到别人发的。问他。他不说。所以才来amo提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群里看到别人发的。问他。他不说。所以才来amo提问的!

应该是普通的仿真软件,然后自己建的元器件库仿真的,装逼专用,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普通的仿真软件,然后自己建的元器件库仿真的,装逼专用,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

同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普通的仿真软件,然后自己建的元器件库仿真的,装逼专用,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

非常同意,再怎么强大也比不上multisim。正如模电仿真用multisim,数电仿真用Proteus。系统分析用Matlab。建模就用Labview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见过么?

以前有人给我用过,不记得我叫啥名了,反正就像protel的3D功能差不多,好看,用的场合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同意,再怎么强大也比不上multisim。正如模电仿真用multisim,数电仿真用Proteus。系统分析用Matlab ...

multisim。。。

CAdence公司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