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005电源插座与电池间切换供电问题

楼主(2012-08-14):
买一个DC-005电源插座,有3个管脚,不知道怎么用。
有网友说该插座有一个管脚是可以与电池供电作切换用的,不知道怎么连。望高手发个电路图呀。

如果我将DC-005的5V直接接到单片机的要供电的管脚可以吗,需不需要加整流电路呀?
电源纠结很久了

网友A:
后面的管脚与插头的中心接通,一般用作正极
底面的管脚与插头的外壳接头,一般用作负极

这2个管脚分别接单片机系统供电的正负极上。

如果由电池供电,电池的负极接到侧面的管脚上,电机的正极也接到后面的管脚上。这样插头插入时,插头这边供电,插头拔出时,电池给系统供电。

网友:
加整流电路?你认为直流经过一个插座以后变交流了?可以用来做切换的是侧面的那个脚,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该怎么用了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一直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
有一个脚带弹片,老式的耳机接口也有这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管脚与插头的中心接通,一般用作正极
底面的管脚与插头的外壳接头,一般用作负极

请问如果是给单片机供电,只有+5V的电流和接地,那该怎么连呢,接地当作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管脚与插头的中心接通,一般用作正极
底面的管脚与插头的外壳接头,一般用作负极

还有电池我用的是9V转5V电路,那电池的负极是应该接地呢,还是接在侧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电池我用的是9V转5V电路,那电池的负极是应该接地呢,还是接在侧面? ...

接地或接在侧面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电池我用的是9V转5V电路,那电池的负极是应该接地呢,还是接在侧面? ...

接在侧面 因为电池和5V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在侧面 因为电池和5V是共地的

DC-005电源插座的侧面不也是接地的吗?   那不就是只有后面的那一个同时接电源5V  和电池5V,剩下的两个管脚同时接地??

网友C:
我记得是这种结构。共地,插入dc插头后内部电池的正极弹开。手头没东西量不了,lz测量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水印你他喵的要有多挡害!!!!)

注意这种机械切换会产生比较大的断电间隔……如果没有电源管理芯片,一定要注意在系统内放储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这种结构。共地,插入dc插头后内部电池的正极弹开。手头没东西量不了,lz测量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图中那样?这是普中单片机开发板上的稳压电路

那个大电容接的位置是图中那样吗?

网友:
嗯。结构就是这样。开发板上没有电池了当然。

储能用的电容应该加在1117的前面,整个系统的任何部分都最好别断电,LDO也不例外。不过这个设计图纸里,前级无电容,后级用了个“大水塘”可是没有104,这都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

网友D:
还是加电源管理的好吧,可以保证插拨的时候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加电源管理的好吧,可以保证插拨的时候不断电

电源管理要怎么做呢?加大电容?  有参考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