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控制器发射的占空比要多大,发射距离才会远。

楼主(2012-08-14):
现在做个空调控制器,红外发射电路如果下

现在问题是用户说遥控距离很近,而且要正对才行。

之前用的是38K,4分1的占空比,就是IR_send端载波时的占空比是4分之1.
后来改成了8分1,不是不行,距离好像还变近了。

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红外发射的距离。

网友A:
22 R 的电阻已经很小了 , 占空比我觉得影响不大, 30% 到 50% 都可以 ,
如果接收效果还不好,可以试一试其他型号的接收头。
我当时用的是33R 的电阻,发射距离大概是40米,

网友:
发送一段编码后,停止20ms看看
不要连续发,否则很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 R 的电阻已经很小了 , 占空比我觉得影响不大, 30% 到 50% 都可以 ,
如果接收效果还不好,可以试一试 ...

接收端是空调,是不可能改空调的接收器的。

有可能是红外的波形模拟得不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端是空调,是不可能改空调的接收器的。

有可能是红外的波形模拟得不准确。

找个遥控器,抓吧,它多少占空比你就多少 , 距离再不够,就弄大驱动电流,,,
红外发光管也是有区别的,选好点的嘛,

网友:
5V直接驱动,不需要电阻,占空比50,
确保 占空比,并且 不发时 在关闭状态下。

网友:
长虹彩电红外遥控发射驱动电路图

使用NPN驱动的话,要确定你的单片机支持推挽输出,没有推挽输出建议你用PNP驱动,
占空比一般选用1:3,,想更低功耗就用更低的占空比,像1:10也可以遥控10米的,
遥控距离主要2个因数:载波与接收头中心频率要一致;发射峰值电流Ip要大

网友:
1.占空比你调到1/3,太高距离更近,因为38k的周期才26u左右,脉宽调到太窄反而减弱
2.你的电阻你可以用到5欧~10欧的范围,没问题,除非发射头太差。
3.调试的程序,引导码调用两次,可以增加接收的效果(1次也可以,不过效果比两次差,就是偶尔发命令没反应)
4.最好示波器看下你的38k调制是否准确,不准确也会影响接收距离
你试试,

网友:
占空比1/3最好。低了脉宽太窄,高了峰值电流就不能太大。距离还和你模拟的一致程度有更大关系。

网友:
拆了个EPSON非牛屎(单片机的)遥控示波器实测如下:

占空比50%(13uS*2,38k左右),

脉冲电流为0.5A以上,红外LED当前压差最高1.5V,

串在两节5号电池的+极上的电阻为1欧,

三极管的驱动电阻为220欧。

上传张实拍大图。

网友(2014-09-16):
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
驱动能力不行好像是

网友(2015-04-03):
请问这个R9 10K电阻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不要不也一样可以工作吗?

网友:
我看是楼主的调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坟贴也挖出来了,2楼的观点其实还行,占空比越高输出功率越大,距离越远,这个要做取舍,通常是1/3或1/2。好点的材料当然是更好。

网友(2015-08-09):
把22欧姆电阻继续减少,增加发射电流,在发射管和三级管的可靠参数范围内,尽量调大发射电流

网友(2017-02-12):
这个帖子是我需要的顶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调节频率是不是38K左右,电阻可以用10欧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 R 的电阻已经很小了 , 占空比我觉得影响不大, 30% 到 50% 都可以 ,
如果接收效果还不好,可以试一试 ...

你确定你的红外发送  通讯距离能到40m,,,?????

网友:
是不是高低信号各占半传的最远?40米不可能

网友:
研究过几种遥控器,基本上50%的居多,还有些3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红外发送  通讯距离能到40m,,,?????

确定啊,我自己实测的,一个车间两头没有40米也有30多米~!

网友:
红外发射管的波长要用850nm的。

网友:
应该是10K电阻太大,换一个1K的试一下。简单说下,三极管B极和C极之间有集电结电容会影响其波形。

网友:
除了和电流有关系,还和头的发射角度有关系,发射角度大的方向性没这么好发射距离近,发射角度窄的方向性好,发射距离远